[問題求助] 王功堂 OK-412 小型桌扇,運轉8小時候就會卡死

楼主(2017-08-11):
最近喜歡上修理電扇,也拜版上許多前輩不吝熱心回文指導,修理好了很多電扇,很有成就感
這一支電扇是修理狀況中比較奇怪的,雖然後來棄修了,但是還是想要研究討論討論。

這支電扇的症狀是卡死,卡死到軸承用手完全轉不動的地步
上了WD40,會慢慢鬆開,最後拔開以後,馬達內的兩個吸油棉上汽車機油
軸承部分稍微生鏽,用砂紙磨掉,也上了一些油

剛裝好的時候,手轉很順,電扇關掉後,自己大概還能轉個3-5圈
但是如果讓它連續運轉8小時候,又會恢復完全卡死的狀態
然後我又噴WD40,清空軸承上面的油,重新再上過又能正常運轉....一ˊ直反覆所以後來放棄

1.請問電風扇除了會轉之外,怎樣算修好?
要連續使用N小時沒狀況?還是靜止後要能自己轉個10圈以上?
如果像本例靜止後,只能轉個3-5圈,是否就判定先天不良,只能放棄??

小立扇外觀

小立扇外觀

背後齒輪箱也都有更換180度牛油

背後齒輪箱也都有更換180度牛油

网友:
各轉速檔
運轉時的電流消耗值監測

网友:
但是如果讓它連續運轉8小時候,又會恢復完全卡死的狀態...

按照你所描述的狀況....我猜測是...銅珠已磨損...
或是前後銅珠中心點偏移(機率較小)

网友A:
請問風扇馬達外面的四顆螺絲,如果轉不動,要如何處理?
最近也在跟風扇奮鬥,偏偏就剩這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風扇馬達外面的四顆螺絲,如果轉不動,要如何處理?
最近也在跟風扇奮鬥,偏偏就剩這顆...

一手拿螺絲起子....一手拿鐵鎚....邊敲(起子尾端)邊轉....
要控制力道...不要把十字孔轉到滑牙...

再不行的話....噴些潤滑劑(WD40...除鏽劑之類的)....
靜置幾個小時之後(急不得)....再重複上述動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手拿螺絲起子....一手拿鐵鎚....邊敲(起子尾端)邊轉....
要控制力道...不要把十字孔轉到滑牙...

...已滑牙,上上油還可以吹。
剩下三顆螺絲要鎖得鬆鬆的,不然軸心會卡死。
目前最強風是弱風n_02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滑牙,上上油還可以吹。
剩下三顆螺絲要鎖得鬆鬆的,不然軸心會卡死。
目前最強風是弱風  ...

已滑牙....那就將一邊凹槽想辦法弄深....再使用一字起子邊敲邊轉....

再不行的話....就要使用....斷頭螺絲取出器....

真的還不行的話......我還有....最後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滑牙,上上油還可以吹。
剩下三顆螺絲要鎖得鬆鬆的,不然軸心會卡死。
目前最強風是弱風  ...

噴wdˋˋ40等幾分鐘 ,
再用暴力鉗,
再不行用鑽頭鑽穿.
下次遇到先噴wdˋ40,
十字滑牙用鋸片鋸成一字溝,
改用一字起子,
以上是我解決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滑牙....那就將一邊凹槽想辦法弄深....再使用一字起子邊敲邊轉....

再不行的話....就要使用....斷頭螺 ...

我先想辦法將螺絲溝槽擴大,使一字起子能夠插入。

螺絲溝槽附近的空間很窄,很難使用斜口鉗去夾取轉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先想辦法將螺絲溝槽擴大,使一字起子能夠插入。

螺絲溝槽附近的空間很窄,很難使用斜口鉗去夾取轉動。 ...

要不要發個維修文,
拍照大家幫忙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滑牙....那就將一邊凹槽想辦法弄深....再使用一字起子邊敲邊轉....

再不行的話....就要使用....斷頭螺 ...

我正有此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發個維修文,
拍照大家幫忙出主意..

ok,晚點發文。

网友D:
碰過類似的狀況
我的經驗是  前軸承處的 軸心已磨損變細 變粗糙有橫溝紋出現
潤滑油 尤其是WD40會高溫炭化 軸心變粗變黏 然後又卡住
如果你再次拆卸後 前軸心一整圈黑色的
應該就是我說的狀況了
如果是自己的 弄一弄加減用
修客人的 只能放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手拿螺絲起子....一手拿鐵鎚....邊敲(起子尾端)邊轉....
要控制力道...不要把十字孔轉到滑牙...

讚ㄝ這是衝擊起子的使用時機,

正式的手動衝擊起子  被搥打的起子尾端選用有金屬面  耐捶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風扇馬達外面的四顆螺絲,如果轉不動,要如何處理?
最近也在跟風扇奮鬥,偏偏就剩這顆...

我有遇過...沒有準備就直接轉,結果就滑牙
現在我要拆都會先螺絲頭尾噴一點WD40
然後拿長柄螺絲起子(力矩大),確定抵好用力了才轉,手轉開後就改用電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過類似的狀況
我的經驗是  前軸承處的 軸心已磨損變細 變粗糙有橫溝紋出現
潤滑油 尤其是WD40會高溫炭化  ...

前後都是有點黑黑的油...不過我沒有上WD40(要轉開的時候有上,上完馬上擦掉)
把髒東西清掉後,會上一些噴霧黃油~~手轉也都很順
但是半天之後,又在卡死,卡死處就會很多黑黑的東西

它目前還卡死狀態~~只是已經來來回回好多次,這次就沒有拆
有空的時候我拆一下前軸拍照給您看看~~鑑定一下
雖然沒有打算醫了  但是畢竟修了那麼多台都成功,這台失敗的實在讓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