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ai hx830卡式機左聲道低沉

楼主(2017-08-11):
老機,機放音左聲道低沉好似沒了高音不好聽,右邊正常,自動反帶轉另一面聽左右正常,已清潔磁頭都這樣。
請問是要調整磁頭嗎?

网友:
我觀察很久,你常來發問題,
1.但常常解決問題也不分享給大家,
  只發文說解決了(也沒解釋如何解決)
2.不然就是沒有下文(大部分的發文下場)
3.只會伸手,不會付出.

這樣好像不是痞酷網會員的精神吧?

网友A:
先將磁頭左右聲道輸出信號對調 試試看 就能知道是磁頭問題 還是信號處理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磁頭左右聲道輸出信號對調 試試看 就能知道是磁頭問題 還是信號處理問題了 ...

試過了,機是雙卡式,把 A,B 卡座調互插線,原本 A 座線路左聲有問題, B 座插在 A 線路二聲道沒事,而 A 座插在 B 線路,左聲道都是有問題,應是關磁頭事。

网友:
請您想想,紅箭頭彈簧的作用
目的是給您調磁頭跟磁帶的夾角用

只是這種自動換面的磁頭不好調,螺絲被磁帶匣擋住
小弟以前用垃圾堆撿回來修好的錄音機,常常在調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