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兆赫 LM3718P 畫面只剩半邊

楼主(2017-08-11):
故障畫面
這個情況好像不好處理
排線拆下檢查+清潔還是無效
請問有什麼好方法可以解決的~

機型

面板型號

邏輯板
型號

网友A:
先量量看主IC上方跟左方的0歐姆排阻~
沒問題的話~
再按壓面版上方的 gate 看看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量看主IC上方跟左方的0歐姆排阻~
沒問題的話~
再按壓面版上方的 gate 看看吧~

這篇看過~動手小試~問題還在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邏輯板問題?

网友:
這一看就是水漬傷害.
排線拆下檢查+清潔還是無效  請問有什麼好方法可以解決的~..................問題是在LCD玻璃螢幕上的排線TAB上面. 有水的破壞. 清一清有時候也是會工作的.

网友:
面板COF問題.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70290285

网友:
也有可能是邏輯板的問題~
不過機率很小~
看您要不要賭一賭了~

楼主:
過熱TAB電路板變形 軟排有接觸不良(上電測試才發現)

用紙捲成柱狀用膠布黏在軟排壓合處~另一個是把電路板壓平用的
參考三太子的方式~不過我沒矽膠管~只能捲紙管湊合用~

面板框也鑽孔了~不過沒用因為螺絲鎖上後面板無法裝回~必須連外框也鑽所以放棄使用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熱TAB電路板變形 軟排有接觸不良(上電測試才發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過熱TAB電路板變形 軟排有接觸不良(上電測試才發現)

沒多久會再回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多久會再回來的.

唉~~老師潑冷水

网友:
gkjnn講的是事實, 他沒有潑冷水.... 如果接觸不良是在PC版那一邊可以維持兩三年,  如果是在玻璃LCD上面的話, 絕對會再回來的.

只有換這個TAB , COF才是永久解決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多久會再回來的.

我知道~現在只能盡可能延長它的壽命
畢竟整個燈箱的溫度很高~
如能再撐個1~2年也OK了~
這次也只處理有問題的這邊~其他沒處理的也可能再出問題
感謝大家的幫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