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2冷媒

楼主(2017-08-11):
請問冷媒桶用完可以再灌嗎?

网友:
不行
桶內有設計安全閥
桶材算是消耗品,只能用一次

桶材一般處理方式
剩廢鐵價的殘餘價值
或拆解改裝成其它 "一般" 用途
(垃圾桶/燒金紙桶/焚燒桶/儲氣瓶/儲油瓶.......等等,之類的容器應用方式)

网友:
剛好我們公司在製造冷凍空調用的冰水機。
常用的冷媒有R-134A、以前常用R-22
冷媒桶就如同照片所示;
大部分內部冷媒用完我們會用大桶(1000KG)冷媒再分裝至小桶裝冷媒。
方便維修人員帶出門維修及保養。場內人員也方便添加冷媒測試。

所以只要相同冷媒就可以再次使用原桶充填使用。
除非是混合式冷媒就不能這樣使用了。

希望能幫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