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電腦歹去....修得好就回來修不好就.....

楼主(2017-08-12):
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們大家晚安~~

小弟哇電腦歹去囉,咩來企修理,那如果修得好哇就回來。阿如果修不好就.....推出漿糊了...

掯~~~人若衰....種芭樂ㄟ生西瓜

网友A:
修電腦不是你的專長嗎?
歹去修一修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電腦不是你的專長嗎?
歹去修一修就好了.

修車師傅的X5壞了
改開賓士就好了ㄚ~~~~

网友C:
可能是陰陽失調.....趕快找個媳婦....大概就....淫牣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電腦不是你的專長嗎?
歹去修一修就好了.

唉~~~講是這樣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車師傅的X5壞了
改開賓士就好了ㄚ~~~~

不是每個師傅都有賓士開滴....騎機車的也不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陰陽失調.....趕快找個媳婦....大概就....淫牣而解了

電腦有陰陽失調的嗎?.......

网友D:
這是剛好可以升級的好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剛好可以升級的好藉口

中午吃飯時還好好的,下午要用突然在POST畫面出現甚麼BIOS確認值錯誤...

檢查COMS電池後發現剩2V,換顆電池開機後說磁碟錯誤,本以為讓系統自己
修復就好,結果跑半天沒用。連另棵HD內的W10系統也無法開機....現在主機
板不跑碼....二手板接手後又用了約4年.....就像空軍F5戰機壞了修用來用去...

等下要來仔細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有陰陽失調的嗎?.......

瓦是底攻.....狼啦
不要動不動就
到時候連媳婦都抓起來......

网友:
牙膏店最佳擠出不少牙膏,是跟你說要換牙膏的時候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吃飯時還好好的,下午要用突然在POST畫面出現甚麼BIOS確認值錯誤...

檢查COMS電池後發現剩2V,換顆 ...

展現你男人的魅力,
趕快把它修好,發維修文.

楼主:
我比較怕硬碟壞掉,維修技術資料遺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較怕硬碟壞掉,維修技術資料遺失。

我也一直在想可以能是硬碟問題.
可是你又提到不跑碼,
所以想說你都老經驗,
應該會先排除其他零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比較怕硬碟壞掉,維修技術資料遺失。

沒備份嗎?
現在硬碟壽命不長,
如果是二手更慘.
我深受其害,
所以都買新的.

网友E:
樓主有確認PSU 是否正常?

网友F:
二手板還能用4年,真的是好厲害 我的新板2年就送原廠了

不過 大大也真放心,資料都不用備份 !
現在勒索病毒盛行 重要資料要備份3處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在想可以能是硬碟問題.
可是你又提到不跑碼,
所以想說你都老經驗,

抓到了,目前確認是一顆80GB的 Max tor.....有它連上排線就會讓系統無法開機
內容倒是還好~~一個空間是同架構的測試用W10,一個是放站存資料電影的

關鍵的是W7開機分割區目前W10都無法辨識,要是救回我就能直接插回去恢復
正常....救回一些資料(如遊戲的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備份嗎?
現在硬碟壽命不長,
如果是二手更慘.

壞掉這個是2006出廠的80G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有確認PSU 是否正常?

正常!~~問題已抓出如上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板還能用4年,真的是好厲害 我的新板2年就送原廠了

不過 大大也真放心,資料都不用備份 !

缺硬碟阿....我又沒錢搞NAS......我手上很多零件就像我們空軍

縫縫補補又三年......勤儉持家....這塊P965板幾乎所有電容都換過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缺硬碟阿....我又沒錢搞NAS......我手上很多零件就像我們空軍

縫縫補補又三年......勤儉持家....這塊P96 ...

你存這麼多要幹嘛!不要變成守財奴,要及時行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抓到了,目前確認是一顆80GB的 Max tor.....有它連上排線就會讓系統無法開機
內容倒是還好~~一個空間是同 ...

用外接式的讀取,可能救出資料,
硬碟80g???壽命到了.
如果有兩顆硬碟,
轉速慢的不是會拖下電腦速度嗎?
一般都不建議這樣使用.

計啊!已經買好數位電視盒(有錄影功能,單機),
愛買8/12,8/13有滿2000打9折(現金折價卷),
刷特定銀行又折100(現金折價卷).
(它定價比價高,折價下來還好)
給你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存這麼多要幹嘛!不要變成守財奴,要及時行樂

痞幣?!~~~看什麼時候會變BT那樣....就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式的讀取,可能救出資料,
硬碟80g???壽命到了.
如果有兩顆硬碟,

我主硬碟320GB的,80GB是用來裝WIN10測試和放電影暫存的....320GB不夠用才翻出80GB來頂

昨天想用二號機檢查內容時意外發現只要那顆80GB的SATA排線連著MB,
就會讓系統BIOS不跑碼,拔掉之後就能完成POST程序開機進系統。

不過它不是重點,重點是320GB的開機碟得找回來,起碼瀏覽器書籤、郵件軟體資料等等要拿出
來,系統重灌不是問題。目前分割區呈現"沒分割"的狀態....硬碟分割表毀了大概

你買哪一種無線數位TV接收盒?...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硬碟320GB的,80GB是用來裝WIN10測試和放電影暫存的....320GB不夠用才翻出80GB來頂

昨天想用二號機 ...

用外接便捷線不就可以救了嗎?

大通品牌比較普遍,
2100-210-100=1790,
家裡1樓一台是買全配送HDMI+天線,
去年家樂福(中元節)打8折,
因為配件我都用不到,
電視是CRT,LED給兒子當電腦,
所以選單機(HD-8000),
家樂福今年中元節沒特價,
之前有單機沒錄影約1800左右(特價),
數位電視盒買有品牌的,
收視差很多.
一直撐到現在才想買,
現在SD只剩7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便捷線不就可以救了嗎?

我都把硬碟直接跟主機板連接....

80GB我救回來了....(不過這顆不是關鍵)
接下來我要嘗試把日常主力使用的320GB中C:的WIN7給找回來~
起碼得能讀取內容,要把書籤這類的東西搞回來啊..

SD目前好像很少了都HD了......這機上盒也很該死阿,規格一直變沒一次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把硬碟直接跟主機板連接....

80GB我救回來了....(不過這顆不是關鍵)

買sd時就有說只能使用幾年而已,
現在嘛政府要怎樣就怎樣,
你只能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sd時就有說只能使用幾年而已,
現在嘛政府要怎樣就怎樣,
你只能配而已. ...

嗯.....不過投資報酬率不好,萬一電視多的不就一次得換好幾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不過投資報酬率不好,萬一電視多的不就一次得換好幾台

總比給第四台好吧!
一年就回本了,
每天上班回家後看電視的時間也不多,
有的看加減看.
之前sd一台將近4000元,
也看了將近10年吧,滑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比給第四台好吧!
一年就回本了,
每天上班回家後看電視的時間也不多,

透過HDMI介面與顯示器連接吧?

錄影功能是只要插上硬碟外接盒就可以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透過HDMI介面與顯示器連接吧?

錄影功能是只要插上硬碟外接盒就可以了嗎? ...

電視是crt(捨不得淘汰),
用AV端子,
有USB PORT ,
外接硬碟即可,
你可查詢HD-8000相關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是crt(捨不得淘汰),
用AV端子,
有USB PORT ,

知道了~~~CRT管子好的話子也很漂亮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CRT管子好的話子也很漂亮說

HD 的影像在CRT也相當不錯,
個人認為比第四台好,
至少影像清楚.

网友H:
書籤用google瀏覽器,會自己幫你備份在雲端,登入帳號就會恢復原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 的影像在CRT也相當不錯,
個人認為比第四台好,
至少影像清楚.

嗯......應該是這樣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書籤用google瀏覽器,會自己幫你備份在雲端,登入帳號就會恢復原狀。

就不喜歡用咩....不過書籤有找回來

遊戲存檔就......玩好多年的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不喜歡用咩....不過書籤有找回來

遊戲存檔就......玩好多年的ㄝ

國外購物好用,會自己翻譯

楼主:
發現這主機板真有毛病,害我昨一天忙著重建系統....會跑45跳回擋05?!...好像是AMI BIOS
板子可以上電、RESET...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主硬碟320GB的,80GB是用來裝WIN10測試和放電影暫存的....320GB不夠用才翻出80GB來頂

昨天想用二號機 ...

用linuxmint liveCD開機進入,能夠抓到資料夾應該有機會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linuxmint liveCD開機進入,能夠抓到資料夾應該有機會備份。

看不到分割區內容,所以格式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分割區內容,所以格式化掉了。

電腦修好了!

楼主:
還沒,主機板似乎有異常,昨天系統已經裝好幾乎可以上線運作。可是突發出包就打亂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