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 鍋寶電鍋 ER-1180 不過電

楼主(2017-08-12):
這不是簽王 甚麼才是簽王

客戶陳述 :
是在電視購物購買的 第一次煮飯就煮到燒焦 要再煮一次基然不過電

說明 :
那應該有保固 寄回公司會免費維修

客戶 :
還是給你修吧 寄來寄去麻煩

心想 :
要買都不麻煩 寄回維修嫌麻煩

銘牌

上面照 加熱板真的是新的 只煮一次應該可信

加熱板近照 發現鎖加熱版那三個腳都已經過熱 出現燒焦痕跡了 (紅框處)

電鍋不過電 當然先找溫度保險絲 量測呈現開路狀態

拆下換新的溫度保險絲 還是跟以前一樣用壓接方式 (紅框是壓接處)

心想 不應該用一次就壞掉 加熱板三腳還出現燒焦痕跡 該不會是溫度夠了煮好飯沒跳保溫 一直加熱以致溫度保險絲燒毀
看到銀接點傻眼了 怎密合在一起 即使溫度控制器有跳開 銀接點沒跳開還是一樣持續加熱 難怪會壞 (銀接點紅框處)

調一下銀接點間隙 沒按下煮飯時 銀接點要分開的 (調整後銀接點紅框)

組裝測試 手按煮飯鍵 煮飯燈亮起

手放開測試保溫 保溫燈亮起

壓接工具
連接套管 壓接鉗

壓接注意事項 舊的保險絲要留下有連接套管的長度 將新舊都插入連接管線 在用壓接鉗壓接
我是沒壓接同邊 一個連接管壓接兩處 分上下2處壓接 比較穩固

完修

网友A:
在01看過發文,災情還很多.

网友:
這是有白鐵內鍋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01看過發文,災情還很多.

災情還很多??......這應該又是偷料的下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災情還很多??......這應該又是偷料的下場....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4796028
還有送修的人看到維修站一堆故障電鍋待修.

我在想會不會是外鍋材質的關係
因為304的導熱比較差,
鋁質導熱效果比好.
造成零件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4796028
還有送修的人看到維修站一堆故障電鍋待修.

還沒看過01的內容之前...我就有在想說....304和鋁外鍋的問題..
外鍋作成分離式的...和固定的....差別...
有1好...沒2好....訴求重點不一樣(才能佔有市場)
但卻沒有考慮到材質問題....真的是始料未及的致命傷!!!

网友:
我家也有一個,這組問題有夠多.....  後來索性就不用了

网友:
新品不良很嚇人~

從前我家有台電熱水瓶,某天我清洗的時候發現底部塑膠蓋有融化狀,於是拆開檢查。
赫然發現居然是中間用來分線的陶瓷匯流排(一個L分三個接點)上頭有一處螺絲沒鎖緊
,燒水時過熱融化塑膠蓋...

楼主:
感謝 arthur0518 大 幫忙回覆在 #5

是的  是白鐵內鍋

网友C:
舊款大同用了十幾年沒問題
現在有IH電子鍋也不錯我家也買一個只是很貴.耐用度不知道.煮出來有差.

网友D:
請問各位前輩高手目前市面上哪一種品牌304不銹鋼電鍋是俱有信賴性可以購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各位前輩高手目前市面上哪一種品牌304不銹鋼電鍋是俱有信賴性可以購買的 ...

傳統鋁外鍋導熱比較好,問題也比較少,其實不必太恐慌,接觸食材的內鍋不是鋁的就可以了,即使是鋁內鍋也要遇到酸性才會釋出鋁,所以不須要講究一定要全不鏽鋼。
前不久買了一台萬國AQ-10ST,使用上沒問題,價錢不到2000元,C/P值還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舊款大同用了十幾年沒問題
現在有IH電子鍋也不錯我家也買一個只是很貴.耐用度不知道.煮出來有差. ...

IH廣告文宣強調直接發熱效率高
雖然日系電子鍋高貴
但它們對自家電子鍋煮米的 "加溫/時間" 曲線有研究過
所以煮熟後的米飯
的確口感有別

有的甚至有糙米煮食選項
煮好的糙米飯
口感不會有生硬感且帶Q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各位前輩高手目前市面上哪一種品牌304不銹鋼電鍋是俱有信賴性可以購買的 ...

若要求高標準的話
找有NSF認正的產品
ps:
市面上可能找不到
因為美國人不用電鍋

NSF - 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各位前輩高手目前市面上哪一種品牌304不銹鋼電鍋是俱有信賴性可以購買的 ...

請參考ysc大的建議,
接觸食物的鍋具用304,
就可以了,其它的用傳統的鋁質即可,
那都是商人搞的說法,
就像保溫瓶真的要用到316嗎?
還不是大陸人搞出含錳的不銹鋼,
除非用驗鋼的成份儀器,
傳統辨識都無法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