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Officejet 6700 列印頭遺失

楼主(2017-08-12):
以前遇到過, HP 的 ALL-IN-ONE 墨水打印機真的不是好機器, 6210用了一年半就突然死了, 因為辦公用途, 都是買原廠的墨水. 聽說故障率很高跟 FIRMWARE 設計有關. 3台都是不同時間點開機就停在那初始化失敗, 不認墨水夾, 後來又遇到幾個 6210, 也是類似狀況, 不過聽說那些人有用過副廠墨水夾. 從此把 HP 墨水打印機列入黑名單, 後來換成 EPSON 原廠的連續墨水系統, 一直很好, 超過4年半了, 去年新人加入, 再買了一個. 故事來到這裡, 都是有關品牌一些零碎的個別使用心得. 昨天一個阿姨搬來一台 HP Officejet 6700 Premium, 看似很高級的機器, 據說為小孩念書買, 但不聽建議買了這牌, 墨水在兩年內用得很多很貴, 最近終於忍耐不住聽了賣場的攤販說, 買了代用墨水, 換上去看到說非原廠之類的警告語句, 然後按了幾下就鎖住了, 把原廠的墨水夾換回去, 一樣說列印頭遺失, 據說賣墨水說是鎖機的問題, 與墨水無關. 故事就這樣.

暑假沒再用, 她搬來請看看, 說是死馬活馬醫, 據說因原廠報價不便宜, 賣墨水有示範沒問題. 送來後推敲了一陣子後終於拆開, 發現啟動就是那樣的畫面, 不能印刷了, USB掃描插網路線還可以, 傳真就沒空實驗估計好的. 用韌體升級工具偵測看到已經是 FW R1545A, 不能有任何動作, 跟HP網站今天提供的版本一樣, 沒搞頭. 拆開板子背面, 看到 TOSHIBA FLASH 出廠貼紙是寫 FW 1333AR. 因為FIRMWARE已經不一樣了, 很可能也是中了HP的緊箍咒, 敢用代用墨水又選錯答案的就給你鎖機.

想把韌體刷回出廠時的舊版試試看, 可是網路都沒找到, 只有請她抱回去當祖先靈位一樣供著, 有機會又有能力的話再幫她處理. 傳說 HP 有段時間很喜歡製造垃打印機, 輸了官司也證明了那個可能不只是傳說.

网友A:
目前HP跟EPSON的機器都會在韌體更新之後鎖住副廠墨水匣

通常都要經過降級才可以用副廠匣

而且會把更新到最新韌體時,裝上機器的那組副廠匣鎖住

那組副廠匣就廢掉了,拿去別台也不能用

目前最常修到的EPSON的就是這樣,HP的我就不知道了

HP的韌體從官網下載下來的都是.EXE的可執行檔

就算有設備可以把ROM拔下來燒

也要先想辦法把韌體從已經加殼過的檔案解殼後抽出來燒

又或者看有哪家專門維修印表機的店家有備份出來

不然就只能花錢請人降級

EPSON的就很好搞,官網下載下來的就是單純韌體

而且不用把ROM拔下來就可以更新

從機器控制面板按下特定幾個按鍵就會進入FW更新模式

你可以上網搜尋"創達",他門有在收費降韌體,好像是500元的樣子

网友:
好文章,小弟又長知識了

网友B:
用過很多 HP印表機,如想用副廠墨水匣,我的做法是:
1.別用太新的 HP印表機,
2.別做韌體升級
3.舊墨水匣別丟,HP印表機告訴你這顆墨水匣沒水時,把眾多舊墨水匣輪流放入HP印表機,把它記憶體中此顆墨水匣號碼擠掉,又起死回生了
現用HP deskjet 1000印表機,用副廠墨水匣, HP印表機只敢詢問"好像"是已用過墨水匣, 或"可能是"副廠墨水匣,但我堅決選"這是原廠未用過墨水匣",HP deskjet 1000印表機就妥協於我,不像新的 HP印表機,是由它判斷且做決定,沒選項給我選

网友C:
原廠捍衛自家的廠製墨水匣決心真是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捍衛自家的廠製墨水匣決心真是令人......

因為原廠的目的就是要賺耗材的錢

賣機器賺不了什麼錢,還要保固

一般使用者如果每天都有印的話

耗材通常撐不到3個月就要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HP跟EPSON的機器都會在韌體更新之後鎖住副廠墨水匣

通常都要經過降級才可以用副廠匣

在台灣還可以, 在外國就沒辦法了
所以只能拋棄這種垃圾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過很多 HP印表機,如想用副廠墨水匣,我的做法是:
1.別用太新的 HP印表機,
2.別做韌體升級

原來這樣, 難怪 HP 的手段越來越俐落

网友:
依目前各廠牌的印表機

我覺得啦...是我個人覺得喔...

噴墨跟點陣要用EPSON的

理由是EPSON噴墨的機器要維修比較好處理

點陣選EPSON是因為根本沒其他廠牌可選擇

雷射的話選HP

理由是它們目前耗材還是都使用三合一碳粉匣

使用傳統的雷射掃描單元而非SLED

維修方面比較好處理

EPSON跟全錄目前的雷射印表機全都用SLED

碳粉匣跟光鼓是分開的

光鼓+SLED組成顯像單元組件內建在機器內

如果顯像單元出問題...例如SLED壞掉(機會比較低),光鼓不良,光鼓刮刀不良等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丟回收場了

就算有人肯花大把時間把整台機器全拆開換一整個顯像單元(有些店家甚至只換壞掉的單一組件)

費用也不會很低

送捷X網就不用講了,報出來的價格都是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