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PT SF-3312M 室內霧化循環風機 風扇不轉

楼主(2017-08-13):
PRC製,SUNPENTOWN(是尚朋堂嗎?)

拆開後,馬達有卡卡的感覺,用手轉動後上了WD40,順暢多了。
上電後馬達有感覺電流通過,但是還不轉。
問題一:請問如何測量馬達的好壞?

控制版上連接馬達的四個點有電位。
問題二:如果馬達是好的,下一步該如何查?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廠牌標籤

廠牌標籤

控制板

控制板

控制板號

控制板號

控制電容

控制電容

繼電器

繼電器

网友:
上電有感覺到 馬達有電流
馬達軸心轉動很順 那 圖5 運轉電容 換看看 250V4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電有感覺到 馬達有電流
馬達軸心轉動很順 那 圖5 運轉電容 換看看 250V4Uf

謝謝快速回覆,我還需要去找找零件

网友B:
運轉電容 250V4Uf +1,
要確定馬達是能動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運轉電容 250V4Uf +1,
要確定馬達是能動作下.

謝謝指導!

网友:
先量一下是否斷路
斷路往保險絲去查

沒有斷路才去處理起動電容
啟動電容也很好拆,拆下來量看看容質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下是否斷路
斷路往保險絲去查

請問你說的是馬達的斷路嗎?
另外,馬達保險絲通常在哪個位置?是靠近線圈處嗎?
謝謝你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說的是馬達的斷路嗎?
另外,馬達保險絲通常在哪個位置?是靠近線圈處嗎?
謝謝你的指導! ...

你可以搜尋看看,
論壇有很多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尋看看,
論壇有很多實例.

謝謝提醒。
我已經再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6%8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