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關於HD63701VOC是否可以代換HD637B01VOP

楼主(2017-08-13):
請教各位大大關於關於HD63701VOC是否可以代換HD637B01VOP,我之前買了十多顆HD637B01VOP無法燒錄,因為這顆是一次性燒錄的而這顆HD637B01VOP年代久遠,對岸只賣拆機的,另外我找了許久有找到另一顆相似的HD63701VOC,想請問大家是否可以代用,謝謝

2.8 MB, 下載次數: 17

网友A:
https://www.jaapsch.net/psion/pdffiles/hd6301-3_handbook.pdf

看裏面的右下頁數為2的那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aapsch.net/psion/pdffiles/hd6301-3_handbook.pdf

看裏面的右下頁數為2的那頁。 ...

老師 我有看了第二頁,但是沒看到HD637B01VOP的部份,有看到HD63701VOC,所以是代表可代換嗎?HD63701VOC可以代換HD637B01VOP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 我有看了第二頁,但是沒看到HD637B01VOP的部份,有看到HD63701VOC,所以是代表可代換嗎?HD63701VOC可以 ...

jojoling老師檔案截圖如下

网友B:
新貨都怕已經燒過, 拆機的就直接扔了, 買開窗的不然自己開窗曬U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貨都怕已經燒過, 拆機的就直接扔了, 買開窗的不然自己開窗曬UV

你是說把mcu再開窗,是說用磨開mcu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sscorps.com/products/?mode=data&id=72&top=0

x大謝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