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戴爾DELL S2240Mc 22吋LED液晶螢幕正中間有螞蟻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13):
這台戴爾DELL S2240Mc    LED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正中間卡著螞蟻屍體.

其實這情況很常見.本來螞蟻應該是活的好好的.躲在裡面取暖.
通常都是主人手癢.出手去按牠.牠就會死給您看.
有天主人終於受不了天天面對良心的譴責.所以就來找我們求救了.

這台是細框ips面板.這也增加了拆解的難度.
主人說找過原廠求助.原廠說只能換新面板.沒有收屍這服務.
主人另外也找過兩家維修商.那兩家也是看到這面板就說沒辦法.請主人節哀.
我只能說我盡力.不過這有一定難度.最重要是拆破不賠.拆破不賠.拆破不賠.這很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液晶螢幕型號DELL S2240Mc

拆機面對.

拿掉外框就只剩薄薄的膠框了.最外層的膠框還跟液晶玻璃是黏在一起的.
先休息再研究看怎麼拆.

二合一主板.

面板型號LM215WF3(S2)(C4)

繼續拆T-CON.

以下本人由於太專心拆解了.所以根本就忘了照相這碼事.

再次想起照相就是把螞蟻大體移出之時.
簡單幫牠做場法事.希望牠一路好走.阿彌陀佛.
另這大體還是保留給主人處理吧!畢竟是他下的手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小弟我也會跟客人說...拆破不賠!!!!不賠!!!不賠..,
而且是現場講一次後...再簡訊告知一次..等客人簡訊回覆
之後才會動手處理.....因為有賠過....

网友:
g 大應該直接請專家來處理螞蟻,我幫你介紹一下。

网友:
拆破不賠!!!!不賠!!!不賠..,.   通常是拆破了,客人就失去理智!要求負責.

网友A:
上次接到一台42吋要換LED燈條的,跟客人說有機會造成面板破裂,如果破了不賠,客人回我說搞不好是你們拿破的跟我對換,這時我只能說既然不相信我們,那請另找高明吧!客人也說本來就是這樣哪有人弄破不用賠的道理,所以我當然就不做他的生意了,免得日後有糾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接到一台42吋要換LED燈條的,跟客人說有機會造成面板破裂,如果破了不賠,客人回我說搞不好是你們拿破 ...

因為你們雙方的角度不同~

對方認為你既然願意拆就應該有本事別弄破,而以你的角度而言是拆面板本就含有極高風險,
原廠服務都沒在拆面板了,為何你就得拆還得包賠?......這是一種風險成本承擔的問題誰都不
想要....

就好比醫生把一些關鍵風險轉嫁回病患身上,由患者自行決定承擔風險......我兩案併呈一起告
訴你如果這樣的優點和缺點,如果那樣的優點和缺點.....可是患者大多數都不具專業知識無法
做出正確的選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們雙方的角度不同~

對方認為你既然願意拆就應該有本事別弄破,而以你的角度而言是拆面板本就含有 ...

所以囉,我選擇不接這單生意,我想應該沒有一位師傅肯接受這種風險(弄破還得自己賠)

网友:
這跟投資一樣不保證穩賺,風險要客戶同意承擔,再做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囉,我選擇不接這單生意,我想應該沒有一位師傅肯接受這種風險(弄破還得自己賠) ...

應該雙方各退一步

网友:
看到畫面,原來gkjnn大晶典工作室老板,這幾天在露天找零件,想說這賣家的店名好像在哪看過.....
原來是在痞酷這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囉,我選擇不接這單生意,破了屏(弄破還得自己賠) ...

不好意思.....我會...接受這種風險[一台42吋要換LED燈條的]..您的情形跟樓主的特殊狀況不一樣....一般電視更換LED, 如果破了屏幕的話..我會賠客人兩台, 或者是更新的TV.

我換了LED給客人, 附贈一年的保固期間, 因為我覺得如果客人只能用三個月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有一台LG的電視, 今年就回籠三次. 因為我用..嚴以律己, 寬以待人的處世態度.. [晶拍謝]..現在已經功夫練的閉著眼睛都可以做了..所以才會發明垂直換屏幕法..早期用吸盤法, 破了好幾個屏幕....

我是這樣覺得.. ...不應該失去任何的客戶. 刁鑽的客戶, 有刁鑽的方法. 就是收費收高一點就好了. 就是破屏保險費了.

我想應該沒有一位師傅肯接受這種風險(弄破還得自己賠).............以前舊的CRT電視, 常常有員工會去不小心撞到, 造成損壞. 我一律扣薪水賠償,...  後來大家都非常的小心注意, 就很少發生這種情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們雙方的角度不同~

對方認為你既然願意拆就應該有本事別弄破,而以你的角度而言是拆面板本就含有 ...

其實是(客戶)沒有信任的基礎共識。
所以原廠情願換模組,好賺,省時,省力

网友:
其實是(客戶)沒有信任的基礎共識。
一個是死馬當活馬醫(省錢)
一個是你就是要修到好,修不好那是你的問題

所以原廠情願換模組,好賺,省時,省力

peter說的沒錯, 刁鑽的客戶就要+上特別服務保險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會...接受這種風險[一台42吋要換LED燈條的]..您的情形跟樓主的特殊狀況不一樣....一般 ...

液晶CELL本身很薄很脆弱,你竟然用吸盤去吸,難怪會破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會...接受這種風險[一台42吋要換LED燈條的]..您的情形跟樓主的特殊狀況不一樣....一般 ...

沒辦法我功力沒有彼德大帝的利害,更沒練功閉眼就能換的功夫,所以只能不接這件CASE

网友B:
風險大於利益,所以一修大師就棄修了....

假如42"破掉換一台32"給對方,客人大概也不要吧?...換50"...就祈禱你弄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風險大於利益,所以一修大師就棄修了....

假如42"破掉換一台32"給對方,客人大概也不要吧?...換50"...就祈 ...

不是這樣子的.....因為我已經煉成了金鐘罩鐵布衫..金剛不壞之體...現在換螢幕從來沒有破過...所以根本不用考慮會破的因素. 有些螢幕有用雙面背膠要非常小心, 我都做檔案歸納起來了.

簡單的說:  在我的字典裡面...沒有破屏的兩個字!   因為機率等於零.....所以根本不用考慮:  ~ 如果破屏的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我功力沒有彼德大帝的利害,更沒練功閉眼就能換的功夫,所以只能不接這件CASE ...

給他開二種價......

一種是破屏不用賠...一種是破屏要賠同尺寸不同牌的報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給他開二種價......

一種是破屏不用賠...一種是破屏要賠同尺寸不同牌的報價......... ...

意思是雙方對賭~

給你兩種價錢,也就是破了算誰的~~~~便宜的就發生意外不賠
貴的就是賠給你一台多少吋的堪用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這樣子的.....因為我已經煉成了金鐘罩鐵布衫..金剛不壞之體...現在換螢幕從來沒有破過...所以根本 ...

痞酷的老師~~~要把檔案公佈丫n_120|
又沒人搶得倒你的生意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