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H-L42B12W開機後3秒就關機

楼主(2017-08-13):
國際TH-L42B12W
電源版
主板
主板局部放大
插上按鍵版就會關機
出現聲音微調畫面
自動出現選項...一直循環跳動
還出現這畫面...
各位上仙...大家好~
這台電視開機後3秒就關機....
經檢查後發現拆下按鍵版.開機就正常.過一會兒就會出現聲音微調畫面(圖6).
再來又出現選項畫面(圖7).一直循環跳動.遙控無法操作~
再過一會兒.又出現(圖8)畫面...
以為開關短路(開機後電壓=紅線3.25V.黃線3.25V.黑線0V)..將按鍵開關全拆下.再插上按鍵版.馬上就關機....
想說問題應該在主板上的某IC上..
爬文得知有可能是24C16損壞..
請問~若使用拆機品24C16 IC如何清除?
請大大們指點....謝謝~

网友A:
熱風槍或吹風機吹這些電容試試

网友:
按鍵全換吧!

楼主:
目前按鍵全拆了.基板上沒按鍵插上去依樣會關機....

楼主:
請問如何補救?
還是整個按鍵版換掉?
請指點~謝謝~

网友B:
按鍵開關全部更新,排線插回去

+

U15換一顆空白新品,開機再試一下

看一下會員經驗

國際 TH-L42B12W 亂動作<已完修>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47103-1-1.html

Panasonic TH-L32B12W 音量及頻道異常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或吹風機吹這些電容試試

ArmsCastle 你好..
開機後用熱風槍吹(你畫的紅色框框內)就不會關機~
只要熱風槍沒吹一下子就關機...
16v10uf 電容7顆都換了.扔然無效.....
請問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呢?
請大大指點...謝謝~

補充..紅色框框上方的穩壓ic 很燙.這有關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開關全部更新,排線插回去

+

wet 你好~
目前待料中....
等U15換好之後再上來報告..
謝謝你~

网友A:
我只記得,確定問題在紅色框裡,烙鐵一顆一顆熱,然後換了個容量大很多的電容

网友C: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一個型號的按鍵和插pin不可以拆。不過有一個偷吃步的辦法,sw的上面凸點拆掉裡面用尖尖的東西清一清畫ㄧ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記得,確定問題在紅色框裡,烙鐵一顆一顆熱,然後換了個容量大很多的電容 ...

你好~你換''容量''大很多的電容?
電容原先是16V10UF我換了25V10UF~
我在試試補焊....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一個型號的按鍵和插pin不可以拆。不過有一個偷吃步的辦法,sw的上面凸點拆掉裡面用尖 ...

你好~不太懂你的意思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記得,確定問題在紅色框裡,烙鐵一顆一顆熱,然後換了個容量大很多的電容 ...

ArmsCastle 您好~
感謝您提供資訊~
換個容量大的電容100uf 就OK囉~
熱機6小時....正常~
再次感謝~~
也謝謝各位大大們給予意見參考...
謝謝大家~

這台國際TH-L42B12W 已完修~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提供的資訊有誤...
那顆IC附近的電容我也都有換掉n_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提供的資訊有誤...
那顆IC附近的電容我也都有換掉

你是說U15 附近的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