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1026G的變壓器無輸出

楼主(2017-08-13):
大家好,小弟喜歡DIY修東西,

每個東西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圖上是交換器DES-1026G的變壓器,

量過都沒任何輸出,想請教大家,

遇到這種的變壓器該怎麼維修呢?

如果要手工纏繞也沒關係,我也想學,謝謝!
本主題

网友:
變壓器好少壞
這是交換式電源先找資料認識基本原理

网友:
變壓器無輸出,
那就往它的上頭元件著手看看 !

网友A:
實際維修經驗上,變壓器故障的機率非常低,幾乎沒遇過。

沒電壓輸出,高壓區零件故障率比較高。

若要學習變壓器設計,可以將變壓器加熱後拆開鐵粉心,然後膠帶、銅線逐層拆開,要邊拆邊紀錄各層圈數、線徑,腳位,再跟電路對照分析,大致就能了解變壓器為何這樣製作。

不過要注意,拆解之後有可能回不去了,因為手工繞線總比不上機器,有可能繞起來太胖裝不回去,或銅線變成太短。

网友:
檢查保險絲或是電線是否短列,我只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際維修經驗上,變壓器故障的機率非常低,幾乎沒遇過。

沒電壓輸出,高壓區零件故障率比較高。

謝謝提點.
希望可以早日找出故障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點.
希望可以早日找出故障點

那請拿三用電表量測.

网友:
應該先從了解如何使用3用電表開始....以後才能活用

网友:
交換式電源,奉勸各位業餘愛好者還是不要去碰它。看別人在舞台上演戲感覺是很簡單啦……

傳統型的市電變壓器電源就還有這個機會。現在產品多見阻容供電器,學習怎麼把它踢出自家門,
改成市電變壓器來供電,相對來說,這種 DIY 真的是容易多多了

网友(2017-09-13):
測良線圈阻抗, 如果沒有就是斷線。拆掉封膠看能不能找到斷線銲接, 在上凡立水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