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求救bosch GSR10.8-2-LI無法運轉

楼主(2017-08-13):
求救bosch GSR10.8-2-LI無法運轉

小弟朋友給了兩把起子,原先A馬達不會正.反轉,B可正轉無法反轉!
想說應該是開關或機板故障把兩把拆拆合二為一應該可用!
殊不知兩把合二後正反轉可正常使用,但是速度越來越慢!
以為電池沒電了(沒注意電量燈剩幾格),後來充飽電後兩把都無法運轉了!
馬達和機板都交叉測試過都無法運轉!

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如何去測試馬達或機板故障!?
確定問題後網路買零件直接更換!

网友A:
按鍵和正反轉開關有無先測試通斷是否動作正常?

网友B:
按鍵和正反轉開關接點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和正反轉開關接點氧化.
引用 网友A:
按鍵和正反轉開關有無先測試通斷是否動作正常?

回復兩位前輩,剛剛拆了正反和啟動開關被我弄壞了......

看來開關是必買得了!另外可以直接送原電池10.8V的電去測試馬達嗎!?

网友:
把馬達直接接電池測試馬達是否正常?
這組起子機是電子調速,正反向開關跟啟動/調速開關都做在一起,應該也不好拆。
大陸買的到馬達,不過控制板應該是沒有才對,要直接跟代理商買。

我家有一支BOSCH 10.8V的起子機是不能按到最底,也就是想讓它運轉最快就斷電,最多只能按2/3的位置,我問過代理商,他們說要整組控制板換掉,我也是在等有時間來拆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復兩位前輩,剛剛拆了正反和啟動開關被我弄壞了......

看來開關是必買得了!另外可以直接送原電池10.8 ...

你拆壞的部份拍照片給我看,我搞不好有故障板子可以給你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壞的部份拍照片給我看,我搞不好有故障板子可以給你拆。

回前輩

損壞部分如圖所示,好奇的是為什麼兩個開關不同顏色,也不同樣式....

另外有在露天找到機板+開關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0192351912

如果大大的調速開關壞了那我的到是可以給您!
只是不知道您的是哪一種!

网友:
卡榫腳斷了也沒甚麼大不了,
試試用混合膠在該開關四邊塗抹在接合處. ( 不是塗抹在斷腳卡榫復原 )

网友:
看開關型號,掏寶有

jlevel.sell.everychina.com/p-102795379/showimage1.html

网友C:
開關買的到就好,另外你誤會了,我沒有要調速開關。

楼主:
淘寶+上運費不知道要多少錢

楼主:
但是馬達不知道要怎麼測試好壞....

楼主:
回家再試試直接忽略正翻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買的到就好,另外你誤會了,我沒有要調速開關。

可以給您一組阿!
板子+調速開關,相互支援!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給您一組阿!
板子+調速開關,相互支援!呵呵

真的我用不到,並不是客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我用不到,並不是客氣。

好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