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家都買那一牌的鑽頭?

楼主(2017-08-13):
台語都叫鑽尾,不管鑽頭或鑽尾都沒關係,市面上啥HHS、鍍鈦、含鈷......,請問︰

1. 鑽2mm 的不透鋼大家都用那一種牌子?
2. 全新鑽頭大約鑽幾孔就要換針或磨過?

网友:
鑽頭大多沒品牌,
有聽過牌/電動工具品牌的則很貴,  後來我都在掏寶買....

鑽2mm 的不鏽鋼要用含鈷鑽頭,
較大的孔,要先用細鑽頭鑽出導孔後,再用粗鑽頭...

因為是用手持式電鑽,大多是被鑽到斷掉...

网友:
不銹鋼鑽頭一般最小只買3.0 mm來用, 感覺BOSCH的HSS-CO鑽頭還不錯. 鑽10個孔還OK.
不是專業在用所以也鑽不多. 其他便宜的鑽頭1~3個孔就不行了!
之前自家升降白鐵門要裝門鈴開關所試出來的,
都是買回來直接鑽的結果.還沒有砂輪機工具可以磨鑽頭.

网友:
鑽頭在鑽孔時記的要上油保護~沒切削油用機油也可以
不銹鋼滿Q的注意鑽頭不要空轉~要上油~要上油~要上油
這樣鑽頭可以用很久

网友A:
1.含鈷鑽頭,不然用自攻螺絲也很方便,鑽鈍再換另一支自攻螺絲

网友B:
Nachi我只買這家的

网友:
鑽2mm的不鏽鋼用一般機械五金買的就很好用了 . 主要是轉速搭配 . 手持就是開關壓放頻率

幾孔沒一定的答案 . 刀鋒鈍掉就要磨 . 重點是配合工件來決定刀鋒怎麼磨

网友C:
鑽不鏽鋼要用含鈷鑽尾,轉速約4000rpm,施力要適當,失利不當會磨鈍鑽尾。轉速不是愈高愈好。轉速太低鑽不動,太高鑽尾一下子就被磨鈍了。

网友D:
wish大大可以去五金行跟老闆說,最貴的來一支... ...
日系的或蘇式鑽頭都OK, 要說明是鑽白鐵的就好(外層是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含鈷鑽頭,不然用自攻螺絲也很方便,鑽鈍再換另一支自攻螺絲

咦,2以後怎麼不見了 ...  ...
喔,偷偷留了幾手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鑽不鏽鋼要用含鈷鑽尾,轉速約4000rpm,施力要適當,失利不當會磨鈍鑽尾。轉速不是愈高愈好。轉速太低鑽不 ...

失利是股票投資不利,沒股利?
還是鑽頭失去利用價值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chi我只買這家的

我也是NACHI 的愛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大可以去五金行跟老闆說,最貴的來一支... ...
日系的或蘇式鑽頭都OK, 要說明是鑽白鐵的就好(外層是 ...

外層金色的都只是鍍鈦,就算是NACHI 或SUS 鑽幾孔就不行了,要鑽不銹鋼還是要含鈷的才會耐用。

楼主:
一般的鑽尾只會在刃口做硬化,就像鎢鋼鑽頭也只會在刃口燒一小塊鎢鋼一樣,那裡才是鑽尾最硬的地方,也就是並不是整支鑽尾都硬化處理,影片中選擇從尾部鑽孔當然鑽的下去,如果從刃口部就不行了。

网友E:
請問要鑽多厚,4MM厚度要用SSD的鑽頭,含鈷鑽頭(當然是比較好啦),你照片那些,黑色是鑽鐵的,鍍鈦也鑽鐵的,要不然你就去 振宇 買看看,有一種新款的,但是有沒有2MM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如果要鑽的是1~2mm左右的金屬薄板,
用正常鑽頭鑽的話通常會有鑽成三角孔或者鑽完的孔有毛邊的問題,

這時建議可以將鑽頭修一下, 磨成平的, 但要保留尖端,
磨成有點類似木工鑽頭的感覺, 但兩側是平的

以下是斷掉的鑽頭廢物利用磨的, 鑽薄板蠻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要鑽多厚,4MM厚度要用SSD的鑽頭,含鈷鑽頭(當然是比較好啦),你照片那些,黑色是鑽鐵的,鍍鈦也鑽鐵的 ...

有說了要鑽2mm不銹鋼。
其實不銹鋼也有分硬度,有的也HHS 也鑽的下去,以我不是很專業的經驗,鑽尾黑色的(HHS)就算是名牌也只能鑽一般鐵材,金屬色的是HHS 跟含鈷的,有一種含鈷的鑽尾電鍍很淺的棕色,大多見於沒有啥品牌的鑽尾,金黃色的則是鍍鈦,其實NACHi的鑽針都很耐鑽,只是價格比較貴。

我們斜對面就一家振宇,不過我的印象他們沒有賣NACHi跟SUS,對了!SUS (蘇氏)的鑽尾也是很多人愛用。

网友G:
台中旱溪東路往南,左轉振興路後的右手邊有家"益佃",專門賣切削刀具,有更多種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中旱溪東路往南,左轉振興路後的右手邊有家"益佃",專門賣切削刀具,有更多種選擇. ...

其實我是要問大家都買那一種鑽尾,並不是問那裡有賣鑽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鑽的是1~2mm左右的金屬薄板,
用正常鑽頭鑽的話通常會有鑽成三角孔或者鑽完的孔有毛邊的問題,

好像銑刀喔

网友H:
老灰狼大都是在玩鐵材...也都只選....NACHI
目前有一款便宜又好用的磨刀器...可磨鑽頭....大約2千出頭

网友:
這圖是跟別人借的,我公司都用這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灰狼大都是在玩鐵材...也都只選....NACHI
目前有一款便宜又好用的磨刀器...可磨鑽頭....大約2千出頭

照片咧~
話都說一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照片咧~
話都說一半??

帖子裡...照片那麼多了...
而且都沾滿了油...不好意思...獻醜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帖子裡...照片那麼多了...
而且都沾滿了油...不好意思...獻醜啦!!!

老弟阿~
這樣表示你很認真工作啊!

磨刀器的照片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老弟阿~
這樣表示你很認真工作啊!

sandy姐....磨刀器...我還在考慮啦!!!...
偶都自己靠感覺磨鑽頭....
市面上這台蠻不錯的...小巧玲瓏
菜刀..剪刀..鑿刀..鑽頭都能磨....居家合適
拍賣場搜尋..."多功能磨刀機"

偶還是比較甲意...蔡總裁那一台n_133|

网友A:
引用 网友H:
sandy姐....磨刀器...我還在考慮啦!!!...
偶都自己靠感覺磨鑽頭....
市面上這台蠻不錯的...小巧玲瓏

蔡總裁那一台,
我有看過嗎?
跟他A過來.
我都用手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蔡總裁那一台,
我有看過嗎?
跟他A過來.

sandy姐....那台...100多公斤...我搬不回來
鎢鋼鑽頭研磨機...

偶知道...螢刀A地址...您找個時間...給他請(A)回家n_133|

网友:
引用 网友H:
sandy姐....那台...100多公斤...我搬不回來
鎢鋼鑽頭研磨機...

看到這一台,
我不要,這傢伙太大.
沒地方擺,
我又不開工廠,
蔡總裁留著自己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andy姐....那台...100多公斤...我搬不回來
鎢鋼鑽頭研磨機...

老禿熊~~你吃藥時間倒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禿熊~~你吃藥時間倒了啦~~~

 ....時間還沒到
不過...昨天好像忘了吃n_133|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鑽的是1~2mm左右的金屬薄板,
用正常鑽頭鑽的話通常會有鑽成三角孔或者鑽完的孔有毛邊的問題,

總覺得這是用機器磨出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總覺得這是用機器磨出來的,

哈哈...這是我爸用台式砂輪機手磨的,
家裡是開傳統小型鐵工廠,
鑽頭車刀之類的如果不利看他都自己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總覺得這是用機器磨出來的,

這種鑽頭本來就有專用磨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這是我爸用台式砂輪機手磨的,
家裡是開傳統小型鐵工廠,
鑽頭車刀之類的如果不利看他都自己磨 ...

你爸太厲害,該跟他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