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18650鋰電池與交換式並聯問題

楼主(2017-08-14):
請教一個鋰電池的用法..
用4顆3.7v 的18650鋰電池串起來組成14.8v
先將鋰電池各別充滿..充滿時將4顆鋰電池用電池盒串再一起
有接保護板跟均流板..接起來電壓是16.4v(空載),
負載抽1a時會慢慢往下掉,目前約15.9xV

外面再接交換式電源,交換式空載時是15.87V, 負載一抽時是15.14V
然後將交換式的輸出接到鋰電池,並聯擴流..
但是交換式一開起來電壓出不來,應該是鋰電池電比交換式來的高,回流了..

現在問題來了..請教各位前輩
1.這2個不同電壓可以並聯嗎?
我知道可以再交換式輸出跟鋰電池輸出各接二極體隔開,可是會變成剛開始負載吃鋰電池的電而已,交換式沒有吃到,等到鋰電池電壓降到<=交換式時才會吃兩邊的電,但如果鋰電池<交換式的話,相反的交換式的電因為被二極體隔開,所以無法對離電池充電

2.不同電壓並聯會跟內組有關,在不考慮加均流IC外,
要如何做才能將交換式及鋰電池並聯再一起且負載同時吃到交換式來的電及鋰電池的電?

3.若將電池放電到跟交換式電壓相同時可以嗎?但是要放到多少才行?
因為鋰電池空載跟負載時電壓不同, 交換式空載及負載時電壓也不同.

4.如果只在交換式輸出接二極體,而鋰電池那端不接..
先將電池放電至15V,交換式及鋰電池再併起來,這樣交換式會對鋰電池充電充到與交換式同電壓(15.14V),
等於是交換式永遠對鋰電池充電,這樣不知道行不行?
但問題來了,開關一開時是空載, 交換式與鋰電池電壓又不一樣,這樣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問題?

目前:
鋰電池(空載):16.4V,  (負載):15.94V
交換式(空載):15.87V, (負載):15.14V

网友:
交換式跟鋰電池可以兩邊+蕭特基二極體防止回流 就可以並連。但是不知道你要用在哪邊
瞬間電流過大衝擊掛掉二極體,需要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