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700G 無影像,電源燈亮滅。

楼主(2017-08-14):
背面銘板

送電,確認無畫面輸出,取下液晶,

確認有維修過的痕跡,量測後確認3v3輸出不足,電壓會2.5V-3.3V亂跳,輸入電壓也亂跳。

取下電源板,量測5V及12V,皆會有跳動的情形。

因第一次修,不知道要斷哪裡,拆了高壓部份的零件。

取出MESR-100,ON BOARD量測電容量到兩顆數值比較奇怪的。
47μ電容
470μ電容

焊回拆下的高壓零件,換上新的電容,電壓輸出正常。

組裝,畫面正常。

補充內容 (2017-8-14 08:09 PM):
奇怪,編輯的時候沒有下面的那五張圖啊,發佈就跑出來了。

网友A:
MESR-100 真的縮短了很多維修時間,很便利 !
D28好像也傷的很重,照片中有看見明顯的裂痕和燒燙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R-100 真的縮短了很多維修時間,很便利 !
D28好像也傷的很重,照片中有看見明顯的裂痕和燒燙傷 ...

D28是公司之前送修私人維修,結果被退修的維修痕跡,
我想應該是因3.3電壓異常,認為是二極體不良,替換不行就退修了。

网友:
第一次就完修,讚!

网友B:
「取出MESR-100,ON BOARD量測電容量到兩顆數值比較奇怪的」是因為對照其他的嗎,才得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出MESR-100,ON BOARD量測電容量到兩顆數值比較奇怪的」是因為對照其他的嗎,才得知嗎 ...

量了幾片DVR 的板子,跟比對一些澎起來的電容,大部分好的電容他都顯示LO ESR ,跟你那篇文章的圖一樣。因為我還不太懂液晶的原理,就假設一下,出現數值且低於包裝數值的是異常的,這兩顆我換掉正常,有再裝回試試,確實都有影響,on board和拆下來量的數值是一樣的。

网友C:
這ESR meter還真強悍,大幅縮短解決問題的時間。
不過看到這出廠年份...還是全換掉比較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ESR meter還真強悍,大幅縮短解決問題的時間。
不過看到這出廠年份...還是全換掉比較一勞永逸。 ...

我想花最多時間的地方,是我不懂液晶,想說查查線路,耗了太多時間去斷跳線和拆零件,最後查是TL431和PC817的前端,才拿出MESR-100,看能不能碰到死耗子,最後我把量起OK和NG的電容,都一併換掉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