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維修實例] JVC J65D 液晶電視 不過電

楼主(2017-08-15):
還沒修過這麼大液晶 桌子都占滿了 不快修好要停擺了
還好是軟的
還是修理大台液晶電視比較好 (只能意會)
難怪5438大帝會說要修大電視

銘牌 :

電源板 + 背光板 : 拆下後補拍照的

主機板 :

插上電 電流表機然連 1 W 耗電都沒有 量保險絲開路了 就拆下電源板
應該不會單單保險絲開路而已吧 量一下全波整流二極體短路 那就對了 難怪保險絲會斷

故障位置 :

故障物品 :

量一下全波整流二極體輸出端對地值 應該可以了
那就插電試機 看有沒其他問題了 開機電源燈亮起 放心了

試機畫面 :

完修

网友:
還沒修過這麼大液晶 桌子都占滿了...............要改成直立放在物料架上.   以後會常常見到..請您未雨綢繆做好準備.

是修理大台液晶電視比較好 (只能意會) ...........就是成就感比較大...有時候比小台更好修理. 看了65寸的電視就沒辦法回去看42寸的...32寸的只能充當電腦顯示器用.

网友:
目前修過最大尺寸液晶電視為55吋

JVC J65D主板跟JVC J48T一樣(我修過)

网友A:
製造日期 2014
現在日期 2017
算一算差不多只用了3年
幾乎買完電器就準備要送修
這年頭3c產品搞的像衛生紙一樣
脆弱的設計成準備隨時要丟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製造日期 2014
現在日期 2017
算一算差不多只用了3年

過保固期之後這東西就沒價值了.....如果你不會修那就得碰運氣了

維修費太貴新品價格卻不貴時,3C垃圾就被製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製造日期 2014
現在日期 2017
算一算差不多只用了3年

老的電器很貴但是都用很久
現在都是便宜產品故障率真的很高
用幾年就丟製造垃圾

网友:
聽說今天有些地區停電
一停一覆電力過程
或許又激增了部份3c產品維修案件

网友:
以後就可以撿舊的電視,修一修就可以看了,不用買新的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台湾液晶电视的三包期是3年吗?

JVC的CRT彩电在对岸市场保有量非常大,但液晶就几乎难觅踪迹了,可能与市场定位有关。

不快修好要停擺了

什么意思?

楼主:
不快修好要停擺了

什么意思?

满江红 大
不快修好就停擺了
意思 : 因我修理液晶是平放在桌面上 65吋太大台把工作桌面幾乎占滿 已無其他空間修其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快修好要停擺了

什么意思?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有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