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訊總機SD616A 連接UPS正負極端口疑問

楼主(2017-08-15):
最近把家中的電話總機更換為東訊SD-616A,
先前通訊行有在舊的電話總機上接了一台UPS想直接沿用
但UPS的正負極連接端口跟SD-616A停電介面的不匹配
不知道電子材料行能不能買到轉接的連接端口呢?

原本UPS正負極連接端口

SD-616A停電電池介面

网友A:
SD-616A是用3.96的插座  很常見可以買到插頭的端子線  買回來剪線接著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616A是用3.96的插座  很常見可以買到插頭的端子線  買回來剪線接著用即可 ...

謝謝提供資訊
剛用關鍵字找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下面這種端子線

2P 3.96mm端子+線40CM

网友:
改接頭會比較方便。

楼主:
謝謝大家,我再來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