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容放電夾,用12V0.2W(高阻抗30歐姆)鎢絲燈泡放電

楼主(2017-08-15):
學dcstudio大作一支;測試夾 - 晶體管測試儀 測量SMD元件用
怕沒做成功,所以跟眼鏡行多要一支,想說做個電容放電夾,試看好用嗎?
燈泡很小,與3MM LED差不多
今天修卡拉OK擴大機,試35V6800UF大電容,剛開始很亮,再慢慢暗下來(2.5秒),用電表量殘餘電壓0.5V。
覺得可以看見電被放掉,超棒的。
*附註*:這種特殊規格燈泡,是我以前做汽車用品,開發**(保險絲斷毀自動顯示器)**去新竹工廠訂製用剩下的,如果大家也覺得好用,買不到,而有需要的話,我可倉庫找看還有多少?

補充內容 (2017-8-17 11:36 AM):
參考各大大的意見,自行改良加一個800歐姆1w電阻並聯,好像更安心,也更好用(特高壓電容少用,遇到應自己會注意),本創作僅方便一般電容用。

网友A:
請問耐壓可以到多少? 不知道120V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耐壓可以到多少? 不知道120V可以嗎?

如果把燈泡改成 "氣體放電管" 應該就可以放高壓... 了吧?
先說... 牛沒試過喔..

補充內容 (2017-8-15 05:02 PM):
看起來... 可以!
http://www.twwiki.com/wiki/%E7%8 ... E%E9%9B%BB%E7%AE%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耐壓可以到多少? 不知道120V可以嗎?

應該要用串聯多個燈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燈泡改成 "氣體放電管" 應該就可以放高壓... 了吧?
先說... 牛沒試過喔.. ...

試好要記得貼出分享喔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試好要記得貼出分享喔哦!!

牛是沒想到做個放電夾的說... 一直以來, 都是拿水泥電阻來放電!!

這片數據機廢板上有一顆放電管, 等等來查一下資料, 可以的話就來做一支!
免得修東西時, 老是被電得唉唉叫!

网友C:
這種小燈泡現在還是買得到,有 3V 6V 12V 等規格的。以前在做模型場景如室內燈或路燈都是用這種燈泡,在這個應用 LED 太過刺眼色溫也不對。

拿來當大電容器的放電指示是很方便沒錯,但是電壓超過太多很快就會燒壞,燒壞的時候無法放電不亮燈又會讓人誤會電容已完成放電而導致意外。
應該還是要用電阻來放電上頭再並連 LED 與 LED 的限流電阻,這樣碰到高電壓時會比較保險。
電阻是比燈泡耐用的多也不用太計較電壓高低,即使高達 200V 電阻也沒問題,因為 200V 的容量一般都不會大一下子就能放電放掉了。

關於這個放電電阻以前在玩 HiFi AMP 時都喜歡拿 33 歐姆 2W 的水泥電阻來用,手指抓著體積大小正好放電時又能感受到溫度。
還有一個用途就是串在電路板與正負電源間(兩顆電阻),第一次送電時可以做為限流來保護電路板,也能用來量測 AMP 的靜態電流,測完後就能拿掉正常工作了。

我個人不會去做一個放電專用工具因為工具太多常常會找不到,而電阻零件箱內就有了很好找。
而如果容量不大(<1000uF)的我就直接拿尖嘴鉗直接短路放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是沒想到做個放電夾的說... 一直以來, 都是拿水泥電阻來放電!!

這兩個都不適合電容器放電,右邊的氖管是七八十伏特以上才會放電且電流也很小,左邊的放電玻璃管要高達幾百伏特才會有電流導通。

网友D:
尖嘴鉗或大支螺絲起子直接短路放電,
我覺得最方便快速 !

网友E:
平時碰到大電容的機會不多
限壓50V的 直接痞酷鏟短接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尖嘴鉗或大支螺絲起子直接短路放電,
我覺得最方便快速 !

我也這樣認為,
方便又快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平時碰到大電容的機會不多
限壓50V的 直接痞酷鏟短接的說

不會電到自己嗎?
沒有絕緣.

网友:
我記得以前我有個20W燈泡都拿來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會電到自己嗎?
沒有絕緣.

限壓50 通常電壓25-35V左右
我很少修100u以上的(省電燈泡裡面15-22u/250V基本上也沒問題的)
短路會直接形成迴路 不會觸電的
音響或 比較大的電機
有的有1-2個法拉以上
加上電壓都1-200V起跳
那個就不能開玩笑
還沒短路 觸到單腳就先觸電啦
而且 大電容 大電壓快速放電 SPARK會打壞雞絲 要用其他方式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是沒想到做個放電夾的說... 一直以來, 都是拿水泥電阻來放電!!

氣體放電管面對電容性電源
我想會很精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小燈泡現在還是買得到,有 3V 6V 12V 等規格的。以前在做模型場景如室內燈或路燈都是用這種燈泡,在這 ...

室內燈,路燈用那麼小可行嗎?直徑(鎢絲燈泡3mm長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內燈,路燈用那麼小可行嗎?直徑(鎢絲燈泡3mm長5mm)

我的鐵道模型是 Z 規 1:32,3mm x 32 = 9.6cm 直徑與一般的路燈差不了多少。

用在模型船上的舷燈也很剛好。

网友:
构思非常精巧,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燈泡改成 "氣體放電管" 應該就可以放高壓... 了吧?
先說... 牛沒試過喔..

如果把燈泡改成 "氣體放電管" 應該就可以放高壓... 了吧?

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