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窗型冷氣 開啟無風 壓縮機有動作

楼主(2017-08-15):
LG窗型冷氣
LW-721C

這台是岳父家的冷氣
某天他說,冷氣突然沒有風了
特別跑一趟去他家幫他看一下

事前有拜一下估狗大神
大多數都是 風扇啟動電容問題

到現場開機測試
冷排會冷 但是沒有無風

踩沙發上
拆了面板
從出風口用起子轉一下風扇
旋轉正常 沒有卡住
排除軸承卡住

想說拆下風扇電容檢查看看
但是 我到這一步驟卡關了

從前面都無法拆下機板和控制鐵盒這塊
透過目視 有沒有看到 風扇啟動電容

請問這台該怎麼拆? 風扇啟動電容在哪個位子呢??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經驗
是要冷氣要整台抽出來才能看到風扇電容嗎?

冷氣銘牌

鼓風扇 用起子測試 旋轉正常 沒有咬死

控制面板後面基板+壓縮機電容

网友A:
有可能壓縮機與風扇的電容是同一顆,
但不同電容值.
可能是圓圓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壓縮機與風扇的電容是同一顆,
但不同電容值.
可能是圓圓那顆.

我很努力
但是拆不下那個方形的鐵盒...
那個圓形的電容 我也拔不出來 XDD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努力
但是拆不下那個方形的鐵盒...
那個圓形的電容 我也拔不出來 XDDD ...

上方的螺絲要鬆開,
才能取出盒子,
看哪裡卡住,要慢慢排除.
別放棄.
剛好有這篇: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237807

网友:
這台冷氣要小拉出來一點~
就是整台冷氣裡面跟外殼前後要分開一點~
鐵盒右邊外面靠近壓縮機一點~有一個鎖點~
鐵盒才能拿出來~

网友:
這螺絲拆了嗎?

楼主:
拆囉 看到的螺絲都拆了
排線也拆了
機體都拉出一半了
機殼左右兩側的螺絲也拆了
因為在窗戶上動作 有點怕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囉 看到的螺絲都拆了
排線也拆了
機體都拉出一半了

冷氣能力 :2.1kw 8000btu 的小機器 30~40kg
再找一個人,整台給他請下來。
慢慢查修,順便清洗保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囉 看到的螺絲都拆了
排線也拆了
機體都拉出一半了

丈人不能幫忙嗎?
請人幫忙一下,
比較容易用,
注意安全。

网友:
這很基本
先拆螺絲
不會拆的話
說什麼都沒用

网友:
怕危險給人賺吧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