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久量 LED-666 充電抬燈,想請問這是何種電池。

楼主(2017-08-16):
昨天停電了,拿出前幾天充電也試用過的簡易型抬燈,

開啟電源,LED微亮,
充電時,電池電壓為2.7V,
移除充電線材,電池電壓降為1.2V,
想請問,這一種電池是什麼類型的電池,想要買來替換,
輸入電壓為2.7V,是不是就不適合直接裝上鋰電池?
再麻煩各位,謝謝。

网友A:
看似4V鉛酸蓄電池
看正上方有幾個孔; 一個2V, 兩個4V

谷哥一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8%E9%9B%BB%E6%B1%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4V鉛酸蓄電池
看正上方有幾個孔; 一個2V, 兩個4V

感謝lazy大,那我這個就是4V的了,
想直接替換成鋰電池,輸入量起只有2.7V,
要再來確認是不是電池造成的,
lazy大提供的連結,此大小的電池,電流都沒有很高,
替換成鋰電,應該可以撐比較久吧,
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是不是正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大,那我這個就是4V的了,
想直接替換成鋰電池,輸入量起只有2.7V,
要再來確認是不是電池造成的 ...

本來就不是設計給鋰電池
應該買一個鋰電池用的燈

网友C:
要改鋰電要先改輸入電壓,再來要看LED的電壓及電流,不管4V 3,7V一定要降壓才能用,不然LED很快就壞了,另外這種草帽LED的燈偏藍,照射不均勻,不太適合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鋰電要先改輸入電壓,再來要看LED的電壓及電流,不管4V 3,7V一定要降壓才能用,不然LED很快就壞了,另 ...

真是這樣耶,cch002大也有買過嗎,
這次只是因為停電,臨時要拿出來用,結果不會亮,才說說能不能改成鋰電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就不是設計給鋰電池
應該買一個鋰電池用的燈

這也有想過,鋰電池後續若有電池不良,好像也比較好取得,
昨天最後也是用了行動電源+usb的led燈,就先撐過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這樣耶,cch002大也有買過嗎,
這次只是因為停電,臨時要拿出來用,結果不會亮,才說說能不能改成鋰 ...

這種電池不耐用,
續充幾個小時看看,
或許還能用.

网友D:
鉛酸電池的特性就是要使用在經常維持滿充的備用電力上,
一般充飽電後使用到沒電再充的設備不適合使用鉛酸電池,所以不耐用。
鋰電一個CELL在這裡使用就會剛剛好,或者鎳氫x3也可以考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鉛酸電池的特性就是要使用在經常維持滿充的備用電力上,
一般充飽電後使用到沒電再充的設備不適合使用鉛酸 ...

沒買過,原理相差不大,電壓調整應該是從那顆大電阻降下來的。
充電電路是阻容電路,用在鋰電充電比較危險。可以先拿充好的鋰電替代鉛酸電池試試,並量一下LED電壓,不要超過3.2V,應該就沒問題。

网友E:
剛剛研究電蚊拍的充電、發現這電池的充電電路上的電容、容易故障、造成無法充電。那顆電容拆下看有沒低下問題。

网友:
  也可能是電池老化了, 這種 4V 鉛酸充電池也常見於電蚊拍和小型手電筒內.

  可在網拍鍵入 "電蚊拍 充電 電池" 組合即可找到.

  下單前確認尺寸; 若無原尺寸, 寧小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剛研究電蚊拍的充電、發現這電池的充電電路上的電容、容易故障、造成無法充電。那顆電容拆下看有沒低下問 ...

電容真的是不良的,規格為100U/50V,

想把鉛酸電池換掉,用行動電源的板子替換上,再接上鋰電池,

网友:
這燈我也有一個,是朋友說電池沒電給我的,我是這樣改的,請看圖參考,因是用18650電池,所以要過一個整流二極體才能接到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