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華碩 ZenFone 6 A600CG 更換液晶總成

楼主(2017-08-16):
Asus ZenFone 6 A600CG 更換液晶總成
此機為朋友父親在使用的手機,螢幕大,老人家使用很順手,雖然己經破兩次,還是來找我更換

故障問題:觸控玻璃破裂/下緣虛擬按鍵失效/液晶顯示有細微線條
拆下背蓋螺絲,螺絲尺吋都相同
華碩手機都還滿好拆的,適合初學者DIY研究
電池右下方有雙面膠,這膠條堅固到要用尖嘴鉗夾住才抽的出來= =
拆下主機板後使用熱風槍加熱分離中框
此機為第二次換總成,所以簡單加熱一下就分離完成
新舊總成一起來拍張照
新的總成裸測正常
將中框邊緣清潔後塗上一圈T8000膠
準備貼合總成
此台中框滿緊密的,手指壓壓就貼緊,就沒使用加壓器了
重新組裝後測試各項功能都正常
心情不錯....順手幫手機貼上保護貼,準備交機OK

网友A:
看來大大是手機維修高手,請問那個膠跟3M雙面膠那個牢靠,那T8000那裡買,以後要分離也是加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大大是手機維修高手,請問那個膠跟3M雙面膠那個牢靠,那T8000那裡買,以後要分離也是加熱嗎?
謝謝! ...

感謝大大讚美,其實換總成只要夠細心,看看網路影片就可操作,等我遇到困難點的再來分享給大家

請問那個膠跟3M雙面膠那個牢靠
是指電池下面那個雙面膠嗎?
大多數的手機那段膠通常拆下後就不再重黏了,因為組裝後中框與背蓋會牢牢固定住電池
只有蘋果手機才需要重貼雙面膠黏貼電池
那T8000那裡買
露天拍賣就有人賣了...印象中最小支15ml,夠貼合好幾支手機了
或者問問學姐要不要幫忙代購^^
以後要分離也是加熱嗎?
加熱一下會比較好分離,除了特定機型需要解膠劑,使用加熱分離是很常用的方式

网友B:
哎呀! 好麻煩哦......什麼黏膠什麼膠的........還是給你換一換比較快吧~ 你們在哪裡呢?

你可以把地址電話....顯示在展示修復的手機上面..就不會違反版規了.

sandy319姐:   可能是剛來的太嫩了 ....還不會.  例如:

..................鄭老闆離你台中蠻遠的.   個吃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 好麻煩哦.......還是給你換一換比較快吧~ 你們在哪裡呢? 你可以把地址....顯示在展示修復的手機上 ...

對呀!也順便打廣告、手藝好收費合理、自然生意就上門了。
這也是老大的用意…

网友C:
建議你加個頭像,會讓大家比較記得你

网友B:
頭像...小小的建議.....請找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辣妹. ....比較會受歡迎..... 因為這裡色狼比較多....例如老x狼.

給WISH的一個良心建議: 您有空的時候....應該提著一個007手提箱...到處去走訪...多多拉更多的人才來這裡. 譬如: 台積電, 大立光 的工程師....一直到夜市的攤販都可以.  網站已經自行運轉的不錯了. 網站上的雜事. 應該交給你的心腹了.  您的重心應該在...... 拉人客.
金蟬脫殼   遨遊四海  廣交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頭像...小小的建議.....請找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辣妹. ....比較會受歡迎..... 因為這裡色狼比較多....例 ...

你讓他找哪個夜店的正妹...正熟女...美魔女比較快啦

那些公司的人他一個都不認識,股票倒是有一大堆...就上回~~3008賣一張學姊就放過他了n_059|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讓他找哪個夜店的正妹...正熟女...美魔女比較快啦

那些公司的人他一個都不認識,股票倒是有一大堆... ...

先生.....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們網站的股票....幾時會上市?

那些公司的人他一個都不認識.......一回生. 二回熟.....沒關係呀! 搞一個老鼠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生.....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們網站的股票....幾時會上市?

依據老大的經營方針.....預計六年後先在台灣上市~~~~然後海外

接下來還得募資3000萬USD.......在海外拓點~~~老郭在美國布局順利的話,老大預備
在中西部設據點,賺這個維修電視家電的$$..........美國應該不會有產業工會來抗議妨礙
經濟發展....

老大未上市的股票你要先投資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依據老大的經營方針.....預計六年後先在台灣上市~~~~然後海外

接下來還得募資3000萬USD.......在海外拓 ...

[賺這個維修電視家電的$$]...............大哥...我不是在說這個.....維修電視家電的$$永遠搞不出什麼名堂的.....我是在說是轉型成為 Internet 80% 那種流通量的網站......一炮而紅. 老大改成走訪美女了...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們的網站容不容易改成...即時美女網站.....例如中國的YY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賺這個維修電視家電的$$...大哥不是我在說這個.....維修電視家電的$$...永遠搞不出來的.....我是在說是轉 ...

你意思是要老大轉型成為色情網站?!~~~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意思是要老大轉型成為色情網站?!~~~這.........

哎喲....不是色情網站.......那個競爭太多了......而且我是一生都在奉行國父遺囑為圭臬, 以國家興旺為己任的人.. ......是可以延年益壽的...美女直播..啦.. ...由美女在游泳池旁邊或者是海邊.......來教你們怎麼修理手機, 怎麼修理電視? 大家比較會專注...不會分心.....一定大受歡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加個頭像,會讓大家比較記得你

Wish大大~~
其實我有注意到更改圖像
可是我找不到上傳圖像的選項
前陣子剛加入會員時有成功更改肖像
最近突然間肖像變回大頭娃娃,連更改的連結都不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大~~
其實我有注意到更改圖像
可是我找不到上傳圖像的選項

圖片大小約100*100,換不上的話請換別的瀏覽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 好麻煩哦......什麼黏膠什麼膠的........還是給你換一換比較快吧~ 你們在哪裡呢?

你可以把地址電 ...

感謝peter5438大大建議
日後我再增加一些聯絡資訊在維修案例之中
目前還在多方面接觸學習中
看了版上許多案例,許多都是鬼神級別的維修技術
自己的雕蟲小技實在不敢獻醜
先分享些簡單入門的案例,供從事非維修業的版友參考

网友E:
請問 EdwardHsu123 兄
你所使用的熱風槍是溫控的嗎?

請問 EdwardHsu123 兄
在拆解液晶總成時是設定多少度?

請問在貼液晶總成時
有那些地方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EdwardHsu123 兄
你所使用的熱風槍是溫控的嗎?

你所使用的熱風槍是溫控的嗎?
是溫控的

在拆解液晶總成時是設定多少度?

一般我都使用100度,網路上很多示範影片都拿吹風機,其實只要有80-100度就夠用了
只差別在於"為了什麼原因要拆總成"
因為破裂才拆,那溫度就調高一點比較好拆,拆下來也是報廢
因為需要換某個零件而不得不拆總成,那溫度就調低一點,慢慢拆,考驗你的技術跟手法,免得換顆電池拆破總成,因小失大

請問在貼液晶總成時
有那些地方要注意
中框上面的殘膠可以用鑷子or小鏟(pigco鏟)清除乾淨,儘量別用"松香水/香蕉水/除膠劑"等溶劑,以免塑膠中框遭腐蝕變形
我比較喜歡用水膠去黏,拿鑷子/牙籤沾強力膠黏也行,除非你連中框都買新的,不然單靠雙面膠是黏不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使用的熱風槍是溫控的嗎?
是溫控的

感謝
EdwardHsu123 兄

小弟是不小心把華碩手機液晶總成壓破
謝謝 EdwardHsu123 兄
分享維修經驗

看來除膠只能慢慢清除

黏合方面
小弟打算購買 T8000

見賢思齊

謝謝你 EdwardHsu123 兄

楼主:
華碩手機滿好拆的,你也可以把更換總成的過程分享出來,相同的機型能有越多的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華碩手機滿好拆的,你也可以把更換總成的過程分享出來,相同的機型能有越多的案例 ...

EdwardHsu123 兄
小弟的是 ZenFone 5 T00F
我先研究看看
等修復成功再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