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分離式冷氣(冷暖)RAC-32RQ LD301 重複循環閃七下?

楼主(2017-08-16):
近日開冷氣(暖氣也一樣)只有室內機在送風,室外機完全無動作,
拆開控制板發現LD301 重複循環閃七下,
對照故障表是感溫器異常,
看一下室內機的溫度中午約33~34度,晚上大概31左右,清晨大概29,
室內感溫器看起來好是正常,
上網爬一下文冷暖機好像最少有ˋ4顆感溫器,
家裡第一次壞冷氣,不知道冷氣要怎麼拆,
只知道室內機有感溫器,其他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請問各位前輩要在沒有零件下如何測試是哪個感溫器故障,

网友:
如果連感溫器在哪邊都不知 感溫器有不同形式(應該也會看錯)
我建議還是叫修比較快 畢竟包含經驗在內 來修時要多問 才能長知識

网友:
聽你的敘述~
我覺得跟我的狀況很像耶!!
加油!!我們一起努力!!
或許我們所遇到的狀況是一樣的
自己把它修復完成吧~~
不過或許會需要很久的時間
當冷氣壞掉的那一天
我就不再吹過冷氣了=.="
修理好我的機車
現在要開始修冷氣了
還是需要版上的大大們幫忙協助^^"

我目前的狀況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92664

网友:
板主照片右上角紅藍白 "2 pin" 的應該就是接室外機感溫器.
阻抗歐姆值請參考下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62-1-1.html  #12F (GHK949提供)

感溫器插座先拔起來重插幾次看會不會變好? 其他零件盡量不要觸摸!
小心內有高壓電, 最好先斷電5~10分鐘後再試.

网友:
真的有高壓電的……

网友:
參考, 看看有沒有用

溫度

溫度

网友:
幫你搬移過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資料~等假日再爬到外牆測試看看~不行就叫修~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