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 ACBEL 390W PC7057 peter180給我的,研究了好久,沒有 5VSB

楼主(2017-08-16):
這一台放了好久了,

首先,先把零件焊回去,因為剛開始,不是這樣的,焊回,開始測原因(是沒5VSB輸出,詳細情形,找痞酷文章,要讀一下)

找了好久,在找的過程,文章慢慢看,才找到那個地方,我都是上電測試(很小心,怕被電)
有時拆下電容,這應該是好的吧,

終於找到了

特寫一下,這個就是 R50那顆電阻(上面的照片有),它是1W的,我換上去的是2W,因為買的時候沒注意,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換好了,其它有一些過程(像測試短路燈泡,焊接),照片我就省略了,開電測試,

网友:
越來越強了............

网友A:
這顆電阻色碼好奇怪是多少呢?

网友B:
建議標題多加註「型號」。

网友:
從第二張照片就可以看出R50已經爆掉了,換2W比較耐用沒關係,只要阻值相同就可以。

网友C:
以下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2.相同的阻值為什麼會有不同的W 數 (大小) , 請問有什麼作用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下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我看圖片應該是5碼精密電阻
黃紫金金銀 = 4.7歐姆

2.相同的阻值為什麼會有不同的W 數 (大小) , 請問有什麼作用 ???
相同阻值 都有分不同W數的 例如 1/8W  1/4W  1/2W  1W  2W.............
W數越大 耐電流越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下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http://ms1.hcvs.kh.edu.tw/hc3331/pbook/scr/work-3/ch2/new-2.htm

五色色碼

黃 紫 金    金       銀     = 4.7歐姆
4  7 0.1 空白  10%誤差

网友F:
特寫一下,這個就是 R50那顆電阻(上面的照片有),它是1W的,我換上去的是2W,因為買的時候沒注意,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那就是等同把保險絲拿掉
那顆是保險絲電阻不能用一般電阻換更不能換大功率電阻

网友:
運氣算不錯只燒掉那一顆碳精電阻就完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我看圖片應該是5碼精密電阻
黃紫金金銀 = 4.7歐姆

如果是五碼精密電阻4.7Ω,色碼應該是黃紫黑銀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ms1.hcvs.kh.edu.tw/hc3331/pbook/scr/work-3/ch2/new-2.htm

五色色碼

如果是五碼精密電阻4.7Ω,色碼應該是黃紫黑銀銀吧

网友:
小弟以前背的是
黑棕紅橙黃綠藍紫灰白金銀
0 1 2 3 4 5 6 7 8 9 5% 10%

對應標準4環

這種5環的就不會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五碼精密電阻4.7Ω,色碼應該是黃紫黑銀銀吧

依照網頁說明,五色色碼電阻,前三碼為數字,第四碼為乘數,第五碼為誤差。
黃紫黑銀銀
4  7 0 乘
         數
         沒
         有
         銀
第三碼為金色,可能是代表小數點向前進一位,第四碼為金色是沒有乘數。
這是GOOGLE的結果,因為沒實際看到,也只是猜測,如有誤差竟請指點。
或是哪位大大離材料行近一些的,買顆精密電阻來實際量看看吧。

网友:
這個只要看黃紫金金即可
最後一環是用途代表的色碼
來源:duncan大提供的解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依照網頁說明,五色色碼電阻,前三碼為數字,第四碼為乘數,第五碼為誤差。
黃紫黑銀銀
4  7 0 乘

金色是10的-1次方,銀色是10的-2次方。其實這顆應該不算是五環精密電阻。至少我沒看過精密電阻誤差是銀色或者是金色的。有錯請指教更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阻色碼好奇怪是多少呢?

賣的人是說,黃紫金金,可以用,就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標題多加註「型號」。

感謝你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賣的人是說4.7歐姆,電阻我也不會算,我是照相給他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此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
我看圖片應該是5碼精密電阻
黃紫金金銀 = 4.7歐姆

我怎看都比較像 黃紫金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寫一下,這個就是 R50那顆電阻(上面的照片有),它是1W的,我換上去的是2W,因為買的時候沒注意,應該不會 ...

換上去的電阻是長這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怎看都比較像 黃紫金金白,

黃紫金金白
白就是廠商保險絲電組的代號
不能換大功率原因是他是跟據功率來溶斷當保險絲功能
第五條色環如為黑色,一般用來表示為繞線電阻器,第五條色環如為白色,一般用來表示為保險絲電阻器。如果電阻體只有中間一條黑色的色環,則代表此電阻為零歐姆電阻。

网友:
請問 雨知 大 你那測量夾頭 在哪邊買的 應該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黃紫金金白
白就是廠商保險絲電組的代號
不能換大功率原因是他是跟據功率來溶斷當保險絲功能

讚,原來這第五色還有區分其功能性。
該接觸power的時候,還傻傻的去查表換算...搞得一個頭兩個大。

网友G:
雨知大你那測量夾頭 我也很想知道哪理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雨知大你那測量夾頭 我也很想知道哪理買的

材料店 說要飛機頭(測試夾)就知道了

网友:
謝謝雨大的分享,我的秤頭電源板也找到同樣的問題。距離修復又更進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雨知大你那測量夾頭 我也很想知道哪理買的

住台中嗎,我是在今華電子材料行買的

网友:
感謝 雨知 大 跟 yiy123 大
原來那叫 飛機頭(測試夾)

我不住台中  我這邊先問問看 有名稱比較好問

网友:
換上2w後,下次故障會燒TNY 278 IC
如果IC沒燒,就燒晶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