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分離式冷氣【RAS-32JQ】室內機顯示"83"錯誤碼代表?

楼主(2017-08-16):
請問各位先進

日立分離式冷氣【RAS-32JQ/RAC-32JQ】 錯誤碼 83 代表意思?

是主機板故障?

還是 馬達故障?

室內機RAS-32JQ
        冷氣能力:3.6 (1.0~4.2) kW, 3150 (880~3740) kcal/h
        除濕能力:1.9 l/h
        EER:4.05 (4.80~3.50) W/W, 3.48 (4.13~3.01) kcal/hW
        年耗電量:1067 度
        外形尺寸(mm):寬910×高300×深215
        冷媒配管(mm):粗9.53 (3分) 細6.35 (2分)
        製品重量:11 kg

室外機RAC-32JQ
        電源:1φ 220V 60Hz
        外形尺寸(mm):寬730×高640×深290
        製品重量:39 kg
        高磁力直流渦卷式壓縮機

网友A:
借你圖片一用  現在就還你
看一下圖片紅框處 有無斷線 無斷線用三用電表量看有沒阻值
猜是那2個之一出問題  室溫感溫器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B:
http://blog.xuite.net/arfachien/twblog/139766946
以前找到的資料, 不知道對版主有沒有用?!
故障碼 83 : 室外機異常 ; 還要看室外機板的燈號!

http://bbs.pigoo.com/thread-44462-1-1.html  #6F (GHK949提供)
確定變頻分離式故障碼對照資料: 82=12閃; 84=14閃;  85=15閃.
所以有可能是83 =13回閃爍: EEPROM讀取錯誤 (猜的)
傳送訊給GHK949, 請他再幫忙提供日立原廠的診斷重點及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你圖片一用  現在就還你
看一下圖片紅框處 有無斷線 無斷線用三用電表量看有沒阻值
猜是那2個之一出問題  ...

謝謝 sa2086  回覆

不過 錯誤碼 80 ~ 85 都是指向 室外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log.xuite.net/arfachien/twblog/139766946
以前找到的資料, 不知道對版主有沒有用?!
故障碼 83 :  ...

謝謝 kuny0605 回覆

EEPROM讀取錯誤 => 要整個板子換掉吧?

网友:
這台冷氣裝的位置很奇怪.離牆有點近.跟旁邊的冷氣又有沖到.散熱不好就是效率不好高溫容易壞

楼主:
日立分離式冷氣【RAS-32JQ】室內機顯示"83"錯誤

日立公司 更換 室外 主機板  +   室外 馬達 報價$9,500 保固一年

网友:
這價格我會換新的
最少有好幾年保固
現在家電都六七年壽命不是以前都十幾年才壞

网友:
這個年份的零件品質好,IPM模組是日本,這幾年改用大陸,另外主機板一般壞在非重要零件,公司取回後修好再換修給下一位消費者,所以版主若要維修,主機板應該不是全新,間接證明主機板品質!
若是我,我會修,但前提是冷凝器散熱片沒有脆化!

网友:
效率不用跟新機比
一定差的
散熱片一定會老化
壓縮機也會退化
接頭端子全都會
耗電一定是比新機多

网友:
主板壞,不要撐了,這片主板電源供應器容易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