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OSFET開關問題?

楼主(2017-08-17):
如下圖所示,請問各位前輩Q1及Q2要如何導通呢?

网友:
在G-S之間加上足以導通之電壓。

网友A:
NMOSFET導通條件為Vgs需為正壓(功率型約5-10V),你的問題應是上面的Q1如何驅動,試想Q1導通時,Vo=+Vcc,故Vgs應等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FET導通條件為Vgs需為正壓(功率型約5-10V),你的問題應是上面的Q1如何驅動,試想Q1導通時,Vo=+Vcc,故Vgs ...

Ciko大,是否Q1要輸出+Vcc,Vgs=+Vcc+(5-10V)呢?

网友:
這樣的半橋必須輪流導通,如果同時導通的話,哪怕瞬間也會產生短路燒毀。導通方法就是每個管子的Vgs需為正壓。可以自己寫在單片機邏輯,不過寫的不好很容易兩個同時導通損壞。建議使用成品晶片,比如IR2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是否Q1要輸出+Vcc,Vgs=+Vcc+(5-10V)呢?

如5#大大所示,需使用專用驅動芯片,否則驅動電路難以簡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是否Q1要輸出+Vcc,Vgs=+Vcc+(5-10V)呢?

正確來說是Vout+Vgs,半橋式高端的驅動方式有很多種,技巧、零件複雜度等各有不同。

楼主:
各位前輩,小弟是想暸解Q1,Q2都是N MOSFET,當Q2要導通只要在Q2的G腳加上+5v就可讓Vout輸出-Vcc,但Q1因s腳為Vout,不是-Vcc,那Q1要導通Q1的G腳應該要加多少的電壓;另外是否MOSFET D,S並非一定哪腳加正電哪腳加負電呢?請知道的前輩指點一下(^_^;)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小弟是想暸解Q1,Q2都是N MOSFET,當Q2要導通只要在Q2的G腳加上+5v就可讓Vout輸出-Vcc,但Q1因s腳為 ...

N通道MOS D極要接正電壓,S極接負電壓,P通道則是相反。

Q1要導通就是要加Vout+Vgs到Q1 G極,看是用浮動驅動或是另設一組驅動電源由光耦合來驅動,建議網路多爬文,這種驅動要先有相當認識,要不然很難說清楚。

電晶體半橋式驅動也有類似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小弟是想暸解Q1,Q2都是N MOSFET,當Q2要導通只要在Q2的G腳加上+5v就可讓Vout輸出-Vcc,但Q1因s腳為 ...

第6頁有說明,請自行參考.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ic5018.pdf
其中第5頁中的Charge pump電路功能,為本芯片的重心(升壓電路),Vg=4*Vsupply-2.8V,且並聯了16V的Zener,此確保了輸出驅動電壓<16V,可保護後端MOSFET的Vgs<16V.

网友B:
有無驅動ic直接接汽車電源
可以驅動N MOSFET開關可以達200A也是要正電當輸出的電路
負載為備有用電池或馬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無驅動ic直接接汽車電源
可以驅動N MOSFET開關可以達200A也是要正電當輸出的電路
負載為備有用電池或馬達 ...

違章建築,嗯,找柯P來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違章建築,嗯,找柯P來拆 ...

他需要一個浮動電源如果都只有用電池應該有專用的IC
我查一下都是上下橋推動的IC

网友:
你應該要設定一個Vcc電壓值,電流值,負載ˋ是什麼,此電路想做什麼用,這樣才不會流於只是理論推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小弟是想暸解Q1,Q2都是N MOSFET,當Q2要導通只要在Q2的G腳加上+5v就可讓Vout輸出-Vcc,但Q1因s腳為 ...

首先如5#回覆Q1,Q2不能同時導通
Q2在G-S極加一足夠正電,D-S即導通,當G-S極不加任何電,D-S還是導通,唯有對G極做放電處理後,Q2才會截止,例如在G-S之間加一放電電阻;Q1作動如Q2方法操作,G-S加多少電壓間接影響到導通電流大小,但有一上限,否則會損壞(依規格書)

後面就多爬文囉~

网友:
很多電源供應器都是用這種驅動方式做隔離的,包括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也是

网友:
google   關鍵字 < boost cap mosfet >  + 圖片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