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H223HQ 無畫面

楼主(2017-08-17):
朋友一台不良無畫面的液晶顯示器,
送修原廠,原廠回覆是面板不良,報價5000,
付了檢驗費後未修歸還,借來看看是不是我可以處理的。

銘板

拆下主板及電源板

量測電源板5V有輸出,確認一下主板穩壓IC,5V有輸入,但3V3無輸出。

取下1084-33

換上一顆1084-33,雖然封裝大小不同。

確認電壓輸出。

組裝後畫面正常。

网友A:
這個判定問題的"原廠"維修人員會不會被抓去軍紀再教育
誤判的有點離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判定問題的"原廠"維修人員會不會被抓去軍紀再教育
誤判的有點離譜

應該是舊了要你買新的
修了別的地方又壞你會罵死
因為新機也不貴

网友B:
只要過保固送原廠,十台有九台都稱面板故障,
報價5000,擺明要人買新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判定問題的"原廠"維修人員會不會被抓去軍紀再教育
誤判的有點離譜

原廠通常都是希望你花多一點錢,作業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廠通常都是希望你花多一點錢,作業積,

如果沒給原廠修,他應該也不會問,要不要折價或購買新機,
這樣有業績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過保固送原廠,十台有九台都稱面板故障,
報價5000,擺明要人買新的 !

我老婆的妹妹上禮拜去修筆電V3-571G,
說主板不良,要5000元,修了之後,換了一台有暗線的液晶,
不知道會不會是找良品換上硬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婆的妹妹上禮拜去修筆電V3-571G,
說主板不良,要5000元,修了之後,換了一台有暗線的液晶,
不知道 ...

那價格比我還低,3年前該家筆電剛好過保一個月故障送原廠維修站 主板會斷電(超級電容壞掉),原廠報9000換主板 我聽了當場傻眼

网友:
綜觀各位大大的描述,所以現在東西過保就是不給修嗎?這樣會步上幸福的後塵....
該家廠商標榜的就是過保就壞。

网友D:
會修電器是賺不了錢的.會賺錢處理才是好員工
為什麼都要換主板就是這樣原因
我家冷氣壞了原廠也說要換主板
問題是機型過舊找不到主板換.找替代品又裝了不能用.真難為了維修員
最後我只好自己修.查一下電源穩壓IC跟主大電容壞
假日跑一趟光華買零件.算一天工錢下去.算下來比原廠也沒省多少.還熱個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修電器是賺不了錢的.會賺錢處理才是好員工
為什麼都要換主板就是這樣原因
我家冷氣壞了原廠也說要換主板

有感觸,我們公司也有維修組,只要修理會超過一小時的,一律退修,報主板價錢,
客戶有的認為新機也差不了多少,還真的退修買新機了,
不過都是業務接洽,所以我上面才詢問,維修員沒有在折價換新的,
那他們真的有業績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觸,我們公司也有維修組,只要修理會超過一小時的,一律退修,報主板價錢,
客戶有的認為新機也差不 ...

這是公司制度問題
要怎麼做是公司規定
業務跟維修員跟客戶間各種關係都有
做事是這樣有時被罵個半死就是因為想替客戶省錢.沒整個換又出問題

做人最難就工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