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G4時速表指針故障,指針版儀表更換液晶版儀表

楼主(2017-08-17):
時隔超過三個月,終於找個空檔去殺肉場殺了一個表頭回來,只有液晶版可殺。
液晶版顯然比指針版多出好幾組線,可想是必然的。多出的幾組現該怎麼接?

Q大看過你改的液晶版,【光陽豪邁改山葉GTO液晶儀表】,而我是直接殺G4液晶儀表。

初步測試液晶版的時速表指針可以正常轉動,液晶顯示部分還不知道該怎麼接,沒有測試。

原來的時速指針亂跳的指針版

原來的時速指針亂跳的指針版

殺肉的液晶版

殺肉的液晶版

网友:
照片看起來"液晶顯示得部分"感覺...偏光片已經掛掉了捏 !

网友A:
你拿到噴射版的儀表了
1 噴射的轉速訊號也不一樣
2 油表也未知是否對應你的汽油浮筒的電阻
3 還有液晶面板如同樓上大大說的 裡面的銀色紙也掛了(只要液晶太陽曬太久都會有這樣問題)
4 還有時速表鋼索也可能不一定能沿用
再去換一顆跟你原本一模一樣的來用吧
曾經材料行拿噴射G5卻給我化油G5 才知道有1跟4問題
也因為這樣差點引發糾紛

网友:
殺肉殺到不良品,
建議你換回原來的,
檢查一下時速線或換新線看看,
也許問題只是出在這裡 !

网友:
我自己的是06年式的G4 儀表板是米老鼠的那個三環表,前陣子也是自己改液晶版,不過是化油的液晶版 !
料號順便給你37200-LAD9-940搭配汽油浮筒【圓形 : 3870A-LAD9-910 】、【方形 : 3780A-LEB1-900】,我自己有吃到虧,因為買錯浮筒油表顯示錯誤 ! 給你參考一下 ~ (價格2K多

网友:
發揮 痞網的精神,拆了它,看看是什麼問題吧,為什麼指會異常,如果你不想拆,交給我吧,住台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到噴射版的儀表了
1 噴射的轉速訊號也不一樣
2 油表也未知是否對應你的汽油浮筒的電阻

網路爬文才知道,噴射版的三環液晶儀表,我的化油版不能用。
鋼索部分試過是可以用。會不會指針拔下來重新裝上就跑掉了?產生誤差。

殺肉場我不是很方便,才會放這麼久沒動它。

原來的儀表昨天拆下來看過,拆指針覺得很緊,沒拆之前以為是鬆脫。
上了一點點膠裝回去,今天泡起來,指針跑太快了,大概70的速度指針已到了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爬文才知道,噴射版的三環液晶儀表,我的化油版不能用。
鋼索部分試過是可以用。會不會指針拔下來重 ...

時速HAPPY的原因請您參考小弟維修案例
您忘了拉應力

网友:
還要換浮筒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