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慢吊扇速度

楼主(2017-08-18):
是這樣子的.... ...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慢吊扇的速度....因為現在已經快要快要秋天了.  沒有吹又覺得皮癢癢的. 吹風扇..老婆說: 我是風子! 老婆說..她都已經感冒了.   所以我的風扇必須能精準的調整在....她跟我都能接受的轉速下.

我看人家的經驗...有的說可以...用調光器....有的說不行?

A: 我在幾個不同的風扇電機上使用調光器,沒有問題。

B: 串聯電容器是減速的有效途徑.  但是當我嘗試調光器的時候,我的風扇馬達發出了令人討厭的嗡嗡聲。

這種分成三段式的速度控制器...聽說很有效...在慢速的時候. 有人有實際的經驗? 問題是我的吊扇本來就是快, 中, 慢三段式的速度!  也就是說比最慢的速度...還要更慢. 而且要可調整速度...請問一下有人嗎?

楼主: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用DC来控制???

DC inverter  直流變頻器 : 也就是用這個來控制...在吊扇轉速比較低的時候...看有沒有辦法..還是有力氣.

网友:
自藕變壓器

楼主:
你真聰明.......只有自藕變壓器才是最好的方法. 問題是自藕變壓器很大一個....我沒辦法把它掛在牆壁上?   DC inverter  直流變頻器:  所以我想用這個來產生可變振幅的60HZ交流電? 也就是電子式的自藕變壓器.

有一點像這個:

网友:
我使用電容 (容抗) 方法降低電風扇轉速。
http://bbs.pigoo.com/thread-40112-1-1.html

我記得是將我一般的電風扇加個  6uF, 250V AC 塑膠薄膜電容 (film capacitor)。

彼得大,加多少容值的計算應該難不倒你吧。

网友A:
  不妨試試:

                               ┌ CBB61 風扇啟動電容 250V 450VAC 1μF ┐
  交流輸入──────┼────────── 電阻  1MΩ ────────┼──────┐
                               └───────── 切換模式開關 ───────┘             吊扇
  交流輸入───────────────────────────────────────┘

  無論快、中、 慢檔位, 轉速皆可減少約 50% ~ 60%.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試試:

                               ┌ CBB61 風扇啟動電容 250V 450VAC  ...

+2        就是有天才...能想得到這個怪招.....基本上對我而言是免費的...零件我都有了...再此表達深深的謝意...

這真是個好辦法....從吊扇輸入電源著手...我真的是沒想到...輸給你了..連吊扇都不用打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        就是有天才...能想得到這個怪招.....基本上對我而言是免費的...零件我都有了...再此表達深深的 ...

大弟 我看不太懂,
一條線路串聯啟動電容,再併聯電阻嗎?
切換開關如何接?
我都是實物玩比較容易懂,
很想玩玩看普通電扇改造.

楼主:
姐....有一點像....這個啦...  他教我在吊扇AC輸入端加這個.....主要是電容來限流.   最後會變成2個電容串聯在一起???奇怪電容串聯在一起....容量變小....風速應該變快!!!     好小子.......我被蒙了?    因爲吊扇的裏面也有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姐....有一點像....這個啦...

謝謝老師,
收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弟 我看不太懂,
一條線路串聯啟動電容,再併聯電阻嗎?
切換開關如何接?

  應由  peter5438 君來回覆的, 本人還是雞婆越俎代庖稍提一下:

  當交流不輸入時, 因電容儲存電荷, 故經過該放電電阻將電容的電放掉; 要不妳或許會被百多伏特的電壓電擊.
  因該電阻不是主要的元件, 故阻值大是防止消耗電路的功率.

  切換開閉路時, 吊扇為原轉速; 相對地, 走 RC 電路, 吊扇降轉速.

  若還不明白, 讓 peter5438 君再詳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由  peter5438 君來回覆的, 本人還是雞婆越俎代庖稍提一下:

  當交流不輸入時, 因電容儲存電荷, 故 ...

感謝你
我要全懂原理,才會動手。
我會小心電容的。

网友C:
我用串連兩顆可調抗流圈。

調速組態有11、12、13、21、22、23、31、32、33九速可調電扇不會嗡嗡叫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串連兩顆可調抗流圈。

可不可偷偷問一下? 什麼是可調抗流圈!  從來不知道? 還有可調的....抗流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不可偷偷問一下?  什麼是可調抗流圈!  從來不知道? 還有可調的....抗流圈?  ...

看圖示 :X 抽頭式,不就是可調抗流圈 !

例:變壓器二次測繞組3V.6V.9V 。

网友:
引用 楼主:
姐....有一點像....這個啦...  他教我在吊扇AC輸入端加這個.....主要是電容來限流.   最後會變成2個電容 ...

  因串聯容值愈小, 吊扇運轉電壓愈低, 轉速愈小; 反之, 並聯容值愈大, 吊扇運轉電壓愈高, 轉速愈大.

  故可依涼爽度需求調整容值, 無蒙 peter5438 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圖示 :X 抽頭式,不就是可調抗流圈 !

例:變壓器二次測繞組3V.6V.9V 。

謝謝您...我跟你發誓.... ...我真的不知道有這種的可調抗流圈..可能我從來都沒有去修理風扇....壞了我就丟了...電抗器調速: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把它接在風扇上做實驗.   可調抗流圈......是要並聯還是串聯來使用?

吊扇調速器有兩種:一種是電抗式調速器,另一種是電子式調速器。常用的調速器是電抗式調速器,它實際上是一個帶矽鋼片鐵心的線困。從線因內引出幾個抽頭,通過調節電感量,實現調速的目的。當動觸頭從1到5逐級接通時,串人電路的線匝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電動機即從全速到最低速變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