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芝 洗衣機 AW-G9930S 排水馬達替換

楼主(2017-08-18):
這顆三線馬達壞了不知道現在有哪顆可以替換?

网友:
可以翻修哦 ~ 拆開來處理完,記得灌阻尼油

网友A:
拍賣上找外型一樣三線的就可以了~
最多鐵架不一樣~
跟原本的交換即可~

這顆基本上故障原因~
大多都是拉住後~
要放鬆時無法放鬆~
如果是這樣很好修理~
看你要不要拆開來照幾張圖來看看~

另外也有可能內部銅片接點碳化~
磨一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賣上找外型一樣三線的就可以了~
最多鐵架不一樣~
跟原本的交換即可~

還要再拆嗎?

网友:
參考看看!!!....構造大都....大同小異...

東元洗衣機W1420UW__排水馬達之故障排除
http://bbs.pigoo.com/thread-64831-1-1.html

网友A:
請問您排水馬達的故障情況是什麼??

如果是連動都不會動~
請參考arthur0518大大提供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排水馬達的故障情況是什麼??

如果是連動都不會動~

我全拆了
發現潤滑油都太黏 可能黏到齒輪都卡住了 擦掉重新上油 可是我沒阻尼油 我就先拿它來救急一下
解果好了~謝謝大大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全拆了
發現潤滑油都太黏 可能黏到齒輪都卡住了 擦掉重新上油 可是我沒阻尼油 我就先拿它來救急一下

所以...故障的原因是...因為潤滑油太黏...把齒輪都卡住了....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故障的原因是...因為潤滑油太黏...把齒輪都卡住了....是嗎??

是的...裡沒東西完全沒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裡沒東西完全沒壞

紅色圈起來的齒輪是不是少了一齒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紅色圈起來的齒輪是不是少了一齒 ?

我也看的到了,油太多是不會黏住。

网友:
哎哟~ tsao0427您的眼神可真尖銳......那一種潤滑油並不會把它卡死的....  [齒輪是不是少了一齒..]....那才是給你有時候工作...有時候不工作的...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色圈起來的齒輪是不是少了一齒 ?

那是好的本來就這樣!!!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好的本來就這樣!!!

网友:
原來是原先設計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