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比較省電的LED電池燈

楼主(2017-08-18):
前些時間, 覺得人家的LED釣魚燈不怎樣, 據說是比較費電, 給了兩顆電池說希望加碼容量, 原來是3.7鋰電池兩個並在一起.

拆開了那個虛標的LED釣魚燈, 才發現裡面的電池是7.4V, 兩個圓柱鋰電池串起來, 再看看LED燈芯, 據說10W, 串聯一個 3 OHM 電阻, 電流 540mA, LED的電壓6.2V非常規矩, 不過一定不是燒10W.

自以為可以做的比它好一些省電一些, 所以就一時興起開始改機. 沒有示波器等神器輔助, 只能邊玩邊猜, 抽屜裏面找到兩個三極管一個 TIP122 另一個 2SD768, 還有電感器, 好像都是省電燈泡裡面拆除來的垃圾, 那就是試試能不能做點甚麼玩玩看.

開始做了一個電路模擬實驗, 看看調甚麼零件的數值會讓 LED 亮起來, 結果沒有偏離很多, 插插麵包版, 試了一次就差不多亮了. 最後沒選 TIP122 因為會越來越燙手. 2SD768 出奇地搭嘎, 沒燙又維持穩定電流, 就直接用了. 那個電感器就最大工程, 拆了原本的線, 對半切段, 平行起來再繞回去, 圈數比例大約 20:40, 就是先繞20圈, 留個線頭, 繼續繞另外的40圈, 完成後一共有3個線頭就成了, 這是隨心所欲繞的, 也是沒有工具驗證, 所以不知道甚麼數值.

最後把這幾個零件兜起來, 結果真的亮了, 電阻用10K, 2SD768 比較熱情LED也比較亮, 換到大約13K - 14K, 就好了, 總耗電電流大約450mA, 真的比較省電, 測試點燈, 一個電池可以照2.5個小時以上, 所以兩個電池起碼5個小時以上.

3.7v driver testing

3.7v driver testing

字數比較多, 看圖容易些, 零件圖的三極管編號不對實物, LTSPICE 裡面沒得選, 不知道怎樣玩, 電感器繞的也是隨意標數值的. 固化的工作就沒空拍照. 算是一次學習的經驗, 也算半個DIY的作品.

3.7V LED driver circuit

3.7V LED driver circuit

模擬的源碼, 模擬工具免費下載 http://www.linear.com/solutions/ltspice
Version 4
SHEET 1 900 808
WIRE -208 16 -256 16
WIRE -112 16 -208 16
WIRE 112 16 -112 16
WIRE -112 80 -112 16
WIRE 112 80 112 16
WIRE -256 144 -256 96
WIRE 272 160 112 160
WIRE 480 160 272 160
WIRE 112 224 112 160
WIRE 480 224 480 160
WIRE 480 272 480 224
WIRE 112 336 112 304
WIRE -112 384 -112 160
WIRE 112 384 112 336
WIRE -112 432 -112 384
WIRE -80 432 -112 432
WIRE 32 432 0 432
WIRE 48 432 32 432
WIRE 480 448 480 336
WIRE 272 464 272 160
WIRE 112 528 112 480
WIRE 480 528 480 448
WIRE -112 688 -112 560
WIRE 112 688 112 528
WIRE 112 688 -112 688
WIRE 272 688 272 528
WIRE 272 688 112 688
WIRE 480 688 480 592
WIRE 480 688 272 688
WIRE 480 720 480 688
FLAG -256 144 0
FLAG 480 720 0
FLAG 32 432 Vb
FLAG 480 224 V_led1
FLAG 112 528 Ve
FLAG 112 336 Vc
FLAG -112 384 V_osc
FLAG 480 448 Vled2
FLAG -208 16 Vdd
SYMBOL ind2 -128 64 R0
WINDOW 0 -30 18 Left 2
WINDOW 3 -53 44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L1
SYMATTR Value 20痛
SYMATTR Type ind
SYMATTR SpiceLine Rser=0.1 Cpar=100pf
SYMBOL LED 464 272 R0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LXHL-BW02
SYMATTR Description Diode
SYMATTR Type diode
SYMBOL LED 464 528 R0
SYMATTR InstName D2
SYMATTR Value LXHL-BW02
SYMATTR Description Diode
SYMATTR Type diode
SYMBOL Misc\\battery -256 0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WINDOW 0 -70 41 Left 2
WINDOW 3 -75 75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4.2v
SYMBOL npn 48 384 R0
SYMATTR InstName Q2
SYMATTR Value 2SD2656
SYMBOL res 16 4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14k
SYMBOL ind2 128 176 R180
WINDOW 0 -50 105 Left 2
WINDOW 3 -63 143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L2
SYMATTR Value 32痛
SYMATTR Type ind
SYMATTR SpiceLine Ipk=1 Rser=0.1 Cpar=100pf
SYMBOL res 96 208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0
SYMBOL cap -128 496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0.1湩
SYMBOL schottky 288 528 R180
WINDOW 0 24 64 Left 2
WINDOW 3 24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D3
SYMATTR Value MBRS340
SYMATTR Description Diode
SYMATTR Type diode
TEXT -416 632 Left 2 !.tran 0 50us 0 50us startup uic
TEXT -16 56 VRight 2 !K1 L1 L2 1
TEXT -424 680 Left 2 ;xiaolaba\n2017-JUL-30, experiment, TIP122, hot\n2017-AUG-13,simulation uses 2SD2656\n2017-AUG-13, experiment, physical uses 2SD768, R3=14k, removed C1, 450mA; \nR3 change to 14k, V1 download to 3.75V oscillation stop, no light
LINE Normal 80 176 80 64 2
LINE Normal 64 176 64 64 2
RECTANGLE Normal 192 208 -176 -16 2

网友:
建議大大把前一篇的連結也標示在內文中, 方便看故事的來龍去脈...

看一看前文也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 原本來的那個LED釣魚燈連簡易的電源模組也要省~~~
若直接換上市售效率較高的交換式電源模塊應該可以撐更久, 相對也簡單容易.

不過自己動手實驗的感動~無價~

网友:
真實 diy 精神   只差 電感實體 沒有看見....

网友A:
暫時不能加分,先按讚!
(結果變成我回文被加一分! 哈)

网友B:
+2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振盪出來的頻率大概是多少?

您是否有亮度測試機? 可以比較一下亮度[L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振盪出來的頻率大概是多少?

大大, 是業餘愛好小玩意, 沒有你說的那些神器只有砲灰電表一個, 不過20-30K一定有因為聽不見滋滋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暫時不能加分,先按讚!
(結果變成我回文被加一分! 哈)

這個要給老大說一下或許不要按讚

网友:
diy增強。改良,無形中可增加功力。

网友:
真的很厲害~自己繞電感,只是我一直覺得,多一個電阻降壓,不就有一些功率浪費了?應該可以有更有效率的轉換方式,只是我目前還不懂

网友:
大大真是厲害,小弟看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