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零件規格詢問

楼主(2017-08-18):
請問各位大大,圖上圈起來的是什麼零件,是鉭質電容嗎?規格是多少,有代用品嗎,謝謝各位大大解惑

楼主:
上面寫的是15 1E77

网友A:
看似 Panasonic POSCAP TQC Series 25V 15uF (25TQC15M)  SIZE-D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om ... 8000/AAA8000C62.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似 Panasonic POSCAP TQC Series 25V 15uF (25TQC15M)  SIZE-D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om/cdbs/w ...

雖然datasheet中Marking 描述
相近開板大提問的零件規格

可否請教lazy104大
各家SMD的鉭質電容標示稍異

快速的判斷找到零件資料
搜尋的思路是 ?
是經驗 ?
還是什麼關鍵字 ?
或......特徵 ?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大的解惑,非常感謝

网友:
請樓主補上
主旨:標上廠牌&型號 問題

務必加上以免進回收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datasheet中Marking 描述
相近開板大提問的零件規格

如果以這個案例來說是經驗
過去曾在筆電廠工作, 這類電源迴路的電容碰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