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Mikrotik Net Metal 5 Routerboard RB922UAGS 維修

楼主(2017-08-18):
這台Mikrotik NetMetal 5是室外機,被我裝在車庫上,一到五樓都收得到。無奈才使用一年多就故障了,症狀是訊號變得超微弱,距離1公尺竟然只有-80dbm~-90dbm強度,根本不能用。

拆開後先檢查各路電源,發現有一路呈現0.5V,測試後發現有短路現象。

最後查到其中一顆SiGe 5023L RF功率放大器損壞

解焊後,短路現象消除

順便把RJ45母座給換了,因為卡榫壞,線插上去會掉下來。

共換了兩樣東西

最後測試訊號,一切正常。這台功率高達2W,上電後有點怕怕的。

网友:
功夫到位 就是不一樣
感謝分享

网友A:
圖文解說清楚,
是篇好文.
一顆SiGe 5023L RF功率放大器容易買嗎?

网友:
找不到加分按鍵

网友:
評分及評價設定更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文解說清楚,
是篇好文.
一顆SiGe 5023L RF功率放大器容易買嗎?

幸好有淘寶這東西,變得很容易,不然根本買不到料,也沒代理商願意賣一~二顆IC

网友B:
+2         謝謝您精彩, 精湛技術的文章.

請問一下是不是? SiGe 5023L   VCC1 還是 VCC2 還是 VCC3 跟GND短路了?

网友C:
這一篇關鍵重點是材料的取得阿~~

正常的AP換這棵功率晶片可以加大瓦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謝謝您精彩, 精湛技術的文章.

請問一下是不是? SiGe 5023L   VCC1 還是 VCC2 還是 VCC3 跟GND ...

就是這顆,應該是內部的output stage導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篇關鍵重點是材料的取得阿~~

正常的AP換這棵功率晶片可以加大瓦數嗎? ...

幸好對岸有賣,這顆連digikey都沒有,就算有也要千顆的量才能訂購。RF的東西我想不是隨便換一顆就行的,沒有專業知識與量測工具,應該有困難

网友D:
這把起子應該是新龜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把起子應該是新龜牌的

Wish大怎會注意這個? 我也不懂,在材料行隨便買的,會是名牌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sh大怎會注意這個? 我也不懂,在材料行隨便買的,會是名牌嗎?

看手柄的地方是不是有張SUNFLAG 的膠皮貼片就知道是不是了。
我怎麼會注意這個?下次你可以換一張美女照片,我應該就只會注意美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柄的地方是不是有張SUNFLAG 的膠皮貼片就知道是不是了。
我怎麼會注意這個?下次你可以換一張美女照 ...

真的是sunflag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