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0PN4500 自動關機

楼主(2017-08-19):
LG 50PN4500 電漿電視工作正常.....但是兩小時候後會自動關機 ...然後就無法開機了.

我在想: 這是不是來找麻煩的..  我就跟他講: 你每天不要看那麼多電視嗎? 多陪陪小孩子. 所以我就跟他講要140塊錢來修理. 他說好! 這明明是在考驗我的耐性....

我知道有人會覺得我很貪心.....其實電視最難修的...就是沒有毛病的電視...

在這裡放了兩個禮拜....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處理...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 我那麼笨?  是這樣子的板子里面也沒有 2, 3個零件...我知道是SoC  BGA的問題...但是我不敢把它回流焊...因為我怕到時候連影像都沒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43e0ypXTRY    我也不知道影片..他在講什麼?   但是是跟影片...一模一樣的電視.

還不簡單就去買一塊板子把他換了....

我沒看錯吧.....US $185.00...   我想請問一下?  要回流焊還是不要回流焊?  我又怕那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有沒有人有更好的方法? 我現在是動也不敢動! 騎虎難下. ;P

网友A:
這就像是修理故障點不是很明確時好時壞的電腦一樣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像是修理故障點不是很明確時好時壞的電腦一樣麻煩~~~~

有人說去烤箱, 烤一烤就會工作了.....但是如果沒有影像了.....反而要倒貼40元!  類似的情形, 我已經謝絕了好多台 TV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說去烤箱, 烤一烤就會工作了.....但是如果沒有影像了.....反而要倒貼40元! ...

那萬一用不久回鍋了呢?

140USD要保固多久?...乾脆和對方說加一點$$$換新的主控板卡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說去烤箱, 烤一烤就會工作了.....但是如果沒有影像了.....反而要倒貼40元! ...

所以先跟客戶說先檢查,
再報價,不然虧錢囉~

台灣維修的都是這樣,
不會先報價的,
除非故障點很明顯.

网友:
在芯片旁貼一個NB用的散熱風扇(側邊吹氣的)不知行不行 @@"

我先前有請教過一位修電視的師傅,他說這是LG電視的通病,印象中那台是不開機,就看他把板子拿去BGA枱上烤幾分鐘就可開機交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萬一用不久回鍋了呢?

140USD要保固多久?

致少要三个月到一年, 没錯.....烤箱法只是暫時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先跟客戶說先檢查,
再報價,不然虧錢囉~

主控板價錢這麼高....代表 TV 故障率一定驚人...主控板大量缺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控板價錢這麼高....代表 TV 故障率一定驚人...主控板大量缺貨!

如果你做口碑的,就向客人說假如要比較耐久就在補貼XXX USD,不然就
便宜的一點的作法保固期縮短...

在美國看的同廠牌型號電視不知道跟台灣看到的內部是否一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做口碑的,就向客人說假如要比較耐久就在補貼XXX USD,不然就
便宜的一點的作法保固期縮短...

這是韓國LG做的,,,,跟台灣的一樣, 但是BIOS不一樣.

找到一個維修服務$95 +$10運費.....但跟我的 TV 問題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維修服務,您必給我們您的主板進行維修!

受影響的電視機型
50PN4500-UA.BUSYLJR

我們服務的不同部件/板數:
EBT62394289
EAX65071308

症狀不好主板:
HDMI端口上的音頻不起作用
HDMI端口根本不工作
電視可以打開和關閉,但不會出現背光,無圖像或聲音
電視打開,但所有輸入和菜單上的圖片都有奇怪的線條

网友C:
如果確定是主晶片問題,跟樓上大大一樣主晶片加裝風扇,嘗試看看

网友:
我會直接跟客戶說 叫來換結果還是不行退修,請他再買新的,說我有修理了,但是情況還是沒改善,退給客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確定是主晶片問題,跟樓上大大一樣主晶片加裝風扇,嘗試看看

小冬瓜::: 你的名字聽起來就知道你非常的聰明.....你答對了.
EdwardHsu123   也同樣非常的感謝你....

其實我寫這個文章的時候..我已經裝了12V風扇到5V了. 我只是想測試看看有沒有人能解決這個問題!    窮則變, 變則通. 而我又不想冒險.....做生意沒有人....在做虧本的.

昨天晚上測試了一整天...今天早上來的時候...可以正常開關機了.....準備出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冬瓜::: 你的名字聽起來就知道你非常的聰明.....你答對了.  EdwardHsu123   也同樣非常的感謝你....; ...

大弟 你又再考試嗎?
我看過你維修LG實例,
早已教別人裝風扇了,
而且不只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弟 你又再考試嗎?
我看過你維修LG實例,
早已教別人裝風扇了,

姐~  這是不一樣的.....這叫做實戰經驗...讓大家親臨戰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而想出來的方法...才是真正的你的東西.

一直叫你姐...我變得好年輕哦! 其實這兩位大哥都是剛來的勤奮向上. 努力學習的中等菜鳥. 但是他們的頭腦並不[菜]... 將來這兩個人的潛力是不可以限量的.

這是我聽一個台灣人講的故事: 他進了在美國的谷歌公司...谷歌公司要他做的就是....給他一個軟性磁碟機...叫他想出一個方法可以把一篇文章存在裡面....他花了好多月的時間, 而且領了非常高的薪水. 用自己寫的程式, 最後他也做到了 . 雖然這個電腦程式有一點太大了!

好了.... ...今天小弟在這裡講這個故事....為什麼谷歌會給你很高的薪水, 要你把一篇文章寫入軟件磁碟機裡面呢? 其實這就是最早Microsoft Bill Gates所做的工作...叫做磁碟操作系統 DOS 3.3  也就是後來抄襲 APPLE 的構想......Windows 的前身.

谷歌其實是要在百萬人之間找出一個....找出另外一個Bill Gates天才..出來來對抗Microsoft....此可窺見...谷歌.....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  正如谷歌所預測的 Microsoft ,在用印度人為CEO之前幾年....也是一蹶不起....

請問一下?  這裡誰是下一個...張忠謀...馬雲.....???

网友D:
DOS不是Bill Gates寫的,Bill Gates只寫了一個BASIC,Bill Gates是一個優秀的業務。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S不是Bill Gates寫的,Bill Gates只寫了一個BASIC,Bill Gates是一個優秀的業務。

謝謝大哥...不吝賜教...原來比爾蓋茲是一個...發表會都是叫他出來的騙子..是一個老闆.... 這跟APPLE 史蒂文·喬布斯 Steven Jobs 一樣, 都是叫別人做的. 馬雲也是一樣的.
------------------------------------------------------------------------------------------------------------------------------------------------
IBM 的專案團, 決定和MICROSOFT 合作發展16 位元組處理器的作業系統, 稱「 西洋棋專案 」 但MICROSOFT 當時估計沒有足夠時間在IBM 的時限內完成一個30K 的程式. 於是MICROSOFT 決定用現成的作業系統作修改. 而MICROSOFT 選用了派特森的Q-DOS " 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 " ( 快而粗糙的作業系統, Q-DOS 的好處是可相容另一作業系統CP/M 所開發的軟體.

負責開發MS-DOS 的是鮑伯歐尼爾他首先要把Q-DOS 的功能加以強化, 使他合乎專業的水準. 由於個人電腦的硬體未完全確定, 使到微軟開發DOS 的工作非常困難.

在MICROSOFT 不斷把DOS 改良下, 終於完成了MS-DOS 的第一版( Version 1.0) 完成. 是由4000 行的程式語言組成, 共占去12KB 的記憶體. 而IBM 也接受了MS-DOS 成?IBM PC 的正式作業系統, 並於1981 年8 月12 日正式把IBM的第一套個人電腦出售, 而IBM 的開放性做法也令其他公司驚訝, 因IBM 毫不介意其他公司的軟體代替品, 使個人電腦的發展帶來突破, IBM並對外宣佈歡迎外界, 與IBM 討論軟體的開發計劃, MICROSOFT 參加了這次開發軟體的競爭, 他們推出的產品包括MS-DOS , 組合語言編譯器(ASSEMBLER) , BASIC FORTRAN, PASCAL 等電腦語言和一個冒險遊戲及一個打字訓練程式.

所以本來就不是比爾蓋茲寫的啊~他是老闆,主要開發還是鮑伯歐尼爾保羅艾倫
(當初的開發團隊就是他們三個,就像雅虎一樣,我們都知道的華人楊致遠,其實它是工程師,另一個老外是行銷專才)

网友:
Bill Gates不是騙子,他看到客戶的需求(機會),並且在不犧牲自己的權益下,把『價值』(需求)賣給客戶,寫DOS的廠商沒看到DOS的價值。
IBM重頭到尾都知道DOS不是Bill Gates寫的。
所以IBM也沒看到。

网友D:
DOS是Bill Gates花了5萬元美金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S是Bill Gates花了5萬元美金買的。

86-DOS(通常稱為QDOS或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是由Tim Paterson六週內根據CP / M(微型計算機控製程序)(早期個人計算機用戶流行的操作系統)的思想編寫的。 86-DOS被設計用於西雅圖計算機的基於Intel 8086的計算機。 它包含約4000行彙編語言代碼。 微軟從西雅圖計算機產品公司購買了86-DOS,價格為$ 50,000,修改它,重新命名為MS-DOS,然後將其交付給IBM用於新的PC。

Tim Paterson(生於1956年)是一名美國計算機程序員,以創建86-DOS為特色,是Intel 8086的操作系統。該系統仿效了由Gary Kildall創建的CP / M API。 86-DOS後來形成了80年代最廣泛使用的個人電腦操作系統MS-DOS的基礎。

Paterson在西雅圖公立學校受過教育,1974年從Ingraham高中畢業。他參加了華盛頓大學,在華盛頓西雅圖的綠湖地區擔任零售電腦商店的維修技術人員,畢業於佳士得1978年6月獲得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他以西雅圖計算機產品公司為設計師和工程師工作。他設計了具有Z80 CPU的微軟Z-80 SoftCard的硬件,並在蘋果II上運行了CP / M操作系統。

一個月後,英特爾發布了8086 CPU,而帕特森則去設計了一款S-100 8086板,該板於1979年11月推出。唯一的商業軟件是微軟獨立盤BASIC-86。目前,該CPU無法使用標準的CP / M操作系統,沒有真正的操作系統,銷售也很慢。 Paterson於1980年4月開始從事QDOS(快速和骯髒的操作系統)工作,以填補這一空白,從包括已發布的CP / M手冊的信息源複製CP / M的API,使其具有高度兼容性。 QDOS很快被重命名為86-DOS。版本0.10在1980年7月完成。版本1.14 86-DOS已經增長到4000行彙編代碼 1980年12月,微軟確保向其他硬件製造商銷售86-DOS的權利。

雖然承認他與CP / M兼容86-DOS,但帕特森認為,86-DOS程序是他的原創作品,並且否認了他在寫作時提及CP / M代碼的指控。當一本書在2004年出現時,聲稱86-DOS是CP / M的原始“剝奪”,Paterson起訴了作者和出版商的誹謗。法官發現Paterson沒有提供關於Gary Kildall章節準確性的“嚴重懷疑”的任何證據。相反,仔細審查雷弗筆記...提供了一個很接近最後一章實質內容的研究圖片,該案被駁回,因為這本書的索賠是憲法保護的意見,不能證明是假的。

Paterson於1981年4月離開SCP,1981年5月至1982年4月在微軟工作。在與SCP SCP短暫的第二站之後,Paterson成立了自己的公司Falcon Technology(又稱Falcon Systems)。1983年,微軟與Paterson簽約,將MS-DOS移植到用ASCII開發的MSX計算機標準。帕特森接受合同,幫助他的公司資助,並於1984年完成了MSX-DOS操作系統的工作。Falcon Technology於1986年被微軟收購,以收回MS-DOS的免版稅許可證,最終成為Phoenix Technologies的一部分。1986年至1988年,帕特森與微軟進行了第二次研究,1990年至1998年,第三期,他在Visual Basic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86-DOS(通常稱為QDOS或Quick and Dirty Operating System)是由Tim Paterson在六週內根據CP / M(微型計 ...

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可能是從雜誌上看來的吧!!!!

就是說,BILL是很高明的業務員.....當時他手上根本沒有作業系統,就先去找IBM賣作業系統.....
確定賣了以後,再去買DOS......

另外....有人說IBM幹了二件蠢事.......一就是把作業系統交給微軟...另一就是把CPU交給INTEL做....

自己在那邊做電腦組裝的代工業......

幹台灣做的事,除了台灣之外,其他人都得死路一條......

网友:
INTEL做CPU,IBM做X86(PC),台灣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才能把PC賣到全世界。

台灣的工程師發明了『TURBO』,沒錯就是中間的那個開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