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25LQ64CSIG代用

楼主(2017-08-19):
好像很冷門

RT809F沒有這個型號

只好找代用

楼主:
原來是我的版本太舊了

抓不到這顆ROM的ID

更新燒錄程式後可以燒了

但還是不觸發,看樣子是ec程序的問題了

工作條件都有了就是不觸發

EC是KB9022Q

主板板號是A5WAM LA-B981P REV 1.0

RT809F官網好像不會教怎麼刷EC程序的樣子

爬一堆文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我的版本太舊了

抓不到這顆ROM的ID

http://www.ifix.net.cn/thread-11869-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我的版本太舊了

抓不到這顆ROM的ID

官網有教http://www.ifix.net.cn/thread-11869-1-1.html
請善用搜尋,
真的不會飛線就拆下來用轉接板刷吧,
爬不到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有教http://www.ifix.net.cn/thread-11869-1-1.html
請善用搜尋,
真的不會飛線就拆下來用轉接板刷吧, ...

我爬的並不是這個網站

我都爬x維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ifix.net.cn/thread-11869-1-1.html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網址

照網頁的教學已經可以刷ec程序了

只是還是不觸發

看樣子EC本身或PCH有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網址

照網頁的教學已經可以刷ec程序了

CMOS電池沒電也會不觸發
有待機電壓嗎 開關有無3V電壓 按下開關電壓有跳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沒電也會不觸發
有待機電壓嗎 開關有無3V電壓 按下開關電壓有跳變嗎 ...

獅子魚大午安...

CMOS電池確定有電3V左右

3V5V待機電都有,開關小板有3V,按下3V有跳變

EC那邊ON/OFFBTN#也有跳變

EC VCC,ACIN,EC_ON,MAINON都是3V

目前感覺有問題的就LID_SW只有1.3V

沒有EC_RST

LID_SW如果沒有接開關小板有3.3V

刷過BIOS,EC程序皆無效

這台原先是泡水機,泡得很慘

剛來的時候就連VIN也沒有

搞到現在總算3V5V有了

但就是不觸發

對了...這台筆電型號是E5-511G-P7JU

板號A5WAN LA-B981P REV 1.0

EC是KB9022Q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午安...

CMOS電池確定有電3V左右

如果能把浸水的位置跟主板拍照傳上來判斷應該會比較容易找出故障點
圖紙
點位圖
E5 511 LAB981P-R01.rar (259.4 KB, 下載次數: 18)
歡迎大家參與檢修提供維修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把浸水的位置跟主板拍照傳上來判斷應該會比較容易找出故障點
圖紙

主板上的水痕都已經清掉ˋ了

其實也不知道要拍哪

剛來的ˊˊ時候全板很多地方都有水痕

現在只有面板屏線連接座有燒焦痕而已

昨晚再拿出來量的時候不小心短路到

3V待機沒有了,芯片發燙

這樣又冏了,手上沒有芯片

過陣子再從X寶買來換了

感謝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