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02螢幕調亮後就全部熄滅

楼主(2017-08-19):
各位大大
請問Viewsonic VA702螢幕,調整亮度變大後,整個螢幕忽然熄滅,就再也看不到了,只有在按壓電源開關一瞬間有看到畫面,就熄掉,請問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A:
我猜是背光電路高壓保護了,原因是電路或燈管故障。

紅色圈圈處先補焊並檢查藍色電容及變壓器,希望您早日完修。

网友B:
我修的那一台也是按電源那一霎那有畫面,我換了C808,C309後正常,要不要確認一下電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那一台也是按電源那一霎那有畫面,我換了C808,C309後正常,要不要確認一下電容呢? ...

您好,謝謝您
我把C808換了,狀況依舊,找不到C309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背光電路高壓保護了,原因是電路或燈管故障。

紅色圈圈處先補焊並檢查藍色電容及變壓器,希望您早日 ...

您好
好的,我繼續檢查,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好的,我繼續檢查,謝謝您!

加油,如果很難搞,買一片PI板很便宜的,我遇到某機種會直接換板子,跟本不想修(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也要確定燈管是好的

网友:
感覺你的燈管壞掉機率比較大,如果手上有破屏機的拆機燈管,可以接上交叉測試看看還會不會開機黑屏
如果仍會黑屏,就檢查高壓區
如果不會黑屏,就是燈管壞掉,可以選擇改高壓板裝LED燈條
但通常這種有點年紀的機型黑屏的話,收到直接改LED會比較快

网友:
個人覺得燈管問題會大一點,畢竟老機器了,如果燈管認過是好的,那就往高壓區查找,不難找的,再找不到那就上網買一塊良品板。

网友:
改成LED燈管就好.一套含二隻燈條才250

网友:
我感覺也是燈管問題?

网友:
改LED+1(效果好.)

网友:
多位高手都說燈管有問題真是英雄所見相同.

网友:
調亮之後就變不亮了,那表示沒調亮之前是好的囉?
把亮度調整的線先拆了看看 。

网友:
我也覺得是燈管問題+1 燈管各別測試看看...
應該會有一隻顏色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