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635三洋窗型冷氣維修

楼主(2017-08-20):
前天接到靠我家附近回收廠的老闆來電
說冷氣壞了叫不到人來修,叫我如在家有空去幫他看看
我心裡三條線
跟他說大哥我吃木頭的,冷氣干我什麼事
不過禮貌上我還是去了
我先把面板拆下,上電試試狀況
結果風扇出風口沒出風
但壓縮機啟動了,摸摸冷排冰的而且狀況很好
但是風扇沒動,心想該關機了
關機後把手伸進冷排出風口想轉轉風扇葉片
結果他是卡死的,我心想風扇卡這麼死
不可能是使用中故障
問問老闆果然是想偷閒打牌,今年第一次開
本來不想理他
心想應該培林是問題之一,就跟他玩玩
拆冷氣嘍抱歉因為很熱照片拍得不齊全
拆開外殼觀察我該準備的工具
六腳板鎖,L型及蛇管螺絲起子開工

要拆下這馬達固定座沒這L型工具我只能看著他乾瞪眼
沒這蛇管拆這風扇葉片也是看的到吃不到
拆下後散熱風扇葉片 ,再來才能拆冷排出風葉片

冷排出風葉片有個拆鏍絲缺口
用六腳板鎖插入缺口對準軸心螺絲以老虎鉗子施力轉開
拆下冷排出風葉片馬達就被我打敗了躺下了
這應該算是脫光光了
把馬達帶回家拆解後培林果然銹蝕嚴重
用3M除鏽潤滑劑清了很久卻忘了照相
只拍了下面這張135度的馬達過熱保護開關
因為我沒培林清乾淨銹蝕也是亮晶晶的
培林裡的滾珠我也用除鏽潤滑劑滾了很久沒銹水後
開始清洗組裝嘍~~~
把主機板線路盒拆下放旁邊才不會弄濕
主機板也拍一下

冷氣洗澎澎

洗香香後組裝鮮上電測試一下

楼主:
散熱風扇動了當然出風口也出風了
因為他兩同軸當然連動

開機壓縮機啟動約莫5秒銅管迅速結霜

被我矇倒一台完修了

補充內容 (2017-8-20 02:06 AM):
這台89公斤好重累死老頭了

网友A:
先恭喜完修

厲害  吃木頭都吃到電器來了  難怪有人會哀哀叫

你那培林用除鏽劑除鏽基本上是能用 但撐多久不知道 那培林應該是全密式 鏽水都流乾淨 還是有一些滾珠有鏽斑 況且培林要加黃油潤滑 全密式洗過沒加黃油怕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恭喜完修

厲害  吃木頭都吃到電器來了  難怪有人會哀哀叫

我知道~~~~我只想給他這個夏天
那老闆對員工很苛薄,就只怕我

网友A:
下次要換培林時 馬達拆下後 先不分解
馬達電線先接回機板或另外送電(110V也行) 只要馬達能轉動
馬達轉動後 用砂紙拉在軸馬達軸心上面或下方 只要能施力即可 先將馬達軸心清潔乾淨 在分解馬達
在拆培林時先在軸心抹上薄薄一層黃油 比較好拆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要換培林時 馬達拆下後 先不分解
馬達電線先接回機板或另外送電(110V也行) 只要馬達能轉動
馬達轉動後  ...

水喔!我又多一個老師願意教我了
感謝! 專業總是有一些迷迷角角~~顧到了
事情就變簡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喔!我又多一個老師願意教我了
感謝! 專業總是有一些迷迷角角~~顧到了
事情就變簡單了

痞酷精神 不是都這樣嗎 ?
我也在痞酷網 受到很多前輩的教導
希望大家都能同心協力 共同克服困難
更希望痞酷長長久久
所以酷友 要多餵公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痞酷精神 不是都這樣嗎 ?
我也在痞酷網 受到很多前輩的教導
希望大家都能同心協力 共同克服困難

好喔!那以後想要按好文+就是按公狗+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熱風扇動了當然出風口也出風了
因為他兩同軸當然連動

你把回收廠老闆搞得服服貼貼的
難怪你會有那麼多的怪雞絲
有什麼好康A....老闆大都會第一時間通知你來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恭喜完修

厲害  吃木頭都吃到電器來了  難怪有人會哀哀叫

加分 +2
說到重點,滾珠軸承要用黃油,
建議更新,要買有防塵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只想給他這個夏天
那老闆對員工很苛薄,就只怕我

這麼重,有回收老闆有無幫你搬阿,
老了 骨頭脆了,小心點.
阿收了多少coco.
簡直是大保養,
我看老闆是捨不得叫外面泠氣行修吧(貴)。

网友C:
對不起...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看了半天怎麼都看不懂? 請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不用拆下來任何東西...只要噴一噴 WD40. 在用手旋轉一下風扇葉片..就...就會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看了半天怎麼都看不懂? 請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不用拆下來任何東西... ...

老師看不懂~~是因為跟我相關照片不足的關係
不拆解只噴WD40有沒有可能工作~~答案是一定會工作但應該會有很吵的卡卡聲
而且要想辦法把WD40深入噴到馬達內部琣林有難度)
老師別鬧了
我沒換培林就已經很不到位了n_081|
樓上sa2086老師已經有教育了啦!
你還來欺負我n_15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我看了半天怎麼都看不懂? 請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不用拆下來任何東西... ...

馬達的保險絲已斷路,非拆不可,其實培林要拆下來也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重,有回收老闆有無幫你搬阿,
老了 骨頭脆了,小心點.
阿收了多少coco.

是老闆來幫忙搬上推車沒錯~~~

网友D:
這樣清理乾淨後又可以繼續用了~~~~~不過培林最好換了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散熱風扇動了當然出風口也出風了
因為他兩同軸當然連動

很有份量的冷氣機 (89kg)
啟動電流很可觀 (65A)

年紀也有了 (93年出廠)
一般有歲數的窗型冷氣常見底板鏽蝕腐壞
這部底盤尚佳,安裝時防護&排水應該有作好
之前有問過電器行,可否單買底盤作維修,大都被拒絕(告知沒單賣底盤)
風葉有環圈設計蠻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清理乾淨後又可以繼續用了~~~~~不過培林最好換了它....

遵命~~~前輩我收到了!
不過這回收場那冷氣在那邊日曬雨淋的
老闆苛薄冷氣很少開給人吹
換新培林冷氣不給吹,颳風下雨,回收場鐵屑多明年還是會卡住的
我管他去XXXn_136|

网友E:
這部位,
工廠用的拆裝工具,是外6角加長型T字板手
或外6角加長型電動起子

這部位,
工廠用的拆裝工具,是內6角加長型T字套筒板手
或加長型電動起子

這狹小空間
可用內6角套筒棘輪扳手
或您那十字起子頭換成內6角套筒

當然拆裝現場不會有那麼充裕的工具或時/空間
所以以上儘供參考
問題有解決最實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這麼重,有回收老闆有無幫你搬阿,
老了 骨頭脆了,小心點.
阿收了多少coco.

sandy姐....
菜老大A都接收了回收場女兒...當上了蔡總裁
哪還能收到cocon_027|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馬達的保險絲已斷路,非拆不可,其實培林要拆下來也不簡單.

馬達的保險絲已斷路??....應該沒有吧n_066|
菜總裁好像只拿除鏽潤滑劑...騙吃騙喝n_022|
這邊噴噴...那邊噴噴...有蚊子的地方噴一噴...馬達就動起來了n_133|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馬達的保險絲已斷路??....應該沒有吧
菜總裁好像只拿除鏽潤滑劑...騙吃騙喝
這邊噴噴... ...

你是來哭要~來亂的喔!
老禿狼你滾遠點n_102|

网友A:
引用 网友F:
sandy姐....
菜老大A都接收了回收場女兒...當上了蔡總裁
哪還能收到coco ...

照這篇的維修文
如果是 菜老大A 的田老闆(台語) 應該會將培林換新 不敢只清潔(關係不一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來哭要~來亂的喔!
老禿狼你滾遠點

被女王禁足了兩天(在痞酷亂說話)...都沒東西吃...
肚子好像有點餓...菜總裁...丟兩塊大溪豆干來...解解饞n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部位,
工廠用的拆裝工具,是外6角加長型T字板手
或外6角加長型電動起子

是的~~我以我自己現有能拆解的工具解決
這麼長的套筒我當然沒有
回收場更是沒有他們工具都超無言的
都用蠻力拆解
結構理解力真不知如何評論只有無言
我的那些工具都是我自己工作上必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女王禁足了兩天(在痞酷亂說話)...都沒東西吃...
肚子好像有點餓...菜總裁...丟兩塊大溪豆干來...解解饞 ...

肉包子要不要~~
不過你是狼ㄟn_0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這篇的維修文
如果是 菜老大A 的田老闆(台語) 應該會將培林換新 不敢只清潔(關係不一樣) ...

報告老師:
真相是...菜總裁...其實就是回收廠.....未來的老闆n_133|
啊不然...哪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傢俬...可以拿來痞酷換酷幣n_136|

网友:
引用 楼主:
肉包子要不要~~
不過你是狼ㄟ

沒魚...蝦罵好n_029|
只要能填飽肚子的...通通丟過來n_069|
我餓壞了...腦袋空空n_043|

网友G:
拆到這個地步,竟然培林沒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sandy姐....
菜老大A都接收了回收場女兒...當上了蔡總裁
哪還能收到coco ...

應該不是這一家的千金,
如果是丈人,都嘛二話不說,
當然換新培林,不是新冷氣阿
不然回家會睡客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到這個地步,竟然培林沒換掉

謝謝指教~~
下次改進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馬達的保險絲已斷路??....應該沒有吧
菜總裁好像只拿除鏽潤滑劑...騙吃騙喝
這邊噴噴... ...

又被蔡老弟騙了嗎?
故意拍馬達的保險絲,
也沒解釋?
話說"溫度保險絲",烏骨雞學姐有賣,
價格很親民,有需要可以買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有份量的冷氣機 (89kg)
啟動電流很可觀 (65A)

這個量一量請外面版金廠做一個不銹鋼,
應該都滑算,你又是本科不難,
蔡老闆有認識,他說價格不貴可以請他幫忙。

网友:
高手中的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量一量請外面版金廠做一個不銹鋼,
應該都滑算,你又是本科不難,
蔡老闆有認識,他說價格不貴可以請他幫 ...

鮮菇姐姐你那記憶,讓人五體趴地到想找洞鑽n_146|
幾百年前的事情還記得n_165|
說不定當事人都忘了n_133|

网友:
引用 楼主:
鮮菇姐姐你那記憶,讓人五體趴地到想找洞鑽
幾百年前的事情還記得
說不定當事人都忘了n ...

你都嘛洩漏天機!!

馬達保險絲有換嗎?
你好像有拍馬達保險絲規格習慣.

楼主:
鮮菇姐姐那個過熱保護開關沒換
只是拍個照亮亮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量一量請外面版金廠做一個不銹鋼,
應該都滑算,你又是本科不難,
蔡老闆有認識,他說價格不貴可以請他幫 ...

diy冷氣機底盤可能有點難度
因為它是不規則的底盤(不單單是個長方盤)
另一部份是
它還附加了一些固定鎖架一起,高高低低的
不大容易打出尺寸圖樣 (除非整機全拆,才量的到尺寸)
一般家庭可能沒這人手幫拆/幫抬 , 也沒空間拆放

不過凡事都有可能,有志者事竟成
看那天真的累積夠能量,搞不好真的去執行它
因為目前已掛兩部在那乘涼不敢動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遵命~~~前輩我收到了!
不過這回收場那冷氣在那邊日曬雨淋的
老闆苛薄冷氣很少開給人吹

講到 "日曬雨淋"的回收場
上週我同學跟我講一個遭遇

他說
看到一個回收場門口
堆放著3棧板的HP頻譜分析儀/6位半的數位電表.....在那淋雨
我聽完就請他幫忙去問問
能否買個一兩部來看看
結果
他去問老闆後回覆我,
只賣3棧整板為單位,不零賣n_096|
就這樣,
他說那好幾棧板的儀器
就只好依然擺露天回收場日曬雨淋

我想大概是老闆的電子設備想賣高價,
小零頭懶得作生意
但我想著,
這樣的儲放方式,老闆還賣的出去嗎 ?
沒問題嗎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講到 "日曬雨淋"的回收場
上週我同學跟我講一個遭遇

HP頻譜分析儀/6位半的數位電表
這種舊時間到在大公司就淘汰
因為穩定度問題

一般維修也用不到
光要一直較正有是浪費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講到 "日曬雨淋"的回收場
上週我同學跟我講一個遭遇

E老師這很正常
我的東西都是這樣救回來的
所以我以前都要買一堆
這是回收業的習慣
因為把這一堆賣出去錢收進來
空間才能再放置再換錢回來
買一個兩個對很多回收業
不是他們的生意重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E老師這很正常
我的東西都是這樣救回來的
這是回收業的習慣

只賣一兩個早晚倒閉
空間成本很高的
越市區成本越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HP頻譜分析儀/6位半的數位電表
這種舊時間到在大公司就淘汰
因為穩定度問題

其實
我是好奇心使然
想看看回收業的交易模式
看有沒有機會讓小市民進去尋寶
事實證明,不是大戶機會極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E老師這很正常
我的東西都是這樣救回來的
這是回收業的習慣

小弟
口袋不像各位大哥那樣深不見底
沒法那樣大手筆買好幾棧板物品回家
所以聽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
我是好奇心使然
想看看回收業的交易模式

其實也是有回收業會零賣
但他們選起來賣的
你不會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
我是好奇心使然
想看看回收業的交易模式

中南部好像比較可以買得到,
北部這邊只有熟識的人,
才買得到,像除濕機,
都看到老闆藏到後面的儲藏室,
很多比較高單價的還不賣,
電腦的ram or cpu也是不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也是有回收業會零賣
但他們選起來賣的
你不會要的

確實
各有各的立場

所以有時要看天意
天時/地利/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
我是好奇心使然
想看看回收業的交易模式

這我這附近有很多厲害的印尼或泰國外籍人士
跟我應該算朋友
他們如來這論壇應該也是老師級人物
他們是回收場的常客
他們買的價格比我貴上一兩倍(都是零買)
但是他們那個圈圈有他們的市場
跟我買的物品很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我這附近有很多厲害的印尼或泰國外籍人士
跟我應該算朋友
他們如來這論壇應該也是老師級人物

曾看過住家附近外勞
回收場買二輪檔車 (王牌/野狼之類的)
整台拆解上油後,分包寄回家鄉的
這曾看過2~3次
看他們都5~6人互助,一晚就完工
好像螞蟻啃大象,效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看過住家附近外勞
回收場買二輪檔車 (王牌/野狼之類的)
整台拆解上油後,分包寄回家鄉的

回去再重新整理組裝好又可以賣個好價錢了.
我已經有20年沒有買新機車了,都是向機車行買整理過的二手車,看起來就像新的,價錢的話看車況,大概由新車的1/2到1/3都有,騎個10年沒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曾看過住家附近外勞
回收場買二輪檔車 (王牌/野狼之類的)
整台拆解上油後,分包寄回家鄉的

機車不是有專門的回收業者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機車不是有專門的回收業者嗎?

這就不清楚
為什麼廢機車出現在回收場了 ?
事故車 ?
贓車 ?
..........等,小弟未知
之前看的那幾次
就是外勞拆的很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