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anyo DP50E84 ...... 一個禮拜才會不工作....

楼主(2017-08-20):
各位觀眾朋友...這台電視是工作的....客人說有時候不工作..我想又是一個來找麻煩的...試了一下要一個禮拜才會不工作.....我昏!    我用冷卻法換了EEPROM...我以為我修好了...錢已經收了$140元.  一個月後客人拿回來說: 還是不工作.

我想綜合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該怎麼辦呢? 這又是一個令我頭痛的50" 電視. 如果裝個電風扇,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不工作? 到底有沒有修好? 讓我信譽掃地!!!

Sanyo DP50E84 50" 1080p  Class LED-LCD HDTV

Sanyo 1LG4B10Y1270A Z8AL Main Board for DP50E84

這個三洋電視機板很類似V59....

网友:
你遇到的真是神奇的問題啊!!!!!

別說二光業者,就算老業者也可能退修了......

楼主:
我稍微描述一下...不工作的時候是這樣子的...當你關機以後...無論是鍵盤或者是遙控器...都無法打開這台電視. 用冷或者是熱處理都沒辦法開機. 只要是電視的關機的靜態電流是20MA就可以工作. 如果是160MA就不行工作,  是大部分的時間電視都是在正常的20MA.

每天上班的時候..我就開始測試這台電視...下班的時候我就把電源拔掉...結果過了一個禮拜都是正常的.

後來才發現要連續的一直不要把電源拔掉. 要經過一個禮拜後...熱的堆積才會發生這個問題..我噴了冷凍劑也是一樣不會工作....很奇怪又不是過熱的問題...這真是很爛的..有羊癲瘋的...電視... EEPROM也換過了...SoC 也不是BGA的!

所以說也有可能是電源板有問題...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那一塊板子有問題? 或者是LED面板有問題?

Sanyo 1LG4B10Y13100 Z8AL Power Supply Un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稍微描述一下...不工作的時候是這樣子的...當你關機以後...無論是鍵盤或者是遙控器...都無法打開這台電視 ...

熱的堆積造成

--->那就加裝小風扇散熱,鐵定可以撐過半年的保固期。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這個是超薄的 edge-LED lighting TV. 當時很多手提電腦的小風扇都被我丟光了. 現在要拆開一台手提電腦才有一個風扇. 我先換主機板60塊錢...再加上小風扇試試看.....如果是再加上電源板有問題就沒有賺頭了....如果是裡面小片鋁板上面的edge-LED 過熱有問題出現...等冷卻以後就好了...那就非常的難查了! 因為你現在測試...什麼都是好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像以前的電視用蓋棉被法來測試? 如果是edge-LED 過熱有問題..edge-LED細細的一條也是很難用棉被來測試.

所以客人有時候很難了解說: [我的電視都是工作正常, 只是偶爾不工作.].....其實是更難修理的.  我經常跟客人講說: 等壞多一點..再拿來修..

网友A:
手動reset CPU可以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動reset CPU可以開機嗎

? 板子上面並沒有重新設定的旋鈕啊?

网友B:
找看哪個零件過熱,黏個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看哪個零件過熱,黏個散熱片。

我用冷凍劑來噴也是找不出毛病....這個難就難在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有問題. 經過一個禮拜不斷電的測試以後...所有的零件..都是熱熱的.

网友A:
soc供電那一路斷電再上電就等於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c供電那一路斷電再上電就等於reset

謝謝您...那就跟斷電差不多..我有用電源開關...開關很多次...還是一樣..

网友C:
不是維修實例的帖子請勿發在維修實例版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維修實例的帖子請勿發在維修實例版區

是維修實例, .  TV就在公司裏. 但是還在一步一步進行中, 實況維修. 現在等主機板運送來中.

网友:
既然知道了160ma會不工作,那就加個小電路,測到160ma就斷電重上電…arduino,就做得到囉。
我是有一些燈要跟著感應燈一起開,感應燈又分散幾個地方,所以我從電源端接個電流感應線圈(不用剪斷電線),又電流值不確定要定多少,所以加個button來設定電流值,之後只要其中一個燈亮了,其它燈也會聯動。
哈,雖然治標不治本,但很實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那就跟斷電差不多..我有用電源開關...開關很多次...還是一樣..

可能有分別的, 這是偶遇到的一個例子, 一個錄影用的機上盒, 上電就是沒有自動 RESET. 原廠5年前就棄修, 第一次送修說 SOC 供電的那路, 用 AAT1154, 換了好一陣子, 3個月後又不行, 再次送修他們除了換底板就沒有解決方法, 半年後又壞了, 說再換AAT1154 也不行了. 因為是親友自用, 給他設了一個開關, 都手動 "RESET", 每次上電後, 按一下斷電再自動接通, 試用兩年還繼續用. 沒有電路圖, 也沒空研究實在的原因, 估計有些很小小小的電容出問題了.

AAT115410

AAT115410

网友:
不工作時有量power板喬式整流(AC轉DC)那有DC電壓嗎?不工作時功率晶體有D與S腳有電壓嗎?

网友:
好困難的問題,新手聽唔
給peter大大加油

楼主:
最新的更新: 因為我要做實驗....我沒有裝上任何散熱裝置或者是風扇....8/19 2017 從eBay買了一個舊的板子$60 ...換上去....到現在還是好的所以我才發布這個消息. 給有心修理電視的人做一個參考.... 問題不是在電源供應器...是在主機板上.

這是我換下來原來的有問題的板子...我必須加以研究.  我知道我修好了...可是如果是换板子...等于没有修.
.

我已經換過EEPROM還是沒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更新: 因為我要做實驗....我沒有裝上任何散熱裝置或者是風扇....8/19 2017 從eBay買了一個舊的板子$6 ...

主機板用水+清潔劑+牙刷清洗一下會有異想不到效果ㄡ。
另外電容也要用MESR-100掃一下。

网友:
通常都是電容的問題~

之前也遇過smd電容漏電~
通電一陣子後~
不管有無開機~
會吃掉電源開關按鍵的電壓~
造成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