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VC J65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20):
JVC J65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破紀錄維修最大65吋液晶電視~~~

1.故障情形~不過電無法開機

2.型號~JVC J65D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5.插電量測一次側電源正常,二次側待機電源19V無輸出,斷電量測D7901共陰極
蕭特基二極體MBRF 20200CT(10A*2/200V)有一組短路

6.更換新品SBR 20A200CT後,待機電源19V輸出正常,待機消耗功率(0.3W)

7.面板型號

8.T-CON型號

9.主機板

10.開機實測消耗功率約(120W)~標準模式~

11.完修測試畫面

補充內容 (2020-1-22 06:33 PM):
JVC J65D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102-1-1.html

网友A:
恭喜你...賀喜你了...所以2015年新型的電視....也沒有比較難吧?   下一次挑戰的目標是70寸的..我現在公司就有兩台.....我最高記錄是100寸....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是客人的? 還是你去哪裡偷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賀喜你了...所以2015年新型的電視....也沒有比較難吧?   下一次挑戰的目標是70寸的....我的記錄 ...

我以前的鄰居也是同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的鄰居也是同學的

開玩笑的....請不要介意..因為這是我長壽的秘訣...  ....託你的福...我現在剛剛修好一台4K 65" TV  修理費$350 一直以為屏幕壞掉了結果是一顆SMD電容, 太對不起客人了. 沒辦法我必須要取長補短. 因為我以為又是來搗蛋的... ....很快的我就會公佈出來...讓大家參考....

网友B:
2015出廠兩年就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玩笑的....請不要介意..因為這是我長壽的秘訣...  ....託你的福...我現在剛剛修好一台4K 65" TV  修 ...

~哈哈哈~

向你學習中,我也很意外只壞一顆蕭特基整流二極體,$100輕鬆入袋客人不囉嗦,體會了修大電視的樂趣與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出廠兩年就壞啊~~

好事多

賣的便宜貨~~~真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向你學習中,我也很意外只壞一顆蕭特基整流二極體,$100輕鬆入袋客人不囉嗦,體會了修大電視的 ...

收費這麼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開玩笑的....請不要介意..因為這是我長壽的秘訣...  ....託你的福...我現在剛剛修好一台4K 65" TV  修 ...

大弟 國外修電視這麼好轉賺啊,
動不動都上萬元,
在台灣可能都直接買新的,
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弟 國外修電視這麼好轉賺啊,
動不動都上萬元,
在台灣可能都直接買新的,

維修是看那個東西的價值在報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事多

賣的便宜貨~~~真好修~~~

要是沒遇到你不就報廢了........才兩年ㄝ

停電搞壞的?

楼主:
跟大帝對話~~當然也要跟隨他們的貨幣啊,不然會有溝通障礙。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帝對話~~當然也要跟隨他們的貨幣啊,不然會有溝通障礙。

了解,
wet大 維修技術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沒遇到你不就報廢了........才兩年ㄝ

停電搞壞的?

聽說自然損壞

我猜是半導體零件品質不良,電源板上的電容倒是全部使用日系大廠品牌,品質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弟 國外修電視這麼好轉賺啊,
動不動都上萬元,
在台灣可能都直接買新的,

姐....我也是第1次修理這麼大一台 4K TV...小弟 也是..信口開河...漫天要價. 因為一不小心就被坑了...買了零件還修不好..小弟學藝不精....這種情形常常發生....赔了夫人又折兵...

姐..謝謝您...又再讓我年輕一次...這感覺真是無比的爽快....對不起...讓您蒙冤了..阿彌陀佛....善有..善報....

网友:
wet大 技術一級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向你學習中,我也很意外只壞一顆蕭特基整流二極體,$100輕鬆入袋客人不囉嗦,體會了修大電視的 ...

請問wet大,第五張圖為什麼是用電壓檔測量?
謝謝。

抱歉...我看到了,檔位是二極體檔,Vf遠低於標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