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主機板 出現CPU Over Voltage Error!

楼主(2017-08-20):
個人電腦零件如下:
處理器: Intel Xeon E3-1231 v3
主機板: 華碩 B85M-G (BIOS: 已升級最新2501版)
電源: 七盟 ST-P0520PAC 520W

這台組裝電腦已經使用快三年了,最近開機都出現一長四短逼逼聲
然後出現訊息: CPU Over Voltage Error! (如圖)

主機板清除過CMOS組態資料,也換過電池,也載入主機板預設值
自己拿三用電表量過電源供應器3.3V/5V/12V 電壓都正常
可是問題依舊存在,用AIDA64 Engineer軟體查看
CPU溫度 顯示5度,CPU VRM 顯示2.14V,5V 顯示10.2V,12V 顯示24.48V (如圖)

目前暫時把開機錯誤,出現F1提示關掉,請問該如何排除,還是哪個零件故障?

网友A:
前一陣子有看到討論.......說是主機板的IO晶片故障了.....

但是沒有下手修好之前,一切都是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陣子有看到討論.......說是主機板的IO晶片故障了.....

但是沒有下手修好之前,一切都是猜測...... ...

感謝回答
這已經是第三塊華碩主機板出現相同的問題
電壓調節模組不耐用,過一陣子就變成無法開機
下次考慮買別廠牌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
這已經是第三塊華碩主機板出現相同的問題
電壓調節模組不耐用,過一陣子就變成無法開機

應該還沒過保吧?
送回原廠修理啊~

网友:
我會先測量power各電壓是多少?
照理說應該都是正常的,否則不能開機。
或者Power 的monitor IC故障。
如果都正常的話,就有可能是a大所說的IO chip故障。

補充內容 (2017-8-20 10:27 PM):
抱歉,更正: D大所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陣子有看到討論.......說是主機板的IO晶片故障了.....

但是沒有下手修好之前,一切都是猜測......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5347&page=1

是這篇.

网友B:
應該是IO的電壓檢測腳虛焊或電阻短路 103-116腳
因為沒看到主板照片不知道主板是VER是多少的 無法判定

网友:
有無考慮換cpu測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IO的電壓檢測腳虛焊或電阻短路 103-116腳
因為沒看到主板照片不知道主板是VER是多少的 無法判定

謝謝您這麼專業的腳位圖
清潔過主機板焊點,12V檢測還是有問題
華碩客服,只說4短聲是主機板元件出問題,需送廠檢修
盒子寫四年保固,客服卻說保固只有三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這麼專業的腳位圖

清潔過主機板焊點,12V檢測還是有問題

可能是需網路註冊,才有保固四年,
已經超過保固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這麼專業的腳位圖

清潔過主機板焊點,12V檢測還是有問題

保固時間有些要上網註冊才會多一年
如果盒子真的寫四年就直接連盒子帶去皇家俱樂部 如不處理 就去華碩線上客服櫃台 申訴
有檢查藍色點的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需網路註冊,才有保固四年,
已經超過保固了嗎?

序號有網路註冊,客服也說該序號保固3年(購買時的發票日期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序號有網路註冊,客服也說該序號保固3年(購買時的發票日期計算)

依獅子魚大大建議試試!
或許也有機會免費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固時間有些要上網註冊才會多一年
如果盒子真的寫四年就直接連盒子帶去皇家俱樂部 如不處理 就去華碩線 ...

有保留當時的購買發票,尚未過保固三年,盒子上寫四年
因為沒有備用電腦,主機板已裝回去,因住離島沒有到府收送
也沒華碩維修點可親自送修,目前電腦開機運行都正常
就那個顯示24V超壓覺得怪怪的,還在考慮要不要寄去維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保留當時的購買發票,尚未過保固三年,盒子上寫四年
因為沒有備用電腦,主機板已裝回去,因住離島沒有 ...

既然有問題,
保固內送維修才好,
要等過保就來不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問題,
保固內送維修才好,
要等過保就來不及了.

先打給華碩客服
是我我會立馬寄過去
應該是直接寄華碩比較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