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 禾聯 HD-32DF2(S) 雷擊 不開機 無待機指示燈 [更換實例]

楼主(2017-08-20):
故障 : 雷擊 不開機 無待機指示燈

銘牌 :

背面全照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雷擊 不開機 無待機指示燈 應該是電源板出問題 上沒屋頂買一片來換
實際應該不能說是維修實例 正確應說是更換實例
試機畫面 :

完修

网友:
認真發文就值得鼓勵

网友:
換掉電源板就好了?

网友A:
在早一步,算不算保固內?
7月,,現在8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早一步,算不算保固內?
7月,,現在8月

天災 人為 都不在保固範圍內
哪怕你是昨天買的今天雷擊都不保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災 人為 都不在保固範圍內
哪怕你是昨天買的今天雷擊都不保固

原廠怎樣判你是雷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怎樣判你是雷擊?

是不是雷擊很好確認
雷擊是高電壓 雷擊最大特徵就是基板跳火 打鐵 只要有一樣出現就是雷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廠怎樣判你是雷擊?

依我以前多次和原廠往來的維修經驗,現在為了減少爭議,原廠那都嘛從寛認定,只要沒有目視外力介入的損壞,幾乎都會採保內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我以前多次和原廠往來的維修經驗,現在為了減少爭議,原廠那都嘛從寛認定,只要沒有目視外力介入的損壞,幾 ...

跟我想法一樣,難道沒有零件不良嗎?
Led都會在三年內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