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L-46Z8000D奇美LED多媒體液晶顯示器自動關機

楼主(2017-08-20):
這台問題點是會自己開關機本來可能一天一次
現在幾十分鐘就一次時間越來越短
拆開內部觀察再想想怎麼處理
電源板

1樓先這樣
看倌們等一下我吃個飯

楼主:
老師們看到照片應該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等等就回來拍謝~~~

哈哈剛剛被老婆罵了~~一直打電腦也不吃飯XXOO

回來正題
這電視我直覺是有原件過熱引起自己關機
所以我準備吹風機要來給他溫暖一下
試試正常開機時吹哪個原件會產生變化
我第一個吹觸控按鍵板
沒想到吹風機一靠近瞬間關機
試了三次就跟磁鐵排斥一樣
心想又一個軟的
這次控板沒螺絲跟卡榫
所以就是貼雙面膠,
用吹風機吹一下下容易就取下了

楼主:
檢視觸控板發覺這顆SMD電容怪怪的
電表量測這電容短路了
手上沒這電容
就用一片新的LED電源版找到尺寸差不多的電容
解銲後用學姐的環保洗板水洗乾淨
給他換過
這是我第一次用烙鐵銲接SMD電容
上電測試了十分鐘用吹風機靠近也不會關機了
算完修~~又撿到一個軟的
不過還是要燒一下機

因為被老婆踢電腦椅後背一時驚嚇
以至編排混亂請老師們多包涵

网友A:
tsai5371大,看了一下圖片,電容標示是C1、C2、C3,
這個零件標示的是FB01,是不是本來就是BEAD,要導通的呀,
面板的動作會不會因為換上這顆,就部份功能異常了呢?
不好意思,只是提出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ai5371大,看了一下圖片,電容標示是C1、C2、C3,
這個零件標示的是FB01,是不是本來就是BEAD,要導通的 ...

是喔!安妮我嘛無摘嘍
但是他現在已經三個多小時沒關機了
各按鍵功能也正常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喔!安妮我嘛無摘嘍
但是他現在已經三個多小時沒關機了
再燒機試試瞜

我在DVR上看到的元件代號,代號FB都是上BEAD,所以才提出這個疑問,
這BEAD可能是給面板IC的電源,才會再提出,面板的功能是否都正常。
不好意思,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DVR上看到的元件代號,代號FB都是上BEAD,所以才提出這個疑問,
這BEAD可能是給面板IC的電源,才會再 ...

恩恩等我一下我拍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DVR上看到的元件代號,代號FB都是上BEAD,所以才提出這個疑問,
這BEAD可能是給面板IC的電源,才會再 ...

訊號源選項正常
選單也正常
聲音選單都正常
是電感的意思嗎?那我就傻眼了
有請各老師開示~~~

网友B:
FB01 是電感沒錯,測量應該導通的,為什麼這樣會好,我也很納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訊號源選項正常
選單也正常
聲音選單都正常

難道他只是控制燈號的電嗎??
真不好意思,亂亂回覆,造成tsai大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01 是電感沒錯,測量應該導通的,為什麼這樣會好,我也很納悶

小弟半路出家
這下我該如何驗正
一定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道他只是控制燈號的電嗎??
真不好意思,亂亂回覆,造成tsai大困擾。 ...

不要這麼說~~~
有困擾才會進步
何況這也不是什麼困擾
是問題要處理清楚

ㄚ那個38痞特老師人哩~~

网友C:
看倌們等一下我吃個飯......被老婆踢電腦椅後背一時驚嚇....

總有一個感覺你還是沒有修好...換錯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倌們等一下我吃個飯......被老婆踢電腦椅後背一時驚嚇....

總有一個感覺你還是沒有修好... ...

C3??????

网友D:
遙控器控制正常嗎?

网友C:
這兩個照片根本都不是同一塊板子...是不是老婆踢的太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遙控器控制正常嗎?

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兩個照片根本都不是同一塊板子...是不是老婆踢的太用力了?

是同一塊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兩個照片根本都不是同一塊板子...是不是老婆踢的太用力了?

銅板那張要再轉180度啦!

网友C:
應該從它的線路原理來下手.

LDS6126
具有集成LED驅動器的11通道電容式觸摸控制器
LDS6126PureTouch®電容式觸摸傳感器IC是一個高度集成的解決方案,包括集成的鍵盤LED驅動器,具有集成的視覺效果。 該器件包含11個電容式傳感器輸入引腳,其中6個可選擇配置為用作鍵盤LED驅動器,另外5個可選配置為直接通信模式(DCM)輸出,以模擬機械按鈕操作。

特徵
11個觸摸傳感器通道
每個有源傳感器的2ms更新速率
內置滑塊/滾動支持
可配置的滯後和去抖動
集成LED驅動器具有可配置的視覺效果
1.65-5.5v電源電壓
<125uW(全功率),<50uW(低功率)
I2C,SPI,SMBus串行I / F選項與VDDIO
DCM輸出
提供TQFN和SSOP封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兩個照片根本都不是同一塊板子...是不是老婆踢的太用力了?

网友A:
如果FB01確定是bead,現在已經換上電容,那後端是不是可直接量測他是通到ic哪個腳位,再依data sheet來判斷會對什麼功能造成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FB01確定是bead,現在已經換上電容,那後端是不是可直接量測他是通到ic哪個腳位,再依data sheet來判斷 ...

好!我明天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從它的線路原理來下手.

网友E:
該不會是 將錯就錯
要拆電容 卻拆到電感換上
那機板有稍微漏電(濕氣潮濕) 在換時被焊槍的溫度將濕氣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從它的線路原理來下手.

好的!我明天研究一下
今天好累!!!感謝各位老師
不過P老師不要懷疑我啦!
沒有另一片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該不會是 將錯就錯
要拆電容 卻拆到電感換上
那機板有稍微漏電(濕氣潮濕) 在換時被焊槍的溫度將濕氣消除了

應該不是~~~銲完我有量他不導通
奈安哩~~~

网友C:
+2              sa2086: [那機板有稍微漏電(濕氣潮濕) 在換時被焊槍的溫度將濕氣消除了]

看電路圖就會知道: 就算是你換的電容...也是無關痛癢的...我在想是可能是..你用熱槍把它拔起來的時候...觸摸屏幕接觸點的電容量就自動改變. 就修好了....不相信你把那個元件再放回去, 電視也是會工作的.

樓主...良心未泯....心存善念....竟然...吉人天相...把它修好了....阿彌陀佛...    施主請您...告訴老闆以後不要把電視機丟在外面...至少也要蓋一個塑膠布防潮......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電路圖就會知道: 就算是你換的電容...也是無關痛癢的...我在想是可能是..你用熱槍把它拔起來的時候... ...

好~~~我試試

有趣~~~~
發生這問題真好
對我這菜鳥
這比加好文更爽

來去睡了明天還要做苦工
感謝大家

网友:
可能是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sa2086: [那機板有稍微漏電(濕氣潮濕) 在換時被焊槍的溫度將濕氣消除了]

老師如果這是濕氣漏電造成原因
那有一件事我沒提
我有用學姐 的環保洗板水洗過觸控板,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2070510982
他除了洗乾淨還迅速乾燥

网友F:
那顆FB似乎是VCC入電端的樣子
因為鋪銅面積比較粗,多半是電源輸入。
那顆換成電容可能是剛好切斷了電源輸入,觸控板不工作而不會亂跳觸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顆FB似乎是VCC入電端的樣子
因為鋪銅面積比較粗,多半是電源輸入。
那顆換成電容可能是剛好切斷了電源輸 ...

請TASI大確認面板動作,也是因為覺得FB01應該是要入電給面板IC的BEAD,
所以TASI大換成電容上去,IC不入電,面板可能觸控或其他功能會沒動作,
但TASI大測試說面板功能一切正常,就不太懂這一顆FB01的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TASI大確認面板動作,也是因為覺得FB01應該是要入電給面板IC的BEAD,
所以TASI大換成電容上去,IC不入 ...

因為是直流所以沒辦法通過電容..所以基本上觸控IC沒有電源...所以觸控的功能不會工作......遙控器應該還是會工作.

好厲害..有...陰錯陽差..電視反而不會自己開關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請TASI大確認面板動作,也是因為覺得FB01應該是要入電給面板IC的BEAD,
所以TASI大換成電容上去,IC不入 ...

就得請蔡大用萬用表量測了,看那顆之後往哪走
看了datasheet,如果觸控板是照IC原廠資料所設計,那個端點輸入電壓應當為VDD2:3.0V-5.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顆FB似乎是VCC入電端的樣子
因為鋪銅面積比較粗,多半是電源輸入。
那顆換成電容可能是剛好切斷了電源輸 ...

如8樓昨天貼上的照片是測試搖控器以及面板上按鍵都可正常選擇
我各方面的判斷能力有限,辛苦了大家
現在想把電感焊回去
往回走到最初的路上在
繼續追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是直流所以沒辦法通過電容..所以基本上觸控IC沒有電源...所以觸控的功能不會工作......遙控器應該 ...

P老師觸控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得請蔡大用萬用表量測了,看那顆之後往哪走
看了datasheet,如果觸控板是照IC原廠資料所設計,那個端點 ...

好的晚上回去在進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得請蔡大用萬用表量測了,看那顆之後往哪走
看了datasheet,如果觸控板是照IC原廠資料所設計,那個端點 ...

請問KKP大,datasheet的VDD2,是寫LED SUPPLY,
是不是只是單純控制LED而已呢??

网友C:
先來注册再來下載資料..看是否有接腳圖.. 有没人可幫忙一下...因爲...我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來注册再來下載資料..看是否有接腳圖.. 有没人可幫忙一下...因爲...我懶....  ...

太遠了,沒辦法用鞭子抽您,要靠您自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來注册再來下載資料..看是否有接腳圖.. 有没人可幫忙一下...因爲...我懶....  ...

38大帝真是偷懶耶!
該賞幾個大板。

已經註冊取得檔案,有設密碼,需要的請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KKP大,datasheet的VDD2,是寫LED SUPPLY,
是不是只是單純控制LED而已呢?? ...

稍早從官網取的完整Datasheet
VDD2是負責控制LED
VDD1則是負責Touch Sensor

网友G:
可能凶手根本是個C,板上標錯成FB,
或者是學姊牌洗板水太強大,
這次完修很有意思,很想知道真相到底是啥?
(如果換回原來的元件,不知道是否會仍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凶手根本是個C,板上標錯成FB,
或者是學姊牌洗板水太強大,
這次完修很有意思,很想知道真相到底是啥?

FB01長的FB2一樣,所以我相信它應該是電感。
不知道現在大家的維修習慣是怎樣,我到是常常先洗板再開工,不少機器都是洗好的。

网友H:
楼大更换的这颗“电容”肯定是电感,楼上的大大们说得没错的。看颜色就可知,更何况有明显的标注。至于为什么故障消失了,那楼上的老鸟们也有说到,可能是你热风拆装过程中无意间让故障点、器件“修复”。有可能这只是暂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大帝真是偷懶耶!
該賞幾個大板。

他要當指揮官,自己發號令,別人做動作.

网友I:
人呢?
大家等著續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呢?
大家等著續集阿??

剛剛才到家
給我喘口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大更换的这颗“电容”肯定是电感,楼上的大大们说得没错的。看颜色就可知,更何况有明显的标注。至于为什 ...

好的!!感謝~~~

楼主:
這篇是一個烏龍精華
剛剛解下SMD電容了
把他插回上電
狀況是一切正常
測試了面板所有觸控鍵
遙控器所有按鍵
吹風機吹觸控板
並不會關機(因為一開始查找故障時吹風機吹觸控板他會馬上關機)
如果是樓上老師說的
濕氣,漏電,~~吹風機熱氣會使他迅速關機嗎?如不是那問題肯定還在
目前在找昨天解下的電感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篇是一個烏龍精華
剛剛解下SMD電容了

BEAD好像有電流保護,如果原本這個BEAD是導通沒斷開的,是不是電流和電壓都沒有超過額定值,
用錫先短路,是不是也還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得請蔡大用萬用表量測了,看那顆之後往哪走
看了datasheet,如果觸控板是照IC原廠資料所設計,那個端點 ...

量測值為VDD2:3.3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D好像有電流保護,如果原本這個BEAD是導通沒斷開的,是不是電流和電壓都沒有超過額定值,
用錫先短路 ...

短路後觸控亂跳

楼主:
這麼多熱心老師幫忙也給了電路圖
弄到電感我會補上電感再銲回 繼續下去感謝大家n_116|

网友J:
FB是磁珠零件, 過濾EMI用(FCC規範),避免干擾別人(應該是這個原因) 或者是受別人干擾。
所以換電容也OK。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量測值為VDD2:3.39V

電壓看來是正常的。
這組電壓VDD2應該是進入第7與28腳,如果是的話,就是LED驅動電流源的VCC了
這板的是單電源設計,因為第18腳(VDD1)直接串一顆電容入地
話說此板電源接地與觸控的接地應該是隔離的。

觸控亂跳是指哪一個會亂跳還是全部亂跳?

网友:
引用 网友J:
FB是磁珠零件, 過濾EMI用(FCC規範),避免干擾別人(應該是這個原因) 或者是受別人干擾。
所以換電容也OK。 ...

那我遇到的板子不同,我遇到接BEAD的線路,大多都是用在電源上的分接,
換了電容,電源就過不去,零件就無動作,而且一定要有導通。

网友:
也許是哪邊受潮 . 如果一開始先用洗板水洗一洗搞不好就收工也說不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電壓看來是正常的。
這組電壓VDD2應該是進入第7與28腳,如果是的話,就是LED驅動電流源的VCC了
這板的 ...

方塊圖上只畫到LED DRIVER的線路和SWITCH MATRIX線路是有連到的,
如果電壓都正常,會不會只是單純CONTROL AND DATA REGISTERS,
這部份送出來的信號異常造成錯誤,
FB01斷掉,是否只是讓觸碰面板的LED不亮也不送出訊號,但觸控正常?
TASI大有回覆過觸板板的燈是否正常嗎,哈哈。

网友I:
請問大家,
P.C.B 版的C*,
不是代表電容的記號嗎?
電感的記號也是C*.
一直很納悶??

网友K:
吸收各位高手經驗朽一天也能試試自己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大家,
P.C.B 版的C*,
不是代表電容的記號嗎?

鮮菇姐姐板上的電感FB01標示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壓看來是正常的。
這組電壓VDD2應該是進入第7與28腳,如果是的話,就是LED驅動電流源的VCC了
這板的 ...

网友I:
引用 楼主:
鮮菇姐姐板上的電感FB01標示如圖

我看懂了,
上方是C1:電容,
下方是FB1:電感,
我卡憨慢.
謝謝囉!

蔡老弟借問一下,
你家有幾台電視同時燒機?

网友F:
好似按鍵式一樣,頻道增減的開關被壓住或是短路。
觸控端的正反面有清潔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似按鍵式一樣,頻道增減的開關被壓住或是短路。
觸控端的正反面有清潔過嗎? ...

背部有洗
正面是雙面膠沒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懂了,
上方是C1:電容,
下方是FB1:電感,

我頂樓30幾台
倉庫不知
沒同時燒機丫
怎會這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塊圖上只畫到LED DRIVER的線路和SWITCH MATRIX線路是有連到的,
如果電壓都正常,會不會只是單純CONTRO ...

這觸控板上沒LED燈
應該是連接到中間 CHIMEI 電源按鍵處(前面板外框我沒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頂樓30幾台
倉庫不知
沒同時燒機丫

30幾台?哇!!很壯觀.
趕快賣掉,
不然會壞掉!

難道這是背景?
還是圖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頂樓30幾台
倉庫不知
沒同時燒機丫

原來『全台大停電 』那一案是您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來『全台大停電 』那一案是您做的。

upchome大 說笑話,
今天終於有好笑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30幾台?哇!!很壯觀.
趕快賣掉,
不然會壞掉!

背景就是那台的倒影丫
那個櫃子下是玻璃的關係
我都是這樣測試來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景就是那台的倒影丫
那個櫃子下是玻璃的關係
我都是這樣測試來看的

這小孩怎麼這麼聰明~~

那看起來好幾台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吸收各位高手經驗朽一天也能試試自己修理>

想學人家修,很好,請先把口袋挖深一點,並且把小朋友照顧好,本網有許多人會拐小朋友離家出走喔 ...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想學人家修,很好,請先把口袋挖深一點,並且把小朋友照顧好,本網有許多人會拐小朋友離家出走喔 ...  ...

我被拐了好幾個小朋友,
但要玩不是就是要投資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背部有洗
正面是雙面膠沒洗

清看看,也許就不會觸控亂跳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被拐了好幾個小朋友,
但要玩不是就是要投資嗎?

妳偏心,親生的就把它留在家,非親生的就任由它到處流浪,也不知哪天才能再相逢 ...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妳偏心,親生的就把它留在家,非親生的就任由它到處流浪,也不知哪天才能再相逢 ...  ...

scottwang大
你言重了,
難道你把親生送給別人嗎?
我不信?
非親生的都送給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看看,也許就不會觸控亂跳了。

我是聽你的意見短路FB001
觸控才開始亂跳
不然一切是正常的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頂樓30幾台
倉庫不知
沒同時燒機丫

您的電視比我公司還多......我有一個朋友在沃爾瑪Walmart的大賣場做..他說這種新型的電視...客人買回去沒有一個月到兩個禮拜就拿回來了...小毛病一堆...故障率很高....原廠商都說: 你不要寄回來我再送給你一台新的給你.....您這時候出手....正是時候. 大公司我們不說...小的公司例如中國的電視根本都沒有維護代理商店來幫忙處理..這個時候...就是你的天賜良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電視比我公司還多......我有一個朋友在沃爾瑪Walmart的大賣場做..他說這種新型的電視...客人買回去 ...

所以意思是
我說要寄回去
他就會送過來是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意思是
我說要寄回去
他就會送過來是嗎?

不工作的電視或者有小問題的電視....廠商都免費送給大賣場....跟大賣場收購不工作的電視或者幫他們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大賣場收購不工作的電視或者幫他們維修.

老師你是何機心~~~不要叫我改行啦!
一直叫我去修電視........就說過我痕菜
電感電容我都傻傻分不清楚了n_157|
這篇問題都還沒釐清哩~~~

网友:
痕菜?
頂樓30幾台?
這是什麼邏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你是何機心~~~不要叫我改行啦!
一直叫我去修電視........就說過我痕菜
電感電容我都傻傻分 ...

這個修電視...很奇怪跟你功夫好不好沒有關係! 而是看你敢不去做. 我差不多有10年從來沒有修過電視...底下的員工大家搶著修理. 所以我每天去公司就去看電視, 玩電腦....罵一罵人.....錢...收一收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師你是何機心~~~不要叫我改行啦!
一直叫我去修電視........就說過我痕菜
電感電容我都傻傻分 ...

大弟老師是叫你移民。
去美國跟他作做伴,
為修電視奮鬥。
1-2年就可以凱旋歸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聽你的意見短路FB001
觸控才開始亂跳
不然一切是正常的喔!

FB001==>(ferrite bead 磁珠) 一般100~600歐姆, 以前有用過600歐姆的(觸控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FB001==>(ferrite bead 磁珠) 一般100~600歐姆, 以前有用過600歐姆的(觸控用)

意思是說用電阻也能代替嗎?

网友:
我認為電阻跟bead可以部分替用,但電容不行,像38大說的,直流應該是通不過去吧。
Dvr的板子就會放0歐姆在FB上。

网友C:
本文最早提出的是他 esa00578 ...他真的是很厲害.   我還以為是保險絲....所以老書[老師]....就是老了還要唸書.

磁珠: 鐵氧體磁珠或鐵氧體扼流圈是抑制電子電路中高頻噪聲的無源電子部件。 它是一種特定類型的電子扼流圈。 鐵氧體磁珠在鐵氧體陶瓷中採用高頻電流消耗來構建高頻噪聲抑制裝置。 鐵氧體磁珠也可以稱為塊,磁芯,環,EMI濾波器扼流圈

鐵氧體磁珠防止兩個方向的干擾:從設備或設備。導電電纜用作天線 - 如果設備產生射頻能量,則可以通過作為無意輻射器的電纜傳輸。在這種情況下,珠子需要遵守法規,以減少EMI。相反,如果存在諸如家用電器的其它EMI源,則珠防止電纜用作天線並且接收來自這些其他設備的干擾。這在數據線和醫療設備上尤其常見。
大型鐵氧體磁珠通常在外部電纜上看到。各種較小的鐵氧體磁珠內部用於電路導體或小電路板組件的引腳,如晶體管,連接器和集成電路。
鐵氧體磁珠用作電感器以形成無源低通濾波器。螺旋線在鐵氧體磁珠上的幾何形狀和電磁特性導致高頻信號阻抗,衰減高頻EMI / RFI電子噪聲。能量被反射回電纜,或者被消耗為低水平的熱量。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才是顯而易見的。

純電感器不會耗散能量,但會產生阻抗較高頻率信號流的電抗。這種電抗通常被簡稱為阻抗,儘管阻抗可以是電阻和電抗的任何組合。
可以將鐵氧體磁芯或磁珠添加到電感器中,以兩種方式改善阻擋不需要的高頻噪聲的能力。首先,鐵氧體集中磁場,增加電感和因此的電抗,這阻礙或“過濾掉”噪聲。第二,如果鐵氧體是如此設計的,則鐵氧體本身的電阻形式可能會產生額外的損耗。鐵氧體產生的電感器具有非常低的Q因子這種損失加熱鐵素體,但通常它的熱量可以忽略不計。雖然信號電平足夠大以致於在敏感電路中產生干擾或不良影響,但阻塞的能量通常相當小。根據應用,鐵氧體的電阻損耗特性可能是或不需要的。

使用鐵氧體磁珠改善噪聲濾波的設計必須考慮特定的電路特性和頻率範圍。不同的鐵素體材料在頻率上具有不同的性質,製造商的文獻幫助選擇頻率範圍內最有效的材料
鐵氧體磁珠是安裝在預先存在的電纜上的最簡單和最便宜的干擾濾波器之一。對於一個簡單的鐵氧體環,電線簡單地通過中心纏繞在芯上,通常是五到七次。也可以使用夾緊芯,其不需要纏繞線就可以連接:這種類型的鐵氧體磁芯通常被設計成使電線僅通過一次。如果配合不夠緊密,則可以使用紮帶固定內芯,或者如果中心足夠大,則佈線可以循環一次或多次。

看也看不懂? 磁珠到底要做什麼? 看圖吧?

到底 tsai5371 是怎麼修理出來的? 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完全違反..電子..物理學的原則!  就好像格鬥狂人用幾秒打敗雷公太極創始人魏雷..用的是什麼拳法? 他自己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文最早提出的是他 esa00578 ...他真的是很厲害.   我還以為是保險絲....所以老書[老師]....就是老了還 ...

38老師說:到底 tsai5371 是怎麼修理出來的? 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完全違反..電子..物理學的原則!  就好像格鬥狂人用幾秒打敗雷公太極創始人魏雷..用的是什麼拳法?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這幾天很忙目前沒空理他70吋晾在後面當背景
關機後中間CHIMEI電源鍵LED燈常亮
開機後CHIMEI會閃爍等開機完成後
CHIMEI會熄滅
各功能鍵沒有LED燈
目前電感還沒銲回去到目前為止一切正常
開機畫面
以上是目前狀態

至於用幾秒打敗雷公太極
老師我並不覺得打敗它
還滿悶的~~~~
回去看你的91樓
我還沒看n_088|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意思是說用電阻也能代替嗎?

不一定,要看運氣... 是不是剛好沒有干擾影響。或者用電組把干擾拉低
FB的歐姆值是指某頻段的阻抗(ex 100Mhz,600ohm 100Mhz有600ohm阻抗

如果沒有圖,只能多買幾種來試(RD debug有時候也是這樣try error)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本文最早提出的是他 esa00578 ...他真的是很厲害.   我還以為是保險絲....所以老書[老師]....就是老了還 ...

peter老師解釋的比較詳細

网友:
IC腳位參考
沒看到FB1的零件

737.76 KB, 下載次數: 27

LDS6124觸控IC

网友:
7/28 pin都是Vdd, 這顆IC是管觸控跟LED驅動
FB可以用200 / 600ohm  試試看

网友:
潮濕氧化被刷洗乾淨就好了,厲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本文最早提出的是他 esa00578 ...他真的是很厲害.   我還以為是保險絲....所以老書[老師]....就是老了還 ...

原來FBx就是磁珠的代號啊!
之前在板卡中很常看到這代號,因為量測時都是趨近0歐姆,如同電感一樣。
低頻趨近導線,高頻是呈電阻性
讓我忽然想起高職所學:電感-通直流阻交流,電容-通交流阻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J:
peter老師解釋的比較詳細

哈哈,其實我並不懂他的特性啦,我只是就我看過的板子提出疑問而已,見笑了…
我也只碰過DVR的板子而已,原理也沒有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來FBx就是磁珠的代號啊!
之前在板卡中很常看到這代號,因為量測時都是趨近0歐姆,如同電感一樣。
低 ...

其實在這篇維修文以前,我一直以為FBXX是貼片FUSE,
又長知識了,有痞酷真好 !

网友:
我也 長 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