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KOIZUMI MONSTER KCD-W701 負離子吹風機 不過電 [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21):
KOIZUMI MONSTER KCD-W701 負離子吹風機 不過電

客戶 : 插到220V電壓 壞了 要修理
心想 : 機板型吹風機插到220V 穩壓線路一定不保
回說 : 那修看看 如果壞太嚴重就報廢了 (怕基板燒焦)

全機正面圖 :

型號 :

機板正面 : 一眼就看到零件爆裂了(紅框處)

機板背面 :

機板正面爆裂的先拆下看是甚麼零件 一看是突波吸收器 271K (安全的設計)
突波吸收器既然已爆裂 那保險絲應該開路了 一量開路了

看到保險絲是 3.15A 的 哪有那種規個好換 有跟烏骨雞學姐買 4A 的保險絲 就用他代用吧

保險絲形狀不同 裝不下去 只好保險絲腳拉長 還好沒超過外殼 應該還能裝

換好保險絲 與 突波吸收器(舊機板拆的 271K ) 先經過電燈測試器 怕後面有短路又燒毀保險絲 還好風扇有動作了

組裝完成 在插電試試 熱風 強 中 弱 冷風 都正常了

換下的零件 3.15A 保險絲 用 4A 圓型保險絲代用 及 271K 的突波吸收器

完修

网友:
恭喜sa2086完修
這吹風機我也修過
是鄰居使用不當斷線
使用後固定的手勢拉扯彎折電線
像我鄰居吹風機這樣的斷線
我覺得還蠻危險的

网友:
設計良好所以損害範圍控制住了?!~

网友:
sa2086 很詳細的維修文+2,
這驗證了我修的那台豆漿機,
也是誤插220V電源,
因為壞掉零件差不多.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0-1-1.html
我在量測CHIMEI 700G時,也是壞了一個3.15A,換上了一個4A的保險絲,
在銘板上是寫交流額定電流 1.2A MAX,有一個小疑問,如果輸入的電流1.2A,
為什麼會使用3.15A的保險絲呢?這樣會不會撐比較久,燒壞較多的零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0-1-1.html
我在量測CHIMEI 700G時,也是壞了一個3.15A,換上了一個4A的 ...

你那是全電壓輸入的計算方式
如110A 用2A  但是220V只要1A  所以最好用電流表量一下比較準
保險絲最好比耗電流多一點點 不能太多 不然會燒一片給你看

還有看機板上有無標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全電壓輸入的計算方式
如110A 用2A  但是220V只要1A  所以最好用電流表量一下比較準
保險絲最好比 ...

直覺又想按好文,忘記功能已經拿掉了,哈哈。
謝謝sa大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覺又想按好文,忘記功能已經拿掉了,哈哈。
謝謝sa大回覆。

不用客氣  相互加油  共同努力

网友:
恭喜完修

常修到卡頭髮不轉的

收線不良造成內斷線的

保險溫度開關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