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703m 開機畫面會較暗,二秒後才恢復正常。

楼主(2017-08-21):
ViewSonic VA703m 開機畫面會較暗,二秒後才恢復正常
開始學修,還是只能先處理簡單的。

銘板

取下電源板及主板

使用MESR-100 ONBOARD量測電容,判斷C814不良。

取下再量測一次。

組裝,確認畫面在按下電源即為正常畫面,不會有前兩秒比較暗的情形,
確認問題已解決,還是把電容全換了。

网友A:
看大大使用MESR-100維修實例,讓我對它恢復信心

网友B:
感覺沒買一台MESR-100 ONBOARD 好像會很對不起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大使用MESR-100維修實例,讓我對它恢復信心

應用面不同,我算剛開始碰維修,多一個設備來確認,雖然最後我還是會把電容都換掉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沒買一台MESR-100 ONBOARD 好像會很對不起自己.....

可能對我這種初學者來說,這是一個適合我使用的設備,不過以結果論來說,可能一開始全換電容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覺沒買一台MESR-100 ONBOARD 好像會很對不起自己.....

好像也是,不知還有嗎? 唉.儀器都整厝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