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Asus ZenPad 10 Z300M 更換液晶總成

楼主(2017-08-21):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台很特別的平板
Asus ZenPad 10 Z300M 更換液晶總成
機身型號為P00C
觸控玻璃故障,因黑色總成缺貨多時,所以顧客同意更換白色總成
拆開背蓋,內部設計精簡
分離總成前照老規矩,先上鐵板煎一下,5分熟比較好n_136|
這台特別的是總成有分好幾個版本,版本多到連零件供貨商都不知道該怎麼賣
賣家不敢賣的情況下才導致缺貨
供貨商說黃排及綠排總成是不共用的
版本1:總成上的排線接口電路是黃色的
版本2:總成上的排線接口電路是綠色的

版本3:面板玻璃的前攝像頭孔位與邊緣間距的不同,裝錯會讓你自拍時遮到鏡頭只剩一半n_028|
一樣使用T8000膠水貼合總成
再度請出高科技加壓器加強貼合n_111|
測試正常,搞定收工

感覺這台總成設計比較不統一,萬一買錯要退換也很麻煩
比較不建議一般使用者自行DIY更換

网友:
很棒的維修文.

网友A:
我的Asus K001 平板電腦觸控板破了好幾年了,不知道還值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sus K001 平板電腦觸控板破了好幾年了,不知道還值不值得修?

這台型號是ME301T
我印象中K001這款是可以單獨更換觸控玻璃的
費用是不會貴到哪裡去啦,只是怕修好後Wish大會嫌平板速度太慢而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Asus K001 平板電腦觸控板破了好幾年了,不知道還值不值得修?

有需要用再修,
沒有就擺著.
說實在平板用的機會不多.
筆電還比較實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型號是ME301T
我印象中K001這款是可以單獨更換觸控玻璃的
費用是不會貴到哪裡去啦,只是怕修好後Wish ...

其實不太記得了耶!這台會很慢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用再修,
沒有就擺著.
說實在平板用的機會不多.

我眼睛不好,用平板也是個選擇,只是怕這台真的太慢就不值得了

网友C:
加熱他觸控板會比較好拿下?

网友:
謝謝分享, 我家還躺著一台修不好的ipad3...
原本只是電池跟充電不良, 更新ROM失敗後就完全開不了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熱他觸控板會比較好拿下?

大部份的黏膠/雙面膠,經加熱後都會讓黏性降低,只有少數幾款機型是需要加解膠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太記得了耶!這台會很慢嗎?

這台規格滿基本款的
拿來上網看影片還OK
玩遊戲就不建議了

网友D:
哇真專業,請問ACER平板的觸控總成好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真專業,請問ACER平板的觸控總成好買嗎?

華碩宏碁的去對岸淘一下會比較好買,有的機型可以單買觸控回來自行換,有的需直接更換總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華碩宏碁的去對岸淘一下會比較好買,有的機型可以單買觸控回來自行換,有的需直接更換總成 ...

對岸淘一下的品質穩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淘一下的品質穩定嗎?

品質都還不錯,如果有長期配合的更好
只是退換貨在麻煩,寄回運費+關稅加一加不便宜
某些總成特殊色會有地區性差異
台灣廠商很無聊都愛給顏色取名字,土豪金/香檳金/玫瑰金n_102|
萬一你拿到的顏色色澤不一樣時就很頭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規格滿基本款的
拿來上網看影片還OK
玩遊戲就不建議了

我再把平板找出來,拿給你先確定一下型號。

网友:
真的是不容易,小弟長進了

网友:
好文…可是怎麼找不到加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