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開機停在正在啟動畫面

楼主(2017-08-21):
約停流啟動畫面幾十秒就重啟,試過按F8 安全模式,啟動WINDOW修復都唔得,之前關機WINDOW自動更新,再開機卡在啟動畫面,應是更新後就這樣。
請問各位用甚麼方法可修復?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這一招可以試一試
開機>F8>選單>選擇 上次的正確設定(進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招可以試一試
開機>F8>選單>選擇 上次的正確設定(進階)

已試過唔得

网友B:
那看作業系統槽 有無重要資料
如沒 就直接重灌比較快
如有 用ISO檔開啟重灌畫面 選擇修護系統

网友C:
就一直開著,等久一點看看,搞不好正在升級到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直開著,等久一點看看,搞不好正在升級到Win10

真的有此可能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一直開著,等久一點看看,搞不好正在升級到Win10

Microsoft 所提供的Windows 10 免費升級(2016/7/29截止)

現在要升級要透過手動,電腦不會自動幫你升級了 ...
難道你活在平行時空偷偷跑過來玩的,還是有什麼內幕消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作業系統槽 有無重要資料
如沒 就直接重灌比較快
如有 用ISO檔開啟重灌畫面 選擇修護系統

win7 iso 用修復,但不成功
是不是唯有重灌系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icrosoft 所提供的Windows 10 免費升級(2016/7/29截止)
現在要升級要透過手動,電腦不會自動幫你升級了  ..
難道你活在平行時空偷偷跑過來玩的,還是有什麼內幕消息 ... .

只需人類的腦袋忘記+巧合,不需要平行時空,

搞不好 2016/7/29以前一直跳出升級Windows 10 ,已不小心下載設定好,
但那時不想升級,然後拖到最近不小心動到什麼才開始安裝,

啊....明明就放這樣,怎麼就不見了?!
只要忘了東西放哪裡,也可以跟你一樣認為有平行時空....

网友:
Win7是正版序號嘛?

如都一直找不到問題所在不如重灌系統來的快,當然首先要用PE回到C槽將需要資料複製下來,再重灌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 iso 用修復,但不成功
是不是唯有重灌系統?

系統安裝槽位 如有重要資料先用WinPE進入將重要的資料先備份

還是重灌比較快
不然要找出問題 也不知要花多少時間

网友:
不一定重灌。
換一台不會卡住的電腦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需人類的腦袋忘記+巧合,不需要平行時空,

搞不好 2016/7/29以前一直跳出升級Windows 10 ,已不小心下載 ...

算你行,不算掰,好可惜不能加分 ...

网友E:
先檢查一下硬碟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檢查一下硬碟有沒有問題?

硬碟沒事,因電腦裝了二個 硬碟,一個裝 win7,另一個裝 win 10,用 win 10可開到 win7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沒事,因電腦裝了二個 硬碟,一個裝 win7,另一個裝 win 10,用 win 10可開到 win7  file ...

可能要進到你桌面的某些檔案被破壞了.

网友:
註冊表遺失或被改過了,g大一下,可找到解決方法,
但成功一半一半。

网友:
換一顆別人裝好不會當的硬碟也是個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沒事,因電腦裝了二個 硬碟,一個裝 win7,另一個裝 win 10,用 win 10可開到 win7  file ...

那你就用Win10進系統,插入Win7光碟,修復Win7的HD即可。

只靠HD沒法修復時,就靠光碟....或外接HD,
因你有Win10 ,用Win7 光碟ISO檔,掛載虛擬光碟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沒事,因電腦裝了二個 硬碟,一個裝 win7,另一個裝 win 10,用 win 10可開到 win7  file ...

建議您,還是先檢測win7的硬碟。
有可能壞軌或其他原因造成不能正確啟動,

网友:
通常這種硬碟我都是拆下來, 裝在一台WIN7上, 在安全命令模式下, 執行 CHKDSK /F/R/V
通常都可以修復回來, 但也有可能損壞過度嚴重, 用新硬碟重灌了

不要進 WIN7 系統, 而是直接進安全模式

网友:
有遇到過,更換一條SATA線即可進入。可以試試看 更換前,有將主機板電源線拆下再裝回去後再更換SATA線 可以試試看

网友:
能去safe mode便把那防毒反安裝再試.

网友F:
直接重灌比較快.不騙你

网友(2017-09-20):
引用 网友F:
直接重灌比較快.不騙你

哈哈哈, 你還說漏了一點, 換新硬碟才能重灌
千萬 別做 GHOST 之類的, 我吃過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