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沒有在用FM2 的主機板

楼主(2017-08-22):
一位友人拿了幾個AMD 的CPU 請我能不能幫他測試?雖然CPU 只有幾個,但是都是A4-xxxx、A6-xxxx跟A8-xxxx,我根本沒有這種腳位的主機板,買一片來試嗎?如果CPU 是壞的就可惜了,想請問住台中的會員有沒有二手主機板可借測?還有就是FM2 的CPU 風扇跟AM2 不知有無共用?如不共用那最好連同風扇都可借測較好,以我的情形需要借一個星期。

网友A:
座標深圳,幫不了忙,不過最近工作上使用了很多一手二手FM2的主機板,大概有幾十塊了,有點經驗,提供一個推薦配置大家參考。
以下配置組合購買回來大部分都是完好的,損壞幾率很低。
價格日期為20170822,經常會變化
以下是二手貨:
AMD 速龍II X4 860K+仿原裝風扇 人民幣236元
梅捷(SOYO)SY-A88K+/或者A68M 人民幣209
以下是淘寶新貨:
鑫谷電源C5背線版額定300W 人民幣 95.00
鋼鐵俠M1迷你桌上型電腦主機殼 人民幣40
七彩虹 GT730K 白金版 2GD5  人民幣359
以下是京東商城新貨:
十銓(Team)DDR3 1600 4G 桌上型電腦記憶體 人民幣209
朗科(Netac)N5S系列 60G SATA3固態硬碟(NT-60N5S) 人民幣229
_____
共計1377元(約TWD 6261.49)一台電腦,運行win10 x64上網完全沒有壓力,因為固態硬碟性能還行。開機在工作管理員查看,大概BIOS計時5~9秒

网友B:
老大你在路邊問少年仔...你有沒有在用FM2會有兩種下場....

1.有阿,賣你一粒200

2.媽~~~~這裡有個阿伯是藥頭

网友C:
風扇可以共用AM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標深圳,幫不了忙,不過最近工作上使用了很多一手二手FM2的主機板,大概有幾十塊了,有點經驗,提供一 ...

還是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可以共用AM2的

了解了

网友:
Socket FM2+主機板支援所有採用FM2及FM2+處理器:

    AMD A10系列處理器
    AMD A8系列處理器
    AMD A6系列處理器
    AMD A4系列處理器
    AMD Athlon(速龍)系列處理器

但Socket FM2+管腳的處理器只能配合FM2+主機板使用,而不能安裝在Socket FM2插座上。因為Socket FM2+管腳排列上比Socket FM2的多了兩技針腳,強行將FM2+管腳的處理器插入舊的FM2主機板會使針腳折斷。

以上節錄自維基百科<<Socket FM2+>>。

故若找不到Socket FM2主機板,Socket FM2+主機板也可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在路邊問少年仔...你有沒有在用FM2會有兩種下場....

1.有阿,賣你一粒200

a471 大
FM2雖絕版,不過卻是一代銘機(量產)
1.現在200決買不到
2.媽~~~~會說阿伯是絕不是藥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471 大
FM2雖絕版,不過卻是一代銘機(量產)
1.現在200決買不到

原來FM2也是相機型號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來FM2也是相機型號阿...

NIKON FM-2和CANON F-1可說是底片機時代的一代銘機.....

网友:
引用 网友E:
NIKON FM-2和CANON F-1可說是底片機時代的一代銘機.....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