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2N3055燒壞,可用哪種耐壓較高的替換?

楼主(2017-08-22):
diy的可調電源供應器,本來用24v鐵心變壓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89-1-1.html
因電流太小,改用29V環形變壓器,昨天用汽車12V打氣機,幫RO逆滲透儲水桶打氣,
冒煙,LM317與可變電阻對應的240歐姆電阻燒了,電壓標高接近40V,4個2N3055也就陪葬了。
網路爬文說電源超過35V容易燒毀,請教大家可用MJ15003替換嗎?
或是有更好的方案,請大家指教謝謝!

网友A:
沒有依輸出電壓分段供應(切換)輸入電壓,用甚麼替換,都容易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依輸出電壓分段供應(切換)輸入電壓,用甚麼替換,都容易燒。

那變壓器是否要使用14V-0,28V-0,再用繼電器分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變壓器是否要使用14V-0,28V-0,再用繼電器分段?

可以,但要注意電壓返饋問題。
能多分多段自然效率更好,但會增加複雜度,只有依現況自行變通了。

网友:
車12V打氣機這種起動電流很大又是馬達會有反動勢
用線性電源沒有保護做好很容易燒毀

网友B:
首先那個電路裡每個2N3055所承受的電流太大了,你需要更大的散熱效果,一般2N3055每個以2A為佳,還有那個電路缺了2N3055的電流偵測保護電路,就是加大E極的電阻,當達到你預定的3055最大的電流時,它的Base就關閉了,那就需要加NPN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電壓返饋問題。
能多分多段自然效率更好,但會增加複雜度,只有依現況自行變通了。 ...

謝謝!請問你有參考資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那個電路裡每個2N3055所承受的電流太大了,你需要更大的散熱效果,一般2N3055每個以2A為佳,還有那個電路 ...

LM317的可變電阻,我有加9014防止電阻接觸不良,電壓瞬間飆高,燒壞負載。
請問你可提供保護2n3055的線路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17的可變電阻,我有加9014防止電阻接觸不良,電壓瞬間飆高,燒壞負載。
請問你可提供保護2n3055的線路 ...

若是你沒有增加2N3055的數量或者降低輸出電流Iout,那麼加這個電路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變壓器是否要使用14V-0,28V-0,再用繼電器分段?

直流稳压输出是固定电压还是可调电压,一组还是两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稳压输出是固定电压还是可调电压,一组还是两组?

是可調,請看1樓連結,改用環形變壓器,已繞好0v-4v--10v-20v-27v,打算用3個3p3段開關手動切換,完成後再發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調,請看1樓連結,改用環形變壓器,已繞好0v-4v--10v-20v-27v,打算用3個3p3段開關手動切換,完成後 ...

我在9樓所重畫的電路你有看了嗎?
那是電流偵測與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9樓所重畫的電路你有看了嗎?
那是電流偵測與限制.

請問加了1384的優缺點,電流會變很小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加了1384的優缺點,電流會變很小嗎?

加了那兩個C1384電晶體就ˋ是利用R3,R4做為C138ˋˋ4的Vbe(約0.7V)偏壓,若C1384導通的話,那兩個3055就會被關閉,R3,R4可以用0.1Ω,0.22Ω,0.33Ω等等以限制流經3055不同的電流量.

1. I = Vbe/R3 = 0.7V/0.1Ω = 7A
2. I = Vbe/R3 = 0.7V/0.22Ω = 3.18A
3. I = Vbe/R3 = 0.7V/0.33Ω = 2.12A

你可以再另加一些電路,如用Relay當C1384導通時把輸出電流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那兩個C1384電晶體就ˋ是利用R3,R4做為C138ˋˋ4的Vbe(約0.7V)偏壓,若C1384導通的話,那兩個3055就會 ...

1384功率較小,會變1384常常陣亡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84功率較小,會變1384常常陣亡嗎?

C1384的C極電流受限於LM317的輸入所加的R9(47Ω),本來此類電路都是搭配Relay去關閉輸出電流的,所以都用C945之類的小信號電晶體,我把它改為C1384就是怕你說的問題,C1384的Ic為1A,適合用於300mA以下,只要其電流在0.5A以下,短暫時間一般是安全的.

在第14#帖裡的第1項2N3055的Ic是7A,那Ib是700mA,這個不只對C1384安全,對3055也是較不安全的,容易燒燬,其它ˊ2,3項C1384對應該都是安全的,實際電流是多少,你要去測LM317的輸出才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384的C極電流受限於LM317的輸入所加的R9(47Ω),本來此類電路都是搭配Relay去關閉輸出電流的,所以都用C9 ...

謝謝您,我已經把變壓器分成4段,先用看看,如不行再用1384,因線路板是搭棚,盡量單純點。

网友:
那個R3,R4,若你ˋ是照原來的用0.1Ω,那是較危險的,可以改為0.22Ω,這樣兩個3055可以輸出約6A多.

2. I = Vbe/R3 = 0.7V/0.22Ω = 3.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