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一對二定頻冷氣 風扇持續運轉

楼主(2017-08-22):
室內機ASC-452MA以遙控器關機後電源燈號熄滅,出風口葉片關閉後,送風風扇還是一直吹,另外一台室內機ASC-252MA正常.

開啟室內機電源時冷氣還是有冷房效果,但風扇還是會維持一樣速度出風。

送風問題必須總電源關掉後才會正常,重新開總電源時,未開啟室內機電源,風扇還是一樣會送風。

目前將機板的IC9 原TOSHIBA P621 4G 光耦合電晶體換成P621 GR,還是一樣持續送風不停。

請問前輩應該怎麼處理? 謝謝!

网友:
建議您,K1繼電器檢查看看吧,接點應該脫離沒脫離,所以就一直導通,造成送風馬達持續運轉.

网友:
推繼電器黏死
  K1  K3檢查一下吧

楼主:
好的我檢查一下!
謝謝 Louis-0817、fletcher 兩位前輩指點!

网友A:
先將K1 K3 繼電器拆下 送電那風扇應該不會動了

建議 K1 K3 繼電器換新 不要用磨接點處繼續使用

楼主:
在未通電下測量RELAY 接點,接點導通似乎正常!

楼主:
不好意思!
在電腦上看到的相片正確的,但不知道為何上傳後變成顛倒的!
好像無法刪除回復的相片!

网友B:
插個花,
如果繼電器都正常,可否看一下圖3的 D3 是否是 1N4148 ?
如果是的話,建議順道檢查一下這元件是否開關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K1 K3 繼電器拆下 送電那風扇應該不會動了

建議 K1 K3 繼電器換新 不要用磨接點處繼續使用  ...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在電腦上看到的相片正確的,但不知道為何上傳後變成顛倒的!
好像無法刪除回復的相片! ...

你的貼圖方法是錯的,怎麼貼圖請看第12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個花,
如果繼電器都正常,可否看一下圖3的 D3 是否是 1N4148 ?
如果是的話,建議順道檢查一下這元件是否開 ...

是稽納二極體沒錯,但我尚未拆焊,不確定是否為1N4148,不過有看到"1B"字樣!
我用二極體檔位量,正負腳位(有互換測量)皆為0.5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貼圖方法是錯的,怎麼貼圖請看第12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

瞭解了,感謝!

网友D:
查一下繼電器k1的共點線路~
應該會找到一個電晶體~
通常應該都是用triac~
控制風扇的開跟關~
量量看有無短路~

看圖片實在是不清楚線路怎麼走的~
看來看去可能是Q1了~

网友E:
兩個繼電器型號一樣, 解焊交換位置試看看!

网友:
K1K3繼電器看來沒黏死
旁邊那顆SSR 功能是控制什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繼電器k1的共點線路~
應該會找到一個電晶體~
通常應該都是用triac~

謝謝您!

目前狀態再敘述更清楚些:
總電源開,室內機不管開或關,送風馬達一律都會動!
除非總電源關閉,才會停止!

IC9 原先使用 Toshiba P621 4G 光耦合電晶體,之前有換Toshiba P621 GR試過,馬達還是會動!

目前在RELAY前端有一個VA1 是Omron SSR G3M-202P
另外也有一顆IC 5 MC1413D
不曉得是否跟這兩個也有相關?

SSR

SSR

SSR

IC5 MC1413D

MC1413D

MC1413D

補充內容 (2017-8-23 11:30 AM):
IC 4、5、6 都一樣是MC141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兩個繼電器型號一樣, 解焊交換位置試看看!

好的,我試試,謝謝您!

网友F:
IC5 是受MCU信號來控制繼電器的電晶體

1.請確認 風扇是以何種速度持續運轉 高中低?
2.開機後可以控制高中低速嗎?

目前2顆RELAY要控制中低速 高速可能是靠SSR在控制? 沒看到走線實在不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5 是受MCU信號來控制繼電器的電晶體

1.請確認 風扇是以何種速度持續運轉 高中低?

總電源一打開,由於室內機在關機狀態(出風口也關閉),所以風會往縫隙出風(切風聲很大),但室內機一開機後出封口打開,出風音量較小,風量是屬中或低風量。

開機無法切換速度!

目前測量SSR接腳狀態,這樣正常嗎?

SSR背面PCB線路

SSR附近線路

測量SSR 接腳

网友F:
31歐姆 看起來是SSR壞了
你拿110V 接電測試看看  如果負載有過電 那那顆SSR就是貫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歐姆 看起來是SSR壞了

謝謝 fletcher 前輩指點!

除了這一顆外,另外這個型號ORMON G3M-203P-DC12是否可替代,或者還有有其他廠牌型號可以替代?

网友F:
改一下線路 焊一顆一般12V relay上去測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一下線路 焊一顆一般12V relay上去測試都可以

好的,謝謝fletcher前輩!
晚點找零件來試試!

网友G:
SSR 最好不要用 relay 代用 轉速問題 ,
找一下 SSR 相同品(DC+12V 2A)  很多代用品 比較好..
ps: ORMON G3M-203P-DC12 可以代用 (電流是3A)

网友:
又漲知識了~
原來還有 SSR 固態繼電器
跟一般繼電器不同~
內含 triac 電路來控制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一下線路 焊一顆一般12V relay上去測試都可以

請問f前輩這樣子接線正確嗎?

Relay 取代 SSR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f前輩這樣子接線正確嗎?

Relay 取代 SSR

yes
但剛有前輩提到,確實是有用SSR快速開關來做轉速控制的應用
你可以試試看 觀察一下
不過建議還是用SSR替換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SSR 最好不要用 relay 代用 轉速問題 ,
找一下 SSR 相同品(DC+12V 2A)  很多代用品 比較好..
ps: ORMON G3 ...

謝謝ysniwo、fletcher 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