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X46-5500 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楼主(2017-08-22):
延續這篇!
BenQ X46-5500 問題求助!
電源板輸出到恆流板上所有電解電容更換以及恆流板上IC ( 加散熱片 ) 補焊後已解決!
現在問題是一送電就自己開機了!
在網路查了相關網頁說是進入工程模式就能解決!
BENQ X46-5500 插電隨即開機
請問大家 BenQ X46-5500 46吋液晶電視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
我有試過下列幾項都不行...
按" 目錄 "再按" 下 "接著按數字" 103 "
按" 目錄 "再按" 下 "接著按數字" 106 "
按" 訊號來源 "接著按數字" 2580 "
按" 訊號來源 "接著按數字" 0000 "
請問還有其他方式嗎?

网友A:
目錄或訊號源2580或1147
我只知道這兩個

网友B:
明基(BenQ)

明基早期普通的液晶顯示器和後期的液晶顯示器進入工廠模式
的方法略有區別,大家要注意。

早期的產品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是:在關機狀態下,在按住
「MENU:和「EXIT」鍵的同時,按下「POWER」鍵打開顯示器
。開機後再按「i」鍵即可。

另外,2006年後推出的明基新款產品進入工廠模式的方式如下
:首先關機,同時按電源鍵、確定鍵和菜單按鍵,開機之後按
「下」即可進入。

網路上看到  試一下吧!

网友B:
控制按鍵由上到下共六個,依序為

→ (enter)
menu (←)
× (結束)
power

工程模式的進入方法為 關機狀態下, 按著 menu 再按power 啟動。
啟動後,再按一次menu就能看到工程模式的資訊,有螢幕啟用時間,也可以關掉開機畫面。

後來還發現另一種工程模式,可以重設(歸零)螢幕啟用時間。 (大驚)

工程模式一: menu(4) + power(6)  ; 再按 menu(4) 進入

工程模式二: menu(4) + enter(3) + poewr(6) ;  5 → 4

BenQ LCD 工程模式與 BenQ Service Page的進入方法
工程模式:
進入步驟:
按下螢幕上Power按鈕來關閉螢幕電源。
同時按住【MENU】+【ENTER】,再按下【Power】來開啟螢幕電源。
螢幕開啟後,按下【MENU】或 【AUTO】(某些機型不一樣) 即可進入工程模式
BenQ Service Page:
-此模式可提供LCD的相關資訊,其中包括
Model Name
S/N, Vender
Panel, Scaler
F/W Version
Monitor On Time
Blacklight On Time
HDCP Mode Switch
進入步驟:
1.按下螢幕上Power按鈕來關閉螢幕電源。
2.按住【MENU】,再按下【Power】來開啟螢幕電源。
3.螢幕開啟後,按下【MENU】 或【AUTO】 (某些機型不一樣) 即可進入BenQ Service Page。

再一種!!!!!

网友:
佩服各位高手能找到這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錄或訊號源2580或1147
我只知道這兩個

不行!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基(BenQ)

明基早期普通的液晶顯示器和後期的液晶顯示器進入工廠模式

這是電腦液晶顯示器用的工程模式進入方式!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按鍵由上到下共六個,依序為

這是電腦液晶顯示器用的工程模式進入方式! 感謝分享!